[STM32F1] STM32F1的CAN接收邮箱操作

楼主(2021-06-03):
F103C8T6的MCU,现在学习CAN总线,有一个问题请教:
根据手册,103有两个接收邮箱寄存器,我拿到是原点的参考例程,对于接收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0,ENABLE);                                //FIFO0消息挂号中断允许.
是开启FIFO0的中断允许,那FIFO1呢,没有看到怎么用,这里有个问题,在CAN接收时,是不是我只开启FIFO0
那接收时,数据只会进入FIFO0的三级寄存器?

网友A:
个人感觉上面开启中断允许只是使能了中断触发,并没有说禁止了FIFO1的接收

楼主:
手册中也没有说接收时,FIFO0,FIFO1的管理是怎么样的,只说明单个FIFO的三级寄存器管理。

楼主:
如果我接收只处理FIFO0,但接收时,数据进入FIFO1,并且它不会引发中断,我就不会去处理,这个是不是会引起丢包?

网友B:
不懂啊, 这个邮箱是网上有的那种吗

楼主:
查了下stm32f10x.h文件中 STM32F10X_MD
  USB_LP_CAN1_RX0_IRQn        = 20,     /*!< USB Device Low Priority or CAN1 RX0 Interrupts       */
只定义了一个接收中断,是否是说STM32F103C8T6只有一个接收邮箱?

楼主:
用CAN的大侠这么少啊,没反应,自已顶一下

网友C:
我总是不太能理解 邮箱的概念

网友D:
楼主问的号专业  很多名词我都不知道

网友E:
请问什么叫三级寄存器

网友F:
貌似接收邮箱只有一个吧

网友C:
进入缓存的数据不及时处理的话会丢数的

网友G:
这也是我一直想问的问题,求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