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CubeMX 生成的 USB HID 程序

楼主(2021-06-03):
芯片是 STM32H750VBT6,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Struct = {0};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while ((PWR->D3CR & (PWR_D3CR_VOSRDY)) != PWR_D3CR_VOSRDY) <--  程序卡在这条
  {

  }

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CubeMX 是最新版的  V5.01

楼主:
我使用的也是 STM32H750VBT6  现在点一个LED 的程序也卡在这里,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楼主:
这么高端,做什么产品?
是编译的时候出问题还是运行的时候出问题?

楼主:
H743 的范例是可以用在 H750 芯片上,我运行成功了。

楼主:
CubeMX 是有问题的

网友A:
楼主好,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卡到这个地方了,为了避免是自己的代码问题,我把所有代码删除用cubemx自己生成的点亮一个led代码,也是卡到这了

网友B:
只要主频超过200MHz就会卡到这,因为超过200MHz后vos等级会设置非vos3,即: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或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2);
通过禁用ldo可以跳过这个限制,即达到400MHz,具体做法是:
更改电压等级vos后再执行 PWR->CR3 = 0x02;即可,但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就OK了,有点稀里糊涂的,按手册上说的PWR->CR3 = 0x02是复位后默认的设置,为什么我再设置一遍就OK了呢,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是cubemx不自己做呢,肯定有问题。

网友C:
给我的感觉是vos等级改不了,因为复位后系统默认vos等级是3,一旦程序里更改更高电压等级,程序就会一直等待vosrdy这一位。

网友D:
在ldo禁用的时候要注意,禁用ldo的代码只能跑一次,跑完后删除禁用代码再跑

网友E:
不然有可能会复用你的swdio管脚导致无法通过stlink烧写程序

网友F:
这个问题出现的很莫名其妙,我的一块板子就这样费了,还得从新跳线boot0管脚才能擦除程序

网友G:
按复位以后能够重新擦除吗?

网友H:
可以试试复位管脚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只要主频超过200MHz就会卡到这,因为超过200MHz后vos等级会设置非vos3,即: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 ...

非常不建议使用cube这个工具,坑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