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新项目 uart1 ok,uart3已知不工作

楼主(2021-06-03):
这两天一直在调试串口,以前也经常用,但是现在的新项目  uart1 ok,uart3已知不工作
stm32f103c8t uart3

网友A:
在103c8t上由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楼主: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USART3,GPIOB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USART3, ENABLE);
        //USART1_TX   GPIO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9

  //USART1_RX          GPIOA.10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10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3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串口接受中断
  USART_Cmd(USART3, ENABLE);                    //使能串口3

}

网友B:
检查下:
AFIO外设时钟开启没有

网友C:
启动文件选对没有,它会影响中断响应;

网友D:
其它诸如硬件线路方面问题;

网友E:
最简单的办法,上仿真器看一下

网友F:
换一个芯片试试看

网友G:
中断向量设置的有没有问题  检查一下

网友H:
最后解决了没啊,兄弟,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啊

网友I:
你这样 看代码怎么找问题,遇到这种就是直接调试看寄存器的配置有没设置进去。

网友J:
先检查一下硬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K:
用核心板加USB-UART TTL 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