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2,RA3作为模拟输入ADC,总会出现点问题

楼主(2021-06-03):
PIC16F1787

网友A:
相关寄存器没配置

楼主:
ADC初始化将参考电压设为VCC,GND

网友B:
你寄存器怎么配置的?

网友C:
主要是寄存器配置,包括参考电压、输入输出引脚,时钟频率

网友D:
还有你的读ADC的代码

网友E:
提问最好完整一点,比如你要什么样的ADC,然后给出你的配置代码,然后说明出了说明问题

网友E:
有注释最好

网友F:
什么问题啊?描述清楚啊!

网友G:
大家都很热心的帮助你解决 提的不清不楚的问题....
1. IO口设置, 是否设置为模拟输入?
2. 参考电压是否正确设置?
3. 通道切换后, 是否预留足够采样实际?
4. 左对齐,还是右对齐,是否数据处理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