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USB3320,USB经常故障

楼主(2021-06-03):
项目用STM32H743+USB3320高速PHY,开始USB是正常通信的,用了一段时间后USB就坏掉了。有的用了几分钟,有的用了好几天才坏。

网友A:
坏的现象?

楼主:
现象都一样,我是作device用。ARM是正常的,板子的其它部分,FPGA,串口等都正常工作

楼主:
现在重新换了芯片上去还是不行,新换上的供电电压都正常,引脚连接也正常

网友B:
USB接口加保护器件没?有可能是插拔的过程中,把芯片损坏了。

网友C:
焊接不良

楼主:
应该可以排除焊接不良的问题

楼主:
这个片子引脚有点氧化,很难焊,搞了3天

楼主:
电路图参考官方开发板的,因为是用作device,所以VBUS没有用额外的电源,通过USB线供电。只有这点不同

网友D:
USB芯片是Microchip的吧

楼主:
用的24M无源晶振,示波器测过了,时钟正常,60M的ULPI CLK也正常

楼主:
是的,已经被microchip收购了

网友E:
USB接口有没有TVS二极管,会不会是USB口被静电打坏了?

网友F:
看下芯片能不能烧录吧

网友C:
求问usb3320的寄存器如何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