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猜芯片

楼主(2021-06-04):
这个是驱动LED的芯片   但是查不到相关的信息
上面写LED01734   请问有用过吗  或是类似的芯片

2:这是个手拿的一个充电的,手一晃动  灯就会是流水状态。不知道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谢谢了

网友A:
芯片上还有哪些丝印,你这个图片看不清楚,拍照能看到丝印的图片吧。

网友A:
第二个问题:振动检测手段很多,最常用的就是用个便宜的加速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