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查看keil编译后代码大小,STM32堆栈空间溢出解决办法

楼主(2021-06-04):
1、查看keil编译后代码大小
在Keil中编译工程成功后,在下面的Bulid Ouput窗口中会输出下面这样一段信息:

Program Size: Code=6320  RO-data=4864  RW-data=44  ZI-data=1636

代表的意思:

Code :是程序中代码所占字节大小

RO-data :程序中所定义的指令和常量大小

RW-data :程序中已初始化的变量大小

ZI-Data :程序中未初始化的变量大小

ROM(Flash) size = Code+RO-data+RW-data;

RAM size = RW-data+ZI-data

可以通过.map查看占用的flash和ram大小

楼主:
2、STM32堆栈空间溢出解决办法
一般导致堆栈空间溢出的原因是:定义数组过大,或者申请动态内存过多产生。

以STM32F103RCT6为例,初始的栈空间是1KB,堆空间是512Byte,在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3xe.s的开头可以
设置堆栈空间大小。同样,在STM32CubeMX中也可对堆栈大小进行修改,在Project -> Settings选项中可以对
Minimum Heap Size大小进行更改。

Eg:
堆栈大小可以在stm32的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3xe.s里面设置,开头就有:

Stack_Size      EQU     0x400
Heap_Size       EQU     0x200
0x00000400 等于1024字节所以等于1K
0x00000200 等于512字节所以等于512 By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