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采集应变片微小信号

楼主(2021-06-04):
1、应变片是惠斯通全桥,经测量应变片输出电压大约在1mv,想问下大佬,应变片电源需不需要采用DC-DC隔离稳定电源供电??2、方案采用AD623进行500倍放大,发现信号用STM32 内部12位AD采集信号零点飘逸较大,是否可以在623后级进行 2 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有推荐的滤波电路没,小弟感激不尽,如下图电路

跪求大佬指点

网友A:
c25 c?并上电阻,泄掉电压

网友B:
ad623失调太大了。我用的是ms8629,还可以。简单低通就可以。

网友C:
RC滤波之后接一级跟随器

网友D:
这个电路在架构上还是得优化下,考虑温度补偿等实用性

网友E:
仪表放大器性能太差了,国产两三块钱的ADC内置的PGA不知道比AD62x好到哪里去了。

网友F:
把0.1V的源改用MCU那边的3.3V;
把传感器的激励源改用MCU那边的3.3V;
去掉D4,不然这个东西会要命的;
滤波的RC去掉一级,并把R适当减小。
不要考虑复杂的硬件滤波器,软件滤波更方便。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仪表放大器性能太差了,国产两三块钱的ADC内置的PGA不知道比AD62x好到哪里去了。 ...

"仪表放大器性能太差了"
这个太差了是指哪些参数呢?我看AD623的各项参数都很好,很适合用于这种电桥输出信号的处理啊。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仪表放大器性能太差了"
这个太差了是指哪些参数呢?我看AD623的各项参数都很好,很适合用于这种电桥输 ...

你自己查呗。现在单片机这么普及,绝对误差可以通过标定消除掉,但是温漂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