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珠宝秤便携式迷你手机口袋秤方案

楼主(2021-06-04):
价格: 元
  珠宝秤便携式迷你手机口袋秤方案

  口袋秤也被称之为“手掌秤、便携秤”。其携带方便,外观小巧精致,操作简单,量程小,精度高。由于其一般用于称黄金珠宝,故又称为珠宝秤。另外它还可以称作手掌秤、克拉秤、迷你秤等。一般可用于科研,工厂,医学实验,金银首饰等。因为是用于金银类贵重物品,对于精度要求是很高的,目前市面要求的高精度秤,精度要达到100g/0.01g,目前由我司开发的高精度口袋秤,能够达到这个精度,并且为满足客户的定制需要,我们也可配合客户进行功能上的改动,诸如:pcba结构,LCD屏的适配,量程精度改变,亦可做蓝牙功能的添加。以下是我司对于现成方案的规格说明:

  一、简述

  开机方式:按键开机或是上电开机

  显示精度:10000 分度

  标定方式:1 点标定:100g

  按键种类:轻触、触摸、拨动

  功耗:没背光的情况下,工作电流小于 4mA;关机平均电流小于3uA

  关机时间:低压显示“Lo”4s 后关机;重物稳定后 10±2 秒自动关机

  低压检测:一点或者两点检测

  按键种类:轻触、触摸、拨动

  工作电压:3.0V

  2402:无

  背光:有

  温度:无

  时钟:无

  蜂鸣器:无

  二、基本功能定义

  1、重量参数

  单位:g、oz、gn、ct

  量程:100g

  起称重量:0.05g

  2、按键操作

  ON/OFF功能:1)短按开机全显归零,显示 0.00g

  2)开机全显时三短一长 ON/OFF 键进校正

  3)长按 3s 关机

  UNIT功能:短按单位转换

  TARE功能:全程去皮

  HOLD功能:锁定、解锁

  3、系统功能

  1)校正检测:检测是否进入校正模式,通常在出厂前使用;

  2)开机低电压侦测:当电压低致 2.4V±0.2 V 显示低电压符号“Lo”;

  3)显示重量极限:显示重量最大极限=最大限度+1g,若过载显示过载画面“O-Ld”;

  4)重量低于 0 显示“ ”;

  5)当没有按键操作且重量没变化达到 10s 时,将自动进入睡眠模式。

  三、重量校准

  开机全显时三短一长 ON/OFF 键进入校正模式,显示 CAL2s 后显内码,待内码稳定按 UNIT 键显示校正点 100g 并闪烁,此时在称台放 100g;稳定后显示 PASS 则校正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