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2.4寸8080协议16bit屏幕驱动

楼主(2021-06-04):
-----------------------------------------------------------------------------------H-----------------------------------------------------------------------------------

#ifndef __MY_OLED__
#define __MY_OLED__
#include "gd32f20x_gpio.h"
#include "my_systick.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lcdfont.h"

#define    LCD_LED(x) gpio_bit_write(GPIOC,GPIO_PIN_13,x);

#define LCD_RS_CLR gpio_bit_reset(GPIOC,GPIO_PIN_7)
#define LCD_RST_CLR gpio_bit_reset(GPIOA,GPIO_PIN_11)
#define LCD_CS_CLR    gpio_bit_reset(GPIOC,GPIO_PIN_6)
#define LCD_WR_CLR gpio_bit_reset(GPIOA,GPIO_PIN_8)
#define LCD_RD_CLR gpio_bit_reset(GPIOA,GPIO_PIN_12)

#define LCD_RST_SET gpio_bit_set(GPIOA, GPIO_PIN_11)
#define LCD_WR_SET gpio_bit_set(GPIOA, GPIO_PIN_8)
#define LCD_CS_SET gpio_bit_set(GPIOC, GPIO_PIN_6)
#define LCD_RS_SET    gpio_bit_set(GPIOC, GPIO_PIN_7)
#define LCD_RD_SET gpio_bit_set(GPIOA, GPIO_PIN_12)

#define DATAOUT(x)  gpio_port_write(GPIOB,x&0xFFFF)       //数据输出
#define LCD_DATA_OUT() {gpio_init(GPIOB,GPIO_MODE_OUT_PP,GPIO_OSPEED_50MHZ,0xFFFF);}
#define LCD_DATA_IN()  {gpio_init(GPIOB,GPIO_MODE_IPU,GPIO_OSPEED_50MHZ,0xFFFF);}
#define DATAIN      gpio_input_port_get(GPIOB)         //数据输入

//扫描方向定义
#define L2R_U2D  0x00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正向,0度)
#define L2R_D2U  0x80 //从左到右,从下到上
#define R2L_U2D  0x40 //从右到左,从上到下
#define R2L_D2U  0xc0 //从右到左,从下到上(旋转180度)

#define U2D_L2R  0x20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define U2D_R2L  0x60 //从上到下,从右到左(旋转90度)
#define D2U_L2R  0xa0 //从下到上,从左到右(旋转270度)
#define D2U_R2L  0xe0 //从下到上,从右到左

#define DFT_SCAN_DIR  D2U_L2R  //默认的扫描方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BRED             0XF81F
#define GRED              0XFFE0
#define GBLUE             0X07F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7FFF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BROWN              0XBC40 //棕色
#define BRRED              0XFC07 //棕红色
#define GRAY               0X8430 //灰色

//LCD重要参数集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width;            //LCD 宽度
    uint16_t height;            //LCD 高度
    uint16_t id;                  //LCD ID
}_lcd_dev;

void my_oled_init(void);
void LCD_Clear(uint16_t color);
void LCD_DrawPoint(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color);
uint16_t LCD_ReadPoint(uint16_t x,uint16_t y);
void LCD_SetCursor(uint16_t x,uint16_t y);
void LCD_ShowPicture(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length,uint16_t width,const uint8_t pic[]);
void LCD_ShowChar(uint16_t x,uint16_t y,uint8_t num,uint16_t fc,uint16_t bc,uint8_t sizey,uint8_t mode);

#endif

楼主:
-------------------------------------------------------------C----------------------------------------------------------

#include "my_oled.h"

_lcd_dev lcddev;

/*
static void LCD_WR_REG(uint16_t reg)
{
    LCD_RS_CLR;
    LCD_CS_CLR;
    DATAOUT(reg);
    LCD_WR_CLR;
    LCD_WR_SET;
    LCD_CS_SET;
}
*/

楼主:
__asm static void LCD_WR_REG(uint16_t reg)
{
    PUSH     {r4-r6,lr}

    ldr          R5, =0x40011014
    ldr          R1, =0x80
    str     R1, [R5]

    ldr          R5, =0x40011014
    ldr          R1, =0x40
    str     R1, [R5]

    nop
    ldr            R5, =0x40010C0C
    str            R0, [R5]
  nop

    ldr          R5, =0x40010814
    ldr          R1, =0x100
    str     R1, [R5]

    ldr          R5, =0x40010810
    ldr          R1, =0x100
    str     R1, [R5]

    ldr          R5, =0x40011010
    ldr          R1, =0x40
    str     R1, [R5]

    POP      {r4-r6,lr}
    BX      LR

}

楼主:
static void Set_Dir(uint8_t dir)
{
    if((dir>>4)%4)
    {
        lcddev.width=320;
        lcddev.height=240;
    }else
    {
        lcddev.width=240;
        lcddev.height=320;
    }
}

楼主:
static uint16_t LCD_RD_DATA(void)
{
    uint16_t data=0;
    LCD_DATA_IN();

    LCD_RS_SET;
    LCD_CS_CLR;
    LCD_RD_CLR;
    data=DATAIN;
    LCD_RD_SET;
    LCD_CS_SET;

    LCD_DATA_OUT();
    return data;
}

楼主:
/*
static void LCD_WR_DATA(uint16_t data)
{
    LCD_RS_SET;
    LCD_CS_CLR;
    DATAOUT(data);
    LCD_WR_CLR;
    LCD_WR_SET;
    LCD_CS_SET;
}
*/

楼主:
__asm static void LCD_WR_DATA(uint16_t data)
{
    PUSH     {r4-r6,lr}

    ldr          R5, =0x40011010
    ldr          R1, =0x80
    str     R1, [R5]

    ldr          R5, =0x40011014
    ldr          R1, =0x40
    str     R1, [R5]

    nop
    ldr            R5, =0x40010C0C
    str            R0, [R5]
    nop

    ldr          R5, =0x40010814
    ldr          R1, =0x100
    str     R1, [R5]

    ldr          R5, =0x40010810
    ldr          R1, =0x100
    str     R1, [R5]

    ldr          R5, =0x40011010
    ldr          R1, =0x40
    str     R1, [R5]

    POP      {r4-r6,lr}
    BX      LR
}

楼主:
//写LCD数据
//data:要写入的值
void LCD_WR_data(uint16_t data)
{
    LCD_RS_SET;
    LCD_CS_CLR;
    DATAOUT(data);
    LCD_WR_CLR;
    LCD_WR_SET;
    LCD_CS_SET;
}

楼主:
/******************************************************************************
      函数说明:设置起始和结束地址
      入口数据:x1,x2 设置列的起始和结束地址
                y1,y2 设置行的起始和结束地址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Address_Set(uint16_t x1,uint16_t y1,uint16_t x2,uint16_t y2)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8);
    LCD_WR_data(x1&0xff);
    LCD_WR_data(x2>>8);
    LCD_WR_data(x2&0xff);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8);
    LCD_WR_data(y1&0xff);
    LCD_WR_data(y2>>8);
    LCD_WR_data(y2&0xff);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楼主:
void my_oled_init(void)
{
    LCD_RST_CLR;
    delay_1ms(200);
    LCD_RST_SET;
    delay_1ms(50);

    Set_Dir(DFT_SCAN_DIR);
    LCD_WR_REG(0XD3);

    lcddev.id=LCD_RD_DATA();    //dummy read
    lcddev.id=LCD_RD_DATA();    //读到0X00
    lcddev.id=LCD_RD_DATA();       //读取93
    lcddev.id<<=8;
    lcddev.id|=LCD_RD_DATA();      //读取41

    LCD_WR_REG(0xCF);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C1);
    LCD_WR_DATA(0X30);
    LCD_WR_REG(0xED);
    LCD_WR_DATA(0x64);
    LCD_WR_DATA(0x03);
    LCD_WR_DATA(0X12);
    LCD_WR_DATA(0X81);
    LCD_WR_REG(0xE8);
    LCD_WR_DATA(0x85);
    LCD_WR_DATA(0x10);
    LCD_WR_DATA(0x7A);
    LCD_WR_REG(0xCB);
    LCD_WR_DATA(0x39);
    LCD_WR_DATA(0x2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4);
    LCD_WR_DATA(0x02);
    LCD_WR_REG(0xF7);
    LCD_WR_DATA(0x20);
    LCD_WR_REG(0xE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C0);    //Power control
    LCD_WR_DATA(0x1B);   //VRH[5:0]
    LCD_WR_REG(0xC1);    //Power control
    LCD_WR_DATA(0x01);   //SAP[2:0];BT[3:0]
    LCD_WR_REG(0xC5);    //VCM control
    LCD_WR_DATA(0x30);      //3F
    LCD_WR_DATA(0x30);      //3C
    LCD_WR_REG(0xC7);    //VCM control2
    LCD_WR_DATA(0XB7);
    LCD_WR_REG(0x36);    // Memory Access Control
    LCD_WR_DATA(0x08|DFT_SCAN_DIR);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0x55);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A);
    LCD_WR_REG(0xB6);    // Display Function Control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A2);
    LCD_WR_REG(0xF2);    // 3Gamma Function Disable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26);    //Gamma curve selected
    LCD_WR_DATA(0x01);
    LCD_WR_REG(0xE0);    //Set Gamma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2A);
    LCD_WR_DATA(0x28);
    LCD_WR_DATA(0x08);
    LCD_WR_DATA(0x0E);
    LCD_WR_DATA(0x08);
    LCD_WR_DATA(0x54);
    LCD_WR_DATA(0XA9);
    LCD_WR_DATA(0x43);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E1);    //Set Gamm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5);
    LCD_WR_DATA(0x17);
    LCD_WR_DATA(0x07);
    LCD_WR_DATA(0x11);
    LCD_WR_DATA(0x06);
    LCD_WR_DATA(0x2B);
    LCD_WR_DATA(0x56);
    LCD_WR_DATA(0x3C);
    LCD_WR_DATA(0x05);
    LCD_WR_DATA(0x10);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0F);
    LCD_WR_REG(0x2B);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3f);
    LCD_WR_REG(0x2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ef);
    LCD_WR_REG(0x11); //Exit Sleep
    delay_1ms(120);
    LCD_WR_REG(0x29); //display on

    LCD_Clear(WHITE);
}

楼主:
/******************************************************************************
      函数说明:设置光标位置
      入口数据:x,y 光标位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SetCursor(uint16_t x,uint16_t y)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8);
    LCD_WR_data(x&0xff);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8);
    LCD_WR_data(y&0xff);
}

楼主:
void LCD_Clear(uint16_t color)
{
    uint16_t i,j;
    LCD_Address_Set(0,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1);//设置显示范围
    for(i=0;i<lcddev.width;i++)
    {
        for(j=0;j<lcddev.height;j++)
        {
            LCD_WR_DATA(color);
        }
    }
}

楼主:
/******************************************************************************
      函数说明:在指定位置画点
      入口数据:x,y 画点坐标
                color 点的颜色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DrawPoint(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color)
{
    LCD_Address_Set(x,y,x,y);//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_DATA(color);
}

楼主:
//读取个某点的颜色值
//x,y:坐标
//返回值:此点的颜色
uint16_t LCD_ReadPoint(uint16_t x,uint16_t y)
{
     uint16_t r=0,g=0,b=0;
    LCD_SetCursor(x,y);
    LCD_WR_REG(0X2E);
    r=LCD_RD_DATA();//dummy read
    r=LCD_RD_DATA();//实际坐标颜色
    b=LCD_RD_DATA();
    g=r&0XFF;
    g<<=8;
    return (((r>>11)<<11)|((g>>10)<<5)|(b>>11));
}

楼主:
/******************************************************************************
      函数说明:显示单个字符
      入口数据:x,y显示坐标
                num 要显示的字符
                fc 字的颜色
                bc 字的背景色
                sizey 字号
                mode:  0非叠加模式  1叠加模式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ShowChar(uint16_t x,uint16_t y,uint8_t num,uint16_t fc,uint16_t bc,uint8_t sizey,uint8_t mode)
{
    uint8_t temp,sizex,t,m=0;
    uint16_t i,TypefaceNum;//一个字符所占字节大小
    uint16_t x0=x;
    sizex=sizey/2;
    TypefaceNum=(sizex/8+((sizex%8)?1:0))*sizey;
    num=num-' ';    //得到偏移后的值
    LCD_Address_Set(x,y,x+sizex-1,y+sizey-1);  //设置光标位置
    for(i=0;i<TypefaceNum;i++)
    {
        if(sizey==12)temp=ascii_1206[num][i];               //调用6x12字体
        else if(sizey==16)temp=ascii_1608[num][i];         //调用8x16字体
        else if(sizey==24)temp=ascii_2412[num][i];         //调用12x24字体
        else if(sizey==32)temp=ascii_3216[num][i];         //调用16x32字体
        else return;
        for(t=0;t<8;t++)
        {
            if(!mode)//非叠加模式
            {
                if(temp&(0x01<<t))LCD_WR_DATA(fc);
                else LCD_WR_DATA(bc);
                m++;
                if(m%sizex==0)
                {
                    m=0;
                    break;
                }
            }
            else//叠加模式
            {
                if(temp&(0x01<<t))LCD_DrawPoint(x,y,fc);//画一个点
                x++;
                if((x-x0)==sizex)
                {
                    x=x0;
                    y++;
                    break;
                }
            }
        }
    }
}

楼主:
/******************************************************************************
      函数说明:显示数字
      入口数据:m底数,n指数
      返回值:  无
******************************************************************************/
uint32_t mypow(uint8_t m,uint8_t n)
{
    uint32_t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楼主:
/******************************************************************************
      函数说明:显示整数变量
      入口数据:x,y显示坐标
                num 要显示整数变量
                len 要显示的位数
                fc 字的颜色
                bc 字的背景色
                sizey 字号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ShowIntNum(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num,uint8_t len,uint16_t fc,uint16_t bc,uint8_t sizey)
{
    uint8_t t,temp;
    uint8_t enshow=0;
    uint8_t sizex=sizey/2;
    for(t=0;t<len;t++)
    {
        temp=(num/my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LCD_ShowChar(x+t*sizex,y,' ',fc,bc,sizey,0);
                continue;
            }else enshow=1;

        }
         LCD_ShowChar(x+t*sizex,y,temp+48,fc,bc,sizey,0);
    }
}

楼主:
/******************************************************************************
      函数说明:在指定区域填充颜色
      入口数据:xsta,ysta   起始坐标
                xend,yend   终止坐标
                                color       要填充的颜色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Fill(uint16_t xsta,uint16_t ysta,uint16_t xend,uint16_t yend,uint16_t color)
{
    uint16_t i,j;
    LCD_Address_Set(xsta,ysta,xend-1,yend-1);//设置显示范围
    for(i=ysta;i<yend;i++)
    {
        for(j=xsta;j<xend;j++)
        {
            LCD_WR_DATA(color);
        }
    }
}

楼主:
/******************************************************************************
      函数说明:显示图片
      入口数据:x,y起点坐标
                length 图片长度
                width  图片宽度
                pic[]  图片数组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ShowPicture(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length,uint16_t width,const uint8_t pic[])
{
    uint8_t picH,picL;
    uint16_t i,j;
    uint32_t k=0;
    LCD_Address_Set(x,y,x+length-1,y+width-1);
    for(i=0;i<length;i++)
    {
        for(j=0;j<width;j++)
        {
            picH=pic[k*2];
            picL=pic[k*2+1];
            LCD_WR_DATA((picH<<8|picL));
            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