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030C8 IO口中断计数不准问题,是边沿不够直吗?

楼主(2021-06-04):
设置成边沿中断计数,发现每个边沿计数能到好几百,边沿的上升时间有200us,这个应该不影响计数的准确性吧?请问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吗?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不影响,除非你的波形出现了很严重的振铃现象。建议查一下程序

网友B:
估计你的触发边沿毛刺较多,你认为的1个触发沿可能触发了多次中断。你可以适当做下滤波,或者使用定时器的输入捕捉方式进行计数,同时可以通过硬件对输入信号进行滤波,避免重复计数。定时器对输入信号的滤波只需简单配置下几块。

网友C:
不影响,仔细看程序,应该是串口问题

网友D:
是不是中断标志没清,一直进中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