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关于stm32 can 通信的 bit dominant error

楼主(2021-06-04):
我刚刚开始用stm32 做can通信,遇到一个问题。我用的HAL 库 “SET_BIT(hcan->Instance->sTxMailBox[transmitmailbox].TIR, CAN_TI0R_TXRQ);” 这条语句执行完后 寄存器 有位错误提示 LEC 设置成5 :位显性错误 bit dominant error. 以为是硬件错误,但是即使设置成 静默回环模式 问题依旧。检查设置没有问题,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B:
如果回环模式下还有问题的话,那就是配置的问题了

网友C:
建议看一下官方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