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Keil5构建GD32450i-EVAL工程

楼主(2021-06-04):
1 首先使用keil5的pack Installer(如下图所示)或者在官网下载GD32450i-EVAL开发板的安装包,

楼主:
2 新建文件夹,在文件夹下新建三个子文件,Mdk-Arm,User,Output,点击project新建项目,选择存储路径为Mdk-Arm,之后出现设备选择页面,选择GigaDevice下的GD32F4xx Series,由于GD32450i-EVAL开发板的主控芯片是选择GD32F450IG,因此选择该选项,点击OK。

楼主:
3 之后弹出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页面选择如图所示,其中必选的是CSMIS下的core以及device的startup启动文件,其余的根据需要选择对应的外设,以及对应的外设驱动。注意配置正确的时候打勾的地方是绿色,否则是黄色。一旦出现黄色的时候勾选下面提示的关联文件或者取消该文件的勾选即可,点击OK。

点击OK后显示下面的界面

楼主:
4 依次创建以下文件夹依次创建文件组:Application/Utilites/Documents, 将main.c 、gd32f10x_it.c 和systick.c相关文件拷贝到user文件夹,并添加到Application文件组中。

楼主:
5 如图设置编译的头文件目录:将DFP包的CMSIS相关头文件路径都加进去,将RTE_Components.h配置头文件路径加进去。

编译0warnings  0 wrong。工程创建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