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关闭串口,LL_USART_DeInit和LL_USART_Disable这两个函数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6-04):
我写了一个boot loader,使用串口中断接收数据,在跳转前需要关闭串口,请问这两个函数该用那一个呢,这两个函数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前者是撤消串口的初始化,相关的引脚可以改作它用,以后要用之前必须重新初始化串口才行。后者是停用串口,需要时再用Enable启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