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用STM32Cube做的USART1得PB67发送给电脑数据会时乱码

楼主(2021-06-04):
用STM32Cube做的USART1得PB67发送给电脑数据会时乱码,使用得转化工具是CH340,有人遇到吗

网友A:
这是些常见问题,首先你保证发送端的代码没问题,再就是检查你的串口助手的配置以及硬件线路。问题不复杂,但得靠你自己逐一排查。

网友B:
1、发送和接收的速率是否一致?2、检查杜邦线会不会接触不良?

网友C:
您好。请确认打印的内容除了可见字符外,是否打印了十六进制内容。打印十六进制内容会导致出现乱码,如果需要转换为ASCII码,可以使用printf("%d",c)或者printf("%x",c)

网友D:
检测一下CH340与STM32的硬件链路是否有干扰,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有乱码的

网友E:
遇到过类似问题,后面发现是时钟问题,导致波特率误差大,数据出现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