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F103 PB6无法输出3.3V

楼主:
STM32F103 PB6无法输出3.3V,程序拉高PB6,实际测得电压为1.1V。但其他IO口,如PB7,却可以正常输出3.3V的电压。GPIO B 均设置为推挽输出。
下面是PB6接的电路图:

其中5.0VA_EN对应的PB6。R12 R13均是开路。STM32供电:

程序:
  //前面已经启用时钟了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
在BAT_5V处加入5V电压,D_VCC有3.3V的电压。
同样形式程序,在别的IO口能够正常输出3.3V,而PB6却只能输出1.1V,导致无法使能后面的电源电路。

同样的程序,在别的板子上能够实现。最近新开的一份板子就出现这种问题了。问题可能出在哪?

另外,我尝试使用STLink给32供电,而非通过5V稳压供电,PB6及其他IO口却能输出3.3V电压了。

网友A(2021-06-04):
PB6会不会已经复用于其他功能了呢。会不会被下载口占用了?查询引脚默认选通的功能。

网友B:
焊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C:
由于OPA227的3脚在5V-0V间改变,而STM32F103工作电压是3.3V,建议回复R12连接,PB6设置成OD输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