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和STM32F2的option byte(选项字节)的作用

楼主(2021-06-04):
       STM32F1的option byte占了16字节。但是这16字节,每两个字节组成一个正反对,即:字节1是字节0的反码,字节3是字节2的反码,...,字节15是字节14的反码,所以,芯片使用者只要设置8个字节就行了,另外8个字节系统自动填充为反码。地址和内容描述如下:

楼主:
STM32F2的option byte同样占了16字节。但是真正使用的只有4个字节。

STM32F2的option byte默认值为:

        当芯片设置了读保护后,再用j-link去连接芯片时,芯片就会自动擦除flash,flash擦除后,芯片中就没有程序了,芯片的耗电量和复位引脚拉低一样。要想恢复再使用STVP或j-flash解除读保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