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3睡眠模式唤醒后ADC不正常

楼主(2021-06-04):
发现CH573睡眠模式唤醒后ADC不正常,数值偏大很多。如果不使用睡眠模式,可以正常使用。
还有就是睡眠唤醒后,调整HSE偏置电流会导致复位。
不一般啊。

网友A:
纳尼,这么奇怪?

网友B:
睡眠唤醒后,重新初始化一下ADC试试。

楼主:
最后发现原因是:唤醒后,有些寄存器没有保持,需要重新设置。
到底哪些寄存器保持,哪些不保存,手册也是一句带过,只能自己慢慢体会。

网友C:
唤醒后重新对外设初始化一下。

网友D:
可以按照楼上说的,唤醒后重新初始化一下。

网友E:
唤醒后都对外设进行初始化是必须的工作。因为在睡眠之前有些外设就会被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唤醒后都对外设进行初始化是必须的工作。因为在睡眠之前有些外设就会被关闭。 ...

唤醒后,要是全部重新初始化,那不如直接软复位。实际上有些寄存器维持,有些没有,只需要初始化需要寄存器即可。到底哪些维持?厂商不放出来,手册一句话带过,留给客户自己想。很多国产MCU都喜欢这样。

网友F:
唤醒后,重新初始化ADC外设,如果应用允许,也可以唤醒后直接软复位一下。

网友G(2021-07-14):
如果从深度睡眠中进行唤醒的话,需要重新对ADC进行初始化的。

网友H:
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一直没有遇到过,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I:
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不理解。

是因为MCU唤醒后,ADC需要重新设置。这个原来没搞清楚。

网友G:
你是将模块作为单片机使用吗?

网友C:
唤醒后重新初始化一下ADC外设

网友J(2021-09-18):
睡眠模式下,AD的电源是关闭的,如果有的寄存器还保留值,那不是应该保留值,只是可能有余电。你看这个电源系统图(573规格书,24页)就知道,睡眠时DC/DC是关闭的。
从睡眠的函数里也能看到,睡眠管理寄存器R16_POWER_PLAN里的位就是对应电源系统图上的开关,所以看了这两个就知道那些在唤醒后要重新初始化。
    R16_POWER_PLAN = RB_PWR_PLAN_EN       \
                    |RB_PWR_MUST_0010   \
                    |RB_PWR_CORE            \
                    |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