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安装NUC972的BSP

楼主(2021-06-04):
复制官方提供的nuc970bsp.tar.gz文件到Ubuntu的一个文件夹中,然后在该文件夹中右键打开命令行,执行:

tar zxvf nuc970bsp.tar.gz
解压该BSP压缩包,然后进入该压缩包,获取管理员权限后,执行:

./install.sh
提示:Please install git to proceed !!

要求安装git(因为要从github上下载最新的源码)。执行

sudo apt-get install git
安装git。安装完成后再执行

./install.sh

提示:Check network connecting status...No valid network interface !!

提示网络不可用。打开install.sh文件,看到:

说明install.sh会去ping github.com,如果ping不通就会提示网络不可用。于是在命令行中执行

ping -c 1 github.com
发现确实ping不通。打开windows的命令行,执行

ping github.com
发现也ping不通github.com。

楼主:
刚开始怀疑是防火墙,把防火墙关了后,还是ping不通。

后来怀疑是本地DNS无法解析github.com的问题,于是打开:https://github.com.ipaddress.com/

搜索:github.com

再搜索:github.global.ssl.fastly.net

查询到github.com和github.global.ssl.fastly.net 的IP地址。

然后用记事本打开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中的hosts文件

在最后加入

140.82.113.4  github.com git
199.232.69.194 github.global.ssl.fastly.net

保存退出。

再ping,就可以ping通了

楼主:
回到Ubuntu,再ping还是不通。但是问题应该是一样的。打开/etc/hosts文件

加入

140.82.113.4  github.com git
199.232.69.194 github.global.ssl.fastly.net

保存退出。再ping就可以ping通了。

现在再执行(先不要执行,看完本文再执行)

./install.sh
就没有问题了,当出现下面提示的时候:

Install rootfs, applications, u-boot and Linux kernel
Please enter absolute path for installing(eg:/home/<user name>) :
BSP will be installed in /<path you input>/nuc970bsp

要求输入BSP的安装路径,比如输入:/home/qlexcel/Documents/Work,然后回车。BSP就会被安装在这个地方了。

可是从github上下载程序包会特别慢,一般在10KB左右(跟网速没有关系,无论怎么弄都是这个速度),如下:

按照这个速度,要把这个BSP下载完,要几天去了。

于是我把install.sh看了一下,把里面的下载源转到了gitee上,顿时速度就飞起了:

不想折腾的,可以直接下载我改好了: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qlexcel/12380502,把原来的install.sh备一下份,然后用下载的install.sh替换就可以了。

楼主:
安装完成后,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