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发送数据会引起接收中断么?

楼主(2021-06-04):
我串口3使用USART_SendData(USART1,mydata2)发送给串口1一个命令,传递给串口1连接的LORA模组,得到响应数据后再进入串口1的接收中断,返回给串口3响应数据。但现在的情况是,串口1接收到命令直接进入接收中断,直接把命令返回给串口3了。

网友A(2022-12-22):
串口1收到的数据直接发给串口3了?这是什么操作啊?

网友B:
那是你程序逻辑设计有问题了吧

网友C:
我觉得不应该发送数据会发起中断才对啊

网友D:
你可以用缓冲区,让数据保存着,这样能好点

网友E:
你串口3收到数据就会给串口1发送啊,串口1肯定是收到数据才会引起中断的啊

网友F:
你可以把你的代码贴出来么?看看你的逻辑

网友G:
我感觉是你程序写的有问题吧,你串口3收到数据再转发至串口1,是没啥问题的啊

网友H:
你逻辑没弄好吧,不然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I:
对啊,得到响应之后就可以进入到串口1的接收中断的啊,但为啥串口1直接能进入到中断呢?

网友J:
你可以这样,加个协议啊,判断数据是否正确,不正确不收数据就好了

网友K(2023-02-19):
虑是不是不断的发送数据给接收缓冲区的数据塞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