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G474 CANFD 用例详解

楼主(2021-06-04):
目录
前景提要
STM32工程搭建
串口配置
100us定时器
FDCAN配置
Bus-Off处理
新消息接收处理
发送处理
使用Xavier配合测试一下
完整工程下载
关于用作Classic CAN
微信公众号
前景提要
CANFD基础知识可参考前篇:

Jetson Xavier/XavierNX/TX2 CANFD 配置使用
STM32 CANFD 基础知识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fengdq/article/details/113949905

楼主:
本篇用起来, 连接关系如下:

CAN收发器均选用支持2M及以上CANFD的收发器, LPUART到PC用STLINK连接.

楼主:
STM32工程搭建
STM32CubeMX配置步骤如下:

MCU选择: 打开 STM32CubeMX, 点击 ACCESS TO MCU SELECTOR, 选择 STM32G474VETx

调试端口配置为SWD: Pinout & Configuration -> System Core -> SYS -> Debug 选择 Serial Wire

Pinout & Configuration -> System Core -> RCC -> HSE 选择 Crystal/Ceramic Resonator

Clock Configuration(我板子上用的外部12M晶振, 主频配置成160MHz, FDCAN的时钟来自PCLK1=160MHz):

楼主:
开启100us定时器中断: Pinout & Configuration -> Timers -> TIM6 -> 勾选Activated, Prescaler设置为160-1, Counter Period设置为100-1 -> 勾选TIM6中断: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WZlbmdkcQ==,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WZlbmdkcQ==,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LPUART1配置: Pinout & Configuration -> Connectivity -> LPUART1 -> Mode选择异步Asynchronous, 关闭 OverrunDMA on RX Error, 波特率配置为2M-8-N-1: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WZlbmdkcQ==,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FDCAN1配置: Pinout & Configuration -> Connectivity -> FDCAN1, Mode选择FD, Frame Format设置FD mode with BirRate Switshing启用位速率变换, Auto Retransmission设置为Enable开启自动重传, Trasmit Pause设置为Enable开启传输暂停, 速率和采样点设置参考上一篇 STM32 CANFD 基础知识的位时间和采样点小节, Nominal仲裁段设置500Kbit/s(160M/NPre/(1+NTSeg1+NTSeg2) = 160M/4/(1+63+16) = 500Kbit/s), 采样点0.8((1+NTSeg1)/(1+NTSeg1+NTSeg2)=64/80=0.8); Data数据段设置为2Mbit/s((160M/DPre/(1+DTSeg1+DTSeg2) = 160M/4/(1+63+16) = 500Kbit/s)), 采样点0.75((1+DTSeg1)/(1+DTSeg1+DTSeg2)=15/20=0.75), Std Filter Nbr标准帧过滤器数量直接设为最大28, Ext Filters Nbr扩展帧滤波器数量直接设为最大8(虽然后面并没有全用上), 勾选FDCAN1 interrupt 0中断, 引脚也从默认调整到板子上用的引脚PD0/PD1: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WZlbmdkcQ==,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WZlbmdkcQ==,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FDCAN2, FDCAN3的设置同FDCAN1, 注意引脚要从默认改为板子上用的, 最终引脚位置为:
Project Manager -> Project -> Browse 选择工程位置(Project Location), 填入工程名(Project Name), Toolchain/IDE 选择 MDK-ARM, 把Minimum Heap Size改为0x1000, Minimum Stack Size改为0x1000. 或者更大一点.

Project Manager -> Code Generator -> 勾选Copy only the necessary library files, 还有Generate peripheral initialization as a pair of .c/.h files per periphral

点击右上角 GENERATE CODE 按钮生成代码, 点击Open Project按钮打开工程.

楼主:
Keil配置, Keil 点击魔术棒或者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 默认配置Debug为ST-link Debugger, 点击Setting:

Flash Download选项卡 -> 勾选Reset and Run, 这样下载后可以自动复位运行.
Pack选项卡, 去掉默认的Enable勾选
到此配置结束. 下面是手动添加的代码详解

楼主:
串口配置
为 LPUART1 添加printf支持:

楼主:
100us定时器

因为用最大64字节测试的, 实测只发送的情况下, 1s传输最多2490+约2500帧, 再多就丢帧了, 也就是400us/帧, 保守一点, 这里设置500us传一帧, 如果没传出去, 100us后有一次重传的机会, 这就是100us定时器的由来.

楼主:
FDCAN配置

主要是标准帧滤波器, 扩展帧滤波器设置, 开启新消息接收中断, 开启Bus-Off中断, 设置发送传输延时补偿等.

FDCAN_FilterTypeDef sFilterConfig1;

void fdcan1_config(void)

{

  sFilterConfig1.IdType = FDCAN_STANDARD_ID;

  sFilterConfig1.FilterIndex = 0;

  sFilterConfig1.FilterType = FDCAN_FILTER_RANGE;

  sFilterConfig1.FilterConfig = FDCAN_FILTER_TO_RXFIFO0;

  sFilterConfig1.FilterID1 = 0x00;

  sFilterConfig1.FilterID2 = 0x7FF;

  if (HAL_FDCAN_ConfigFilter(&hfdcan1, &sFilterConfig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FilterConfig1.IdType = FDCAN_EXTENDED_ID;

  sFilterConfig1.FilterIndex = 0;

  sFilterConfig1.FilterType = FDCAN_FILTER_RANGE;

  sFilterConfig1.FilterConfig = FDCAN_FILTER_TO_RXFIFO0;

  sFilterConfig1.FilterID1 = 0x00;

  sFilterConfig1.FilterID2 = 0x1FFFFFFF;

  if (HAL_FDCAN_ConfigFilter(&hfdcan1, &sFilterConfig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global filter on both FDCAN instances:

  Filter all remote frames with STD and EXT ID

  Reject non matching frames with STD ID and EXT ID */

  if (HAL_FDCAN_ConfigGlobalFilter(&hfdcan1, FDCAN_REJECT, FDCAN_REJECT, FDCAN_FILTER_REMOTE, FDCAN_FILTER_REMOT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Activate Rx FIFO 0 new message notification on both FDCAN instances */

  if (HAL_FDCAN_ActivateNotification(&hfdcan1, FDCAN_IT_RX_FIFO0_NEW_MESSAGE, 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FDCAN_ActivateNotification(&hfdcan1, FDCAN_IT_BUS_OFF, 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and enable Tx Delay Compensation, required for BRS mode.

        TdcOffset default recommended value: DataTimeSeg1 * DataPrescaler

        TdcFilter default recommended value: 0 */

  HAL_FDCAN_ConfigTxDelayCompensation(&hfdcan1, hfdcan1.Init.DataPrescaler * hfdcan1.Init.DataTimeSeg1, 0);

  HAL_FDCAN_EnableTxDelayCompensation(&hfdcan1);

  HAL_FDCAN_Start(&hfdcan1);

}

楼主:
这里设置了用一个标准帧滤波器设置了标准帧的全接收, 也可以用掩码的方式设置全接收:

  sFilterConfig1.FilterType = FDCAN_FILTER_MASK;
  sFilterConfig1.FilterConfig = FDCAN_FILTER_TO_RXFIFO0;
  sFilterConfig1.FilterID1 = 0;
  sFilterConfig1.FilterID2 = 0;

楼主:
用一个扩展帧滤波器设置了扩展帧的全接收, 消息扔到RXFIFO0中, 设置了RXFIFO0的新消息来的中断, 也可以扔到RXFIFO1中.

有别于STM32H7, STM32G474在STM32CubeMX软件中能设置的最大标准帧滤波器是28个, 扩展帧滤波器是8个, 这里程序中只各用了一个(index = 0), 如果想用更多, 不知可否手动更改stm32g4xx_hal_fdcan.c中213行这个值, 如把扩展帧滤波器数量从8改为28, 有兴趣试试:

#define SRAMCAN_FLE_NBR                  ( 8U)         /* Max. Filter List Extended Number      */

楼主:
FDCAN2, FDCAN3的配置和FDCAN1类似.

Bus-Off处理
如果CANH, CANL短接, 或者和其它节点的传输速率/采样点不一致, 会引发Bus-Off, 上面开启了Bus-Off中断, 发生Bus-Off时, 直接在中断中初始化FDCAN外设:

void HAL_FDCAN_ErrorStatusCallback(FDCAN_HandleTypeDef *hfdcan, uint32_t ErrorStatusITs)
{
  //__HAL_FDCAN_CLEAR_FLAG(hfdcan, FDCAN_FLAG_BUS_OFF);
  if(hfdcan->Instance == FDCAN1) {
    MX_FDCAN1_Init();
    fdcan1_config();
  } else if(hfdcan->Instance == FDCAN2) {
    MX_FDCAN2_Init();
    fdcan2_config();
  } else if(hfdcan->Instance == FDCAN3) {
    MX_FDCAN3_Init();
    fdcan3_config();
  } else {
  }
}

楼主:
新消息接收处理
直接把接收的消息通过2M波特率的串口打印出来.

FDCAN_RxHeaderTypeDef RxHeader1;
FDCAN_RxHeaderTypeDef RxHeader2;
FDCAN_RxHeaderTypeDef RxHeader3;

//RxHeader1.DataLength => can_dlc
//0x00000 => 0
//0x10000 => 1
//0x20000 => 2
//0x30000 => 3
//0x40000 => 4
//0x50000 => 5
//0x60000 => 6
//0x70000 => 7
//0x80000 => 8
//0x90000 => 12
//0xA0000 => 16
//0xB0000 => 20
//0xC0000 => 24
//0xD0000 => 32
//0xE0000 => 48
//0xF0000 => 64
uint8_t dlc2len[]={0,1,2,3,4,5,6,7,8,12,16,20,24,32,48,64};
uint8_t can_dlc2len(uint32_t RxHeader_DataLength)
{
  return dlc2len[RxHeader_DataLength>>16];
}

uint8_t cnt = 0;
uint8_t brs[] = {'-', 'B'};
uint8_t esi[] = {'-', 'E'};
void HAL_FDCAN_RxFifo0Callback(FDCAN_HandleTypeDef *hfdcan, uint32_t RxFifo0ITs)
{
  if((RxFifo0ITs & FDCAN_IT_RX_FIFO0_NEW_MESSAGE) != 0) {
    //HAL_FDCAN_GetRxMessage(hfdcan, FDCAN_RX_FIFO0, &RxHeader2, RxData2);
    //RxHeader2.Identifier++;
    //fdcan2_transmit(RxHeader2.Identifier, RxData2);

    //HAL_FDCAN_GetRxMessage(hfdcan, FDCAN_RX_FIFO0, &RxHeader1, RxData1);
    //memset(&RxHeader1, 0, sizeof(FDCAN_RxHeaderTypeDef));

    HAL_FDCAN_GetRxMessage(hfdcan, FDCAN_RX_FIFO0, &RxHeader1, RxData1);
    if (hfdcan->Instance == FDCAN1) {
                printf("fdcan1, ");
        } else if (hfdcan->Instance == FDCAN2) {
                printf("fdcan2, ");
        } else if (hfdcan->Instance == FDCAN3) {
                printf("fdcan3, ");
        }
    printf("0x%8X, %02d, %c, %c:",RxHeader1.Identifier,
                                  can_dlc2len(RxHeader1.DataLength),
                                  brs[RxHeader1.BitRateSwitch>>20 & 0x1],
                                  esi[RxHeader1.ErrorStateIndicator>>31 & 0x1]);
    for(cnt = 0; cnt < can_dlc2len(RxHeader1.DataLength); cnt++) {
      printf(" %02X", RxData1[cnt]);
    }
    printf("\n\r");

    //if (hfdcan->Instance == FDCAN1) {
    //  HAL_FDCAN_GetRxMessage(hfdcan, FDCAN_RX_FIFO0, &RxHeader1, RxData1);
    //  //echo
    //  RxHeader1.Identifier++;
    //  fdcan1_transmit(RxHeader1.Identifier, RxHeader1.DataLength, RxData1);
    //} else if(hfdcan->Instance == FDCAN2) {
    //  HAL_FDCAN_GetRxMessage(hfdcan, FDCAN_RX_FIFO0, &RxHeader2, RxData2);
    //  //echo
    //  RxHeader2.Identifier++;
    //  fdcan2_transmit(RxHeader2.Identifier, RxHeader2.DataLength, RxData2);
    //} else if(hfdcan->Instance == FDCAN3) {
    //  HAL_FDCAN_GetRxMessage(hfdcan, FDCAN_RX_FIFO0, &RxHeader3, RxData3);
    //  //echo
    //  RxHeader3.Identifier++;
    //  fdcan3_transmit(RxHeader3.Identifier, RxHeader3.DataLength, RxData3);
    //} else {
    //
    //}
  }
}

楼主:
注意注释中 RxHeader.DataLength => can_dlc 的对应关系.

示例如图:

图中消息来自fdcan2, can_id为0x18FF0005, 64字节数据, 开启了BRS和ESI, :后面是64字节的十六进制数据.

printf还是比较耗时间的, 这里仅做低负载下的演示, 实际使用不建议中断中这么搞.

楼主:
发送处理
发送开启了BRS和ESI, 如果发送失败, 就延时100us后重发一次.

#include <string.h>

FDCAN_TxHeaderTypeDef TxHeader1;
FDCAN_TxHeaderTypeDef TxHeader2;
FDCAN_TxHeaderTypeDef TxHeader3;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flag;
  FDCAN_TxHeaderTypeDef TxHeader;
  uint8_t TxData[64];
} FDCAN_SendFailTypeDef;

FDCAN_SendFailTypeDef fdcan1_send_fail = {0};
FDCAN_SendFailTypeDef fdcan2_send_fail = {0};
FDCAN_SendFailTypeDef fdcan3_send_fail = {0};

void fdcan1_transmit(uint32_t can_id, uint32_t DataLength, uint8_t tx_data[])
{
  TxHeader1.Identifier = can_id;
  TxHeader1.IdType = FDCAN_EXTENDED_ID;
  if(can_id < 0x800) {  //exactly not right
    TxHeader1.IdType = FDCAN_STANDARD_ID;
  }
  TxHeader1.TxFrameType = FDCAN_DATA_FRAME;
  TxHeader1.DataLength = DataLength;
  TxHeader1.ErrorStateIndicator = FDCAN_ESI_ACTIVE;
  TxHeader1.BitRateSwitch = FDCAN_BRS_ON;
  TxHeader1.FDFormat = FDCAN_FD_CAN;
  TxHeader1.TxEventFifoControl = FDCAN_NO_TX_EVENTS;
  TxHeader1.MessageMarker = 0;        //marker++;        //Tx Event FIFO Use
  if(HAL_FDCAN_AddMessageToTxFifoQ(&hfdcan1, &TxHeader1, tx_data) != HAL_OK) {
    fdcan1_send_fail.flag = 1;
    memcpy(&fdcan1_send_fail.TxHeader, &TxHeader1, sizeof(FDCAN_TxHeaderTypeDef));
    memcpy(fdcan1_send_fail.TxData, tx_data, can_dlc2len(DataLength));
  }
}

int main(void)
{
  ...
  /* USER CODE BEGIN 2 */
  fdcan1_config();
  fdcan2_config();
  fdcan3_config();

  for(uint8_t i = 0; i < 64; i++) {
    TxData1[i] = i;
    TxData2[i] = i;
    TxData3[i] = i;
  }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6);
  uint32_t count = 0;
  uint32_t cnt_100us = 0;
  uint32_t cnt_500us = 0;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if(tim6_flag && count < 1000) {
      tim6_flag = 0;
      TxData1[0] = count >> 8 & 0xFF;
      TxData1[1] = count & 0xFF;

      ++cnt_100us;
      cnt_500us = cnt_100us / 5;
      if(cnt_500us && (cnt_100us%5==0) ) {
        switch(cnt_500us) {
          case 1: fdcan1_transmit(0x123, FDCAN_DLC_BYTES_64, TxData1);
                  fdcan1_transmit(0x124, FDCAN_DLC_BYTES_64, TxData1);
                  fdcan1_transmit(0x125, FDCAN_DLC_BYTES_64, TxData1); break;
          case 4: fdcan1_transmit(0x12345678, FDCAN_DLC_BYTES_64, TxData1); break;
          case 5: fdcan1_transmit(0x12345679, FDCAN_DLC_BYTES_64, TxData1); break;
          case 6: fdcan1_transmit(0x1234567A, FDCAN_DLC_BYTES_64, TxData1); break;
          case 7: /* next send */ break;
          case 8: break;
          case 20: ++count; cnt_100us = 0; break; //10ms
        }
      } else {  //fail retransmission once
        if(fdcan1_send_fail.flag) {
          fdcan1_transmit(fdcan1_send_fail.TxHeader.Identifier,
                          fdcan1_send_fail.TxHeader.DataLength,
                          fdcan1_send_fail.TxData);
          fdcan1_send_fail.flag = 0;
        }
        if(fdcan2_send_fail.flag) {
          fdcan2_transmit(fdcan2_send_fail.TxHeader.Identifier,
                          fdcan2_send_fail.TxHeader.DataLength,
                          fdcan2_send_fail.TxData);
          fdcan2_send_fail.flag = 0;
        }
        if(fdcan3_send_fail.flag) {
          fdcan3_transmit(fdcan3_send_fail.TxHeader.Identifier,
                          fdcan3_send_fail.TxHeader.DataLength,
                          fdcan3_send_fail.TxData);
          fdcan3_send_fail.flag = 0;
        }
      }
    }
  }
  /* USER CODE END 3 */
}

fdcan2, fdcan3和fdcan1的发送类似, 3个发送函数可以合并成一个, 这里没有合并.

发送函数中的DataLength指的是类似FDCAN_DLC_BYTES_64这种的宏定义, 而不是数字64.

这里用can_id < 0x800只是为了简便, 其实不正确, 这种情况下也有可能是扩展帧, 但通常不会这么用.

因为发送最多可以缓存3帧, 所以可以一口气发送3帧, 如case 1处, 也可以一帧一帧发送, 如case 4, case 5, case 6. 这里是1.5ms/3帧或者500us/帧.

因为总线中还有其他节点发送之类的, 有可能发送失败, 这里留了一次发送失败后延时100us重传的机会, 具体情况根据现场可另行调整.

如果fdcan1, fdcan2, fdcan3没有在一个网络中, 可以一口气 fdcan1发送3帧 + fdcan2发送3帧 + fdcan3发送3帧.

一般车辆总线中发送都是最快10ms内把要发的不同ID的数据一股脑发出去(当然也有20ms, 50ms, 100ms周期的数据这里暂不考虑), 所以这里100us中断计数100次就是10ms.

程序中发送1000*6=6000帧后停止发送, 10ms发6帧, 所以10s后数据就发完了

楼主:
使用Xavier配合测试一下
把STM32的FDCAN1连到Xavier的CAN1上, Xavier CAN1设置:

#!/bin/sh

sudo modprobe can
sudo modprobe can_raw
sudo modprobe mttcan

sudo ip link set down can0
sudo ip link set can0 type can bitrate 500000 sample-point 0.8 dbitrate 2000000 dsample-point 0.75 fd on restart-ms 100
sudo ip link set up can0
sudo ifconfig can0 txqueuelen 1000

sudo ip link set down can1
sudo ip link set can1 type can bitrate 500000 sample-point 0.8 dbitrate 2000000 dsample-point 0.75 fd on restart-ms 100
sudo ip link set up can1
sudo ifconfig can1 txqueuelen 1000

楼主:
Xavier也是仲裁段500Kbit/s, 采样点0.8, 数据段2Mbit/s, 采样点0.75.

restart-ms 100设置总线Bus-Off时, 100ms后重启.

设置完后查看设置状态 ip -details -statistics link show can1:

$ ip -details -statistics link show can1
6: can1: <NOARP,UP,LOWER_UP,ECHO> mtu 72 qdisc pfifo_fast state UNKNOWN mode DEFAULT group default qlen 1000
    link/can  promiscuity 0
    can <FD> state ERROR-ACTIVE (berr-counter tx 0 rx 0) restart-ms 100
          bitrate 498701 sample-point 0.792
          tq 26 prop-seg 30 phase-seg1 30 phase-seg2 16 sjw 1
          mttcan: tseg1 2..255 tseg2 0..127 sjw 1..127 brp 1..511 brp-inc 1
          dbitrate 2021052 dsample-point 0.736
          dtq 26 dprop-seg 6 dphase-seg1 7 dphase-seg2 5 dsjw 1
          mttcan: dtseg1 1..31 dtseg2 0..15 dsjw 1..15 dbrp 1..15 dbrp-inc 1
          clock 38400000
          re-started bus-errors arbit-lost error-warn error-pass bus-off
          0          0          0          13         20         0         numtxqueues 1 numrxqueues 1 gso_max_size 65536 gso_max_segs 65535
    RX: bytes  packets  errors  dropped overrun mcast
    64578440   1013451  0       0       0       0
    TX: bytes  packets  errors  dropped carrier collsns
    952448     15914    0       0       0       0

位速率和采样点的些许误差测试并无影响.

楼主:
使用 candump -ta -x can1 >24.dat, 这里-ta显示绝对时间, 然后下载STM32程序运行, 上面的6000帧数据全部存到24.dat文件中了, 共计6000行, 这里截取首尾部分显示:

(1613988959.105805)  can1  RX B -  123  [64]  00 00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A 1B 1C 1D 1E 1F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A 2B 2C 2D 2E 2F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3A 3B 3C 3D 3E 3F
(1613988959.106191)  can1  RX B -  124  [64]  00 00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A 1B 1C 1D 1E 1F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A 2B 2C 2D 2E 2F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3A 3B 3C 3D 3E 3F
(1613988959.106609)  can1  RX B -  125  [64]  00 00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A 1B 1C 1D 1E 1F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A 2B 2C 2D 2E 2F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3A 3B 3C 3D 3E 3F
(1613988959.107337)  can1  RX B -  12345678  [64]  00 00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A 1B 1C 1D 1E 1F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A 2B 2C 2D 2E 2F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3A 3B 3C 3D 3E 3F
(1613988959.107865)  can1  RX B -  12345679  [64]  00 00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A 1B 1C 1D 1E 1F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A 2B 2C 2D 2E 2F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3A 3B 3C 3D 3E 3F
(1613988959.108332)  can1  RX B -  1234567A  [64]  00 00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A 1B 1C 1D 1E 1F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A 2B 2C 2D 2E 2F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3A 3B 3C 3D 3E 3F
(1613988959.115791)  can1  RX B -       123  [64]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A 1B 1C 1D 1E 1F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A 2B 2C 2D 2E 2F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3A 3B 3C 3D 3E 3F
(1613988959.116215)  can1  RX B -       124  [64]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A 1B 1C 1D 1E 1F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A 2B 2C 2D 2E 2F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3A 3B 3C 3D 3E 3F

...

(1613988969.087131)  can1  RX B E  12345678  [64]  03 E6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A 1B 1C 1D 1E 1F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A 2B 2C 2D 2E 2F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3A 3B 3C 3D 3E 3F
(1613988969.087612)  can1  RX B E  12345679  [64]  03 E6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A 1B 1C 1D 1E 1F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A 2B 2C 2D 2E 2F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3A 3B 3C 3D 3E 3F
(1613988969.088160)  can1  RX B E  1234567A  [64]  03 E6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A 1B 1C 1D 1E 1F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A 2B 2C 2D 2E 2F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3A 3B 3C 3D 3E 3F
(1613988969.095802)  can1  RX B E       123  [64]  03 E7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A 1B 1C 1D 1E 1F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A 2B 2C 2D 2E 2F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3A 3B 3C 3D 3E 3F
(1613988969.095935)  can1  RX B E       124  [64]  03 E7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A 1B 1C 1D 1E 1F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A 2B 2C 2D 2E 2F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3A 3B 3C 3D 3E 3F
(1613988969.096294)  can1  RX B E       125  [64]  03 E7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A 1B 1C 1D 1E 1F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A 2B 2C 2D 2E 2F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3A 3B 3C 3D 3E 3F
(1613988969.097116)  can1  RX B E  12345678  [64]  03 E7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A 1B 1C 1D 1E 1F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A 2B 2C 2D 2E 2F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3A 3B 3C 3D 3E 3F
(1613988969.097604)  can1  RX B E  12345679  [64]  03 E7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A 1B 1C 1D 1E 1F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A 2B 2C 2D 2E 2F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3A 3B 3C 3D 3E 3F
(1613988969.098102)  can1  RX B E  1234567A  [64]  03 E7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A 1B 1C 1D 1E 1F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A 2B 2C 2D 2E 2F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3A 3B 3C 3D 3E 3F

这里前三行的格式问题, ESI的404行之前是-, 404行及以后是E, 暂时不解. 其它正常, ID顺序和数据都对得上.

楼主:
Xavier发送脚本, ##后面的3表示开启BRS和ESI:

#!/bin/sh

while true; do
    cansend can1 18FF0001##3.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
    cansend can1 18FF0002##3.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
    cansend can1 18FF0003##3.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
    cansend can1 18FF0004##3.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
    cansend can1 18FF0005##3.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
    cansend can1 18FF0006##3.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
    sleep 0.01
done

可以在LPUART1串口中看到收到的数据, 如上面 新消息接收处理 小节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