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自动波特率检测简单介绍

楼主(2021-06-04):
一、前言

        串口自动波特率检测功能(ABR)可以让设备在进行串口通信时不用提前设置好波特率,根据对方的波特率实时更改自己的波特率,可以大大提高己方设备的兼容性。波特率检测分为硬件检测和软件检测。

        硬件检测仅适用于具备了相关硬件的MCU,比如STM32的单片机

        而软件检测则适用于所有的单片机。

楼主:
二、硬件自动波特率检测(以STM32来说明)

1、支持串口

        STM32单片机中只有下面这几个系列支持ABR:

而这几个系列的单片机中,也不是所有的串口都支持ABR:

楼主:
2、ABR模式

        根据检测波特率方式的不同,ABR又分为4种模式:

楼主:
三、软件自动波特率检测

        软件的检测方法是:首先把RX引脚设置为输入捕获模式,然后让对方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最好是0x7F),通过测量边缘时间来计算波特率。

        比如接收到0x7F,则会有下面的波形:

        测量到两个上升沿间的时间,除以8就可以得到一位的时间,求个倒数就是波特率了。

        当然也可以把RX引脚设置为外部中断模式、普通输入模式,然后用其他的定时器来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