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关于AT32F403A芯片 emwin菜单刷新慢问题

楼主(2021-06-04):
这段时间移植项目,将ST的移植到AT上,发现这个问题,AHB=160M,XMC的配置,直接复制的例程中的配置,然后
X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XMC_AdrHoldTime = 0;                //地址保持时间
        X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XMC_AdrOpTime = 4;                        //地址建立时间
        X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XMC_CLKPsc = 0;
        X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XMC_DataOpTime = 8;                        //数据更新时间
        X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XMC_DataStableTime = 0;                //数据保持时间
        X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XMC_IntervalBetweenOP = 1;
        X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XMC_Mode = XMC_Mode_A;
修改了上面的配置,项目中添加了FReeRTOS 和emwin,刚开始以为是任务导致的,然后查看了下刷新界面的这个任务占CPU80%(总共有4个任务,刷新的任务优先级最低,将其他的任务中的执行代码屏蔽,基本只是定时进入任务),通过这个基本可以排除任务切换的影响,然后XMC这块的上面的配置和之前ST的FSMC是一样的
Timing.AddressSetupTime = 4;
  Timing.AddressHoldTime = 0;
  Timing.DataSetupTime = 8;
  Timing.BusTurnAroundDuration = 1;
  Timing.CLKDivision = 0;
  Timing.DataLatency = 0;
  Timing.AccessMode = FSMC_ACCESS_MODE_A;
然后发现在AT上这个界面刷的比较慢  肉眼可以看到刷新的痕迹
项目配置的是224K RAM,emwin的显存地址取的是224K的后面64K。
现在:ST和AT的AHB都是160M,并且FSMC和XMC的上面这些参数也是一样的,任务中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刷界面的任务(空闲就会执行),现在就不明白还有什么因素会影响到界面的刷新了?
望指点! 谢谢

网友A:
初始化再增加如下函数试试
XMC_ExtTimingConfig(XMC_Bank1_NORSRAM1,0,8);
XMC_Bank1_NORSRAM1  具体根据你的配置调整。

试了下 加这个没啥区别 XMC_NORSRAMInitStruct.XMC_Bank = XMC_Bank1_NORSRAM1; XMC_NORSRAMInitStruct.XMC_BusType = XMC_BusType_16b; XMC_NORSRAMInitStruct.XMC_DataAdrMux = XMC_DataAdrMux_Disable; XMC_NORSRAMInitStruct.XMC_Dev = XMC_Dev_SRAM; XMC_NORSRAMInitSt

楼主:
试了下  没啥区别  还是刷的比较慢   这是关于XMC的配置 直接复制例程的

XMC_NORSRAMInitStruct.XMC_Bank = XMC_Bank1_NORSRAM1;
        XMC_NORSRAMInitStruct.XMC_BusType = XMC_BusType_16b;
        XMC_NORSRAMInitStruct.XMC_DataAdrMux = XMC_DataAdrMux_Disable;
        XMC_NORSRAMInitStruct.XMC_Dev = XMC_Dev_SRAM;
        XMC_NORSRAMInitStruct.XMC_EnableAsynWait = XMC_AsynWait_Disable;
        XMC_NORSRAMInitStruct.XMC_EnableBurstMode = XMC_BurstMode_Disable;
        XMC_NORSRAMInitStruct.XMC_EnableBurstModeSplit = XMC_BurstModeSplit_Disable;
        XMC_NORSRAMInitStruct.XMC_EnableWaitSignal = XMC_WaitSignal_Disable;
        XMC_NORSRAMInitStruct.XMC_EnableWrite = X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XMC_NORSRAMInitStruct.XMC_EnableWriteTiming = XMC_WriteTiming_Enable;
        XMC_NORSRAMInitStruct.XMC_WaitSignalConfig = XMC_WaitSignalConfig_BeforeWaitState;
        XMC_NORSRAMInitStruct.XMC_WaitSignalLv = XMC_WaitSignalLv_Low;
        XMC_NORSRAMInitStruct.XMC_WriteBurstSyn = XMC_WriteBurstSyn_Disable;
        XMC_NORSRAMInitStruct.XMC_WTimingStruct = &X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
        XMC_NORSRAMInitStruct.XMC_RWTimingStruct = &X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
        XMC_NORSRAMInit(&XMC_NORSRAMInitStruct);

  XMC_ExtTimingConfig(XMC_Bank1_NORSRAM1,0,8);
  //*(uint32_t*)0xa0000220 &= 0xff00;

        /*!< Enable FSMC Bank1_SRAM Bank */
        XMC_NORSRAMCmd(X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网友A:
那估计是emwin哪里配置有所区别,毕竟你跑的是STF4xx,这个型号和AT32F4还有有区别的。
另外,可否留个邮箱,我把移植好的emwin demo发给你。

可否发一个emwin 例程给我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是emwin哪里配置有所区别,毕竟你跑的是STF4xx,这个型号和AT32F4还有有区别的。
另外,可否留个邮箱 ...

1364465583@qq.com

[图片发不出来了..还想截个图发下个emwin例程的信息的]
emwin的例程吗?  那个emwinV1.0.0,我看了那个手册(AT32emwin指导手册)的移植过程,没看到和我们之前的有啥区别

@756572527 :这太久了 我也找不到相关资料了,建议去官方相应渠道找找
@muyichuan2012 :版主你好,能否发份移植好的emwin我看看
@muyichuan2012 :好的 谢谢啦
看过emwin手册啊,那加入雅特力qq群呢,里面有emwin高手,或许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雅特力官方qq群:1121757020

网友B(2022-07-03):
160m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C:
XMC特性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