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HC32L136休眠唤醒问题

楼主(2021-06-04):
我在产品开机的进入休眠时候,设置了让系统唤醒不进去中断服务子程序
        __disable_irq();
        SCB->SCR |= 0X00000004;
但是,发现进入主程序进入while循环的时候,其他中断都关闭了,进入不了
然后,我在主程序尾巴加一条
     __enable_irq();
发现程序只能进入一遍主程序后就又进入休眠。请教一下怎么才能唤醒后,继续进行主程序运行。第一次用,手册看的不是很明白。

我的休眠程序如下:
    ///< 低功耗模式配置
  stcConfig.enSEVONPEND   = Se***dDisable;
    stcConfig.enSLEEPDEEP   = SlpDpEnable;
    stcConfig.enSLEEPONEXIT = SlpExtEnable;
    Lpm_Config(&stcConfig);

  Lpm_GotoLpmMode();

网友A:
楼主设置的是DeepSleep,进入Deepsleep之前不能禁止中断,进入之后,如果需要唤醒,需要用可以在低功耗模式下能产生中断的模块,通过这类来唤醒,比如RTC,LPtimer,LpUART或者GPIO中断(前三者需要使用RCL或者XTL时钟来做模块的时钟)。例程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