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D卡驱动

楼主(2021-06-04):
注:文中提及的寄存器都是STM32H7的寄存器。

一、介绍

1、SD卡种类

        SD 卡主要分为两个版本,有1.x版和现在普遍使用的2.0 版,2.0 版是为了适应大容量SD 卡提出的标准,这个标准把SD
卡分为SDSC 卡和SDHC 卡。其中SDSC 卡为标准容量,容量最大不超过2G ;超过2G 的都属于高容量的SDHC 卡。

注:SDHC卡最大只能到32G,所以又出现了SDXC卡,最大支持到2T,SDXC可以支持300MB/S的速度,现在支持设备并不多,而且SDXC不可向下兼容,不支持普通的SD和SDHC卡槽和读卡器,故本文不做介绍。

2、SDIO接口

        SDIO接口包含CLK、CMD 及4 条DAT[3:0]信号线。这6 条信号线都是共用的总线,即新加入的设备可以并联接入到SDIO 接口。SDIO 主机是通过命令和SD 从设备的响应来寻址的,所以不需要片选信号线。
1) 、CLK 是卡的时钟信号线,由主机产生时钟信号,SD 卡和SDIO 卡的时钟频率可为0~25MHz。在命令和数据线上,每个时钟周期在传输1 位命令或数据。
2) 、CMD为命令信号线,SDIO 的所有由主机发出的命令及从机对命令的响应,都是在这个信号线上传输的。
3) 、DAT[3:0]表示4 条数据线,主机和从机的数据信号在这4 条线上传输。

楼主:
二、SDIO的命令与响应

1、SDIO命令

        SDIO的命令分为应用相关命令(ACMD)和通用命令(CMD)两部分,应用相关命令(ACMD)的发送,必须先发送通用命令(CMD55),然后才能发送应用相关命令(ACMD)。
        SDIO的所有命令和响应都是通过CMD引脚传输的,任何命令的长度都是固定为48位,命令格式如下:

        所有的命令都是由主机发出,其中起始位、传输位、CRC7和结束位由SDIO硬件控制,我们需要设置的就只有命令索引和参数部分。命令索引是命令的ID号,比如CMD0、CMD1之类的。有些命令会包含参数,如读命令就包含要读数据的地址,这些命令参数就存放在参数[39:8]。

2、SDIO响应

        一般情况下,选中的SD卡在接收到主机命令后,都会回复一个应答(注意CMD0是无应答的),这个应答我们称之为响应,响应也是在CMD线上串行传输的。对于不同的命令,会有不同的响应格式,共有7种,简称为R1-R7。按照响应的字节长度不同又可以把这7种分为两类,即:短响应(48位)和长响应(136位)。这两类响应类型都带CRC错误检测(注意不带CRC的响应应该忽略CRC错误标志,如CMD1的响应)。

       短响应的格式:

        长响应的格式:

3、响应格式的例子

        拿R1(属于短响应)来举例,格式为:

         命令索引的内容为它响应的命令的编码,如当我们向SD卡发送CMD55(编码:110111)命令时,它返回的响应R1的命令索引内容即为110111。
        [39:8]的内容为命令响应参数,如这个响应R1的内容即为卡状态。

        再拿R6(属于短响应)来举例,格式为:

        command index 的内容为它响应的命令的编码,如当我们向SD卡发送CMD3(编码:000011)命令时,它返回的响应R6的command index 内容即为000011。
        Argument field 的内容为命令响应参数,如这个响应R6的内容即为RCA(卡的相对地址)及card status (卡的状态)。

        所以当我们需要知道RCA 和卡状态时,我们可以向卡发送CMD3 命令,然后等待SD卡对命令的响应。SDIO接口通过CMD信号线接收到响应后,由硬件去除响应的头尾信息,把command index 保存到SDMMC_RESPCMD寄存器,把Argument field 内容保存存储到SDMMC_RESP1寄存器中。然后软件读取这两个寄存器即可获得所需的信息。

4、数据的读取和写入

        SD卡的数据写入、读取的最小单位是块,每块的大小为512 字节。下图为多个数据块的写入过程。首先软件通过SDIO 接口的CMD 信号线发送多块写入的命令,接收到正常的响应后,要写入的数据线从4 根DAT 信号线传输出去,每块结束后是CRC校验码。接着要检测忙状态,数据传输到SD卡后,SD卡启动内部时序保存数据,这时SD卡会把DAT0信号线拉低,表示于“忙”状态,忙状态结束后,主机才能发送下一个数据块的数据。

        下图是读的过程,从机在收到主机相关命令后,开始发送数据块给主机,所有数据块都带有CRC校验值(CRC由SDMMC硬件自动处理),单个数据块读的时候,在收到1个数据块以后即可以停止了,不需要发送停止命令(CMD12)。但是多块数据读的时候,SD卡将一直发送数据给主机,直到接到主机发送的STOP命令(CMD12)。

楼主:
三、SD卡初始化流程

        从上图可以看到,不管什么卡(这里我们将卡分为4类:SD2.0高容量卡(SDHC,最大32G),SD2.0 标准容量卡(SDSC,最大2G),SD1x 卡和MMC卡),首先我们要执行的是卡上电(需要设置SDMMC_POWER[1:0]=11),上电后发送CMD0,对卡进行软复位,之后发送CMD8命令,用于区分SD卡2.0,只有2.0及以后的卡才支持CMD8命令,MMC卡和V1.x卡都不支持该命令。CMD8的格式如下:

        我们在发送CMD8的时候,可以顺便通过其所带的参数(VHS)告诉SD卡主机的供电情况,VHS定义如下:

        这里我们使用参数0x1AA,即告诉SD卡,主机供电为2.7~3.6V之间,如果SD卡支持CMD8,且支持该电压范围,则会通过CMD8的响应(R7)将参数部分原本返回给主机,如果不支持CMD8,或者不支持这个电压范围,则不响应。
        在发送CMD8后,发送ACMD41(注意发送ACMD41之前要先发送CMD55),来进一步确认卡的操作电压范围,并通过HCS位来告诉SD卡,主机是不是支持高容量卡(SDHC)。ACMD41的命令格式如下:

        ACMD41得到的响应(R3)包含SD卡OCR寄存器内容,OCR寄存器内容定义如下:

        对于支持CMD8指令(有响应)的卡,主机通过ACMD41的参数设置HCS位为1,来告诉SD卡主机支持SDHC卡,如果设置为0,则表示主机不支持SDHC卡。SDHC卡如果接收到HCS为0,则永远不会返回卡就绪状态,就会被主机判断为不支持的卡。对于不支持CMD8的卡,HCS位设置为0即可。
        SD卡在接收到ACMD41后,返回OCR寄存器内容,如果是2.0的卡,主机可以通过判断OCR的CCS位来判断是SDHC还是SDSC。如果是1.x的卡,则忽略该位。OCR寄存器的最后一个位用于告诉主机SD卡是否上电完成,如果上电完成,该位将会被置1。
        对于MMC卡,则不支持ACMD41,不响应CMD55,对MMC卡,我们只需要在发送CMD0后,在发送CMD1(作用同ACMD41),检查MMC卡的OCR寄存器,实现MMC卡的初始化。

        至此,我们完成了SD卡类型的区分。最后发送CMD2和CMD3命令,用于获得卡CID寄存器数据和卡相对地址(RCA)。
        CMD2,用于获得CID寄存器的数据,CID 寄存器数据各位定义如下:

        SD卡在收到CMD2后,将返回R2长响应(136位),其中包含128位有效数据(CID寄存器内容),存放在SDMMC_RESP1~4等4个寄存器里面。通过读取这四个寄存器,就可以获得SD卡的CID信息。
        CMD3,用于设置卡相对地址(RCA,必须为非0),对于SD卡(非MMC卡),在收到CMD3后,将返回一个新的RCA给主机,方便主机寻址。RCA的存在允许一个SDMMC接口挂多个SD卡,通过RCA来区分主机要操作的是哪个卡。而对于MMC卡,则不是由SD卡自动返回RCA,而是主机主动设置MMC卡的RCA,即通过CMD3参数(高16位用于RCA设置),实现RCA设置。同样MMC卡也支持一个SDMMC接口挂多个MMC卡,不同于SD卡的是所有的RCA都是由主机主动设置的,而SD卡的RCA则是SD卡发给主机的。
        在获得卡RCA之后,我们便可以发送CMD9(带RCA参数),获得SD卡的CSD寄存器内容,从CSD寄存器,我们可以得到SD卡的容量和扇区大小等十分重要的信息。
        至此,我们的SD卡初始化基本就结束了,最后通过CMD7命令,选中我们要操作的SD卡,即可开始对SD卡的读写操作了。

楼主:
四、开发经验

1、发送ACMD41前要先发送CMD55,有些卡第一次发送CMD55会返回卡状态未就绪,需要多发送几次,直到卡返回就绪状态。所以一定要接收CMD55的响应,判断卡状态,否则初始化不成功。笔者使用256MB的卡时,遇到过一次。

楼主:
五、简要总结

        首先给卡上电,然后发送CMD0让卡进入IDLE STAGE模式。

        接着发送CMD8,如果有响应,卡就是2.0卡,继续发送ACMD41,接收响应,如果响应中的CCS位为1,卡就是SDHC,如果CCS为0,卡就是SDSC。如果CMD8无响应,那么卡就是1.0卡,发送ACMD41,接收响应,根据响应中的31位判断卡是否进入准备状态。

        卡分类完成后,发送CMD2来获取卡信息,发送CMD3来设置相对地址,卡的初始化结束。

楼主:
六、初始化代码示例

        代码来自正点原子的STM32H7的SD卡例程。建议复制到notepad++等地方看。

        主要关注 SD_PowerON() 和SD_InitializeCards() 函数,这两个函数包含初始化流程,和上面的流程图是完全对应的,可以帮助理解。

#include "sdmmc_sdcard.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sart.h"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ALIENTEK STM32H7开发板
//SDMMC 驱动代码        (仅提供查询模式驱动代码)
//正点原子@ALIENTEK
//技术论坛:www.openedv.com
//创建日期:2018/7/31
//版本:V1.0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Copyright(C) 广州市星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4-2024
//All rights reserved
//********************************************************************************
//升级说明
//无
//
static u8 CardType=STD_CAPACITY_SD_CARD_V1_1;                        //SD卡类型(默认为1.x卡)
static u32 CSD_Tab[4],CID_Tab[4],RCA=0;                                        //SD卡CSD,CID以及相对地址(RCA)数据
SD_CardInfo SDCardInfo;                                                                        //SD卡信息

//SD_ReadDisk/SD_WriteDisk函数专用buf,当这两个函数的数据缓存区地址不是4字节对齐的时候,
//需要用到该数组,确保数据缓存区地址是4字节对齐的.
__align(4) u8 SDMMC_DATA_BUFFER[512];

//初始化SD卡
//返回值:错误代码;(0,无错误)
SD_Error SD_Init(void)
{
        SD_Error errorstatus=SD_OK;
        u8 clkdiv=0;
        //SDMMC1 IO口初始化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__HAL_RCC_SDMMC1_CLK_ENABLE();  //使能SDMMC1时钟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使能GPIOC时钟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使能GPIOD时钟

    //PC8,9,10,11,12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AF_PP;      //推挽复用
    GPIO_Initure.Pull=GPIO_NOPULL;          //无上下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高速
    GPIO_Initure.Alternate=GPIO_AF12_SDIO1; //复用为SDIO
    HAL_GPIO_Init(GPIOC,&GPIO_Initure);     //初始化

    //PD2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2;
    HAL_GPIO_Init(GPIOD,&GPIO_Initure);     //初始化

        //SDMMC外设寄存器设置为默认值
        SDMMC1->POWER=0x00000000;
        SDMMC1->CLKCR=0x00000000;
        SDMMC1->ARG=0x00000000;
        SDMMC1->CMD=0x00000000;
        SDMMC1->DTIMER=0x00000000;
        SDMMC1->DLEN=0x00000000;
        SDMMC1->DCTRL=0x00000000;
        SDMMC1->ICR=0X1FE00FFF;
        SDMMC1->MASK=0x00000000;

//    HAL_NVIC_SetPriority(SDMMC1_IRQn,2,0);  //配置SDMMC1中断,抢占优先级2,子优先级0
//    HAL_NVIC_EnableIRQ(SDMMC1_IRQn);        //使能SDMMC1中断

           errorstatus=SD_PowerON();                        //SD卡上电
        if(errorstatus==SD_OK)errorstatus=SD_InitializeCards();                        //初始化SD卡
          if(errorstatus==SD_OK)errorstatus=SD_GetCardInfo(&SDCardInfo);        //获取卡信息
        if(errorstatus==SD_OK)errorstatus=SD_SelectDeselect((u32)(SDCardInfo.RCA<<16));//选中SD卡
           if(errorstatus==SD_OK)errorstatus=SD_EnableWideBusOperation(1);        //4位宽度,如果是MMC卡,则不能用4位模式
          if((errorstatus==SD_OK)||(MULTIMEDIA_CARD==CardType))
        {
                if(SDCardInfo.CardType==STD_CAPACITY_SD_CARD_V1_1||SDCardInfo.CardType==STD_CAPACITY_SD_CARD_V2_0)
                {
                        clkdiv=SDMMC_TRANSFER_CLK_DIV+2;        //V1.1/V2.0卡,设置最高48/4=12Mhz
                }else clkdiv=SDMMC_TRANSFER_CLK_DIV;        //SDHC等其他卡,设置最高48/2=24Mhz
                SDMMC_Clock_Set(clkdiv);        //设置时钟频率,SDMMC时钟计算公式:SDMMC_CK时钟=SDMMCCLK/[clkdiv+2];其中,SDMMCCLK固定为48Mhz
          }
        return errorstatus;
}
//SDMMC时钟初始化设置
//clkdiv:时钟分频系数
//CK时钟=sdmmc_ker_ck/[2*clkdiv];(sdmmc_ker_ck钟固定为400Mhz)
void SDMMC_Clock_Set(u16 clkdiv)
{
        u32 tmpreg=SDMMC1->CLKCR;
          tmpreg&=0XFFFFFC00;
        tmpreg|=clkdiv;
        SDMMC1->CLKCR=tmpreg;
}
//SDMMC发送命令函数
//cmdindex:命令索引,低六位有效
//waitrsp:期待的相应.00/10,无响应;01,短响应;11,长响应
//arg:参数
void SDMMC_Send_Cmd(u8 cmdindex,u8 waitrsp,u32 arg)
{
        u32 tmpreg=0;
        SDMMC1->ARG=arg;
        tmpreg|=cmdindex&0X3F;        //设置新的index
        tmpreg|=(u32)waitrsp<<8;//设置新的wait rsp
        tmpreg|=0<<10;                        //无等待
          tmpreg|=1<<12;                        //命令通道状态机使能
        SDMMC1->CMD=tmpreg;
}
//SDMMC发送数据配置函数
//datatimeout:超时时间设置
//datalen:传输数据长度,低25位有效,必须为块大小的整数倍
//blksize:块大小.实际大小为:2^blksize字节
//dir:数据传输方向:0,控制器到卡;1,卡到控制器;
void SDMMC_Send_Data_Cfg(u32 datatimeout,u32 datalen,u8 blksize,u8 dir)
{
        u32 tmpreg;
        SDMMC1->DTIMER=datatimeout;
          SDMMC1->DLEN=datalen&0X1FFFFFF;        //低25位有效
        tmpreg=SDMMC1->DCTRL;
        tmpreg&=0xFFFFFF00;                //清除之前的设置.
        tmpreg|=blksize<<4;                //设置块大小
        tmpreg|=0<<2;                        //块数据传输
        tmpreg|=(dir&0X01)<<1;        //方向控制
        tmpreg|=1<<0;                        //数据传输使能,DPSM状态机
        SDMMC1->DCTRL=tmpreg;
}

楼主:
//卡上电
//查询所有SDMMC接口上的卡设备,并查询其电压和配置时钟
//返回值:错误代码;(0,无错误)
SD_Error SD_PowerON(void)
{
        u8 i=0;
        u32 tempreg=0;
        SD_Error errorstatus=SD_OK;
        u32 response=0,count=0,validvoltage=0;
        u32 SDType=SD_STD_CAPACITY;
        //配置CLKCR寄存器
        tempreg|=0<<12;                                //PWRSAV=0,非省电模式
        tempreg|=0<<14;                                //WIDBUS[1:0]=0,1位数据宽度
        tempreg|=0<<16;                                //NEGEDGE=0,SDMMCCK下降沿更改命令和数据
        tempreg|=0<<17;                                //HWFC_EN=0,关闭硬件流控制
        SDMMC1->CLKCR=tempreg;
        SDMMC_Clock_Set(SDMMC_INIT_CLK_DIV);//设置时钟频率(初始化的时候,不能超过400Khz)

        SDMMC1->POWER=0X03;                        //上电状态,开启卡时钟
           for(i=0;i<74;i++)
        {
                SDMMC_Send_Cmd(SD_CMD_GO_IDLE_STATE,0,0);//发送CMD0进入IDLE STAGE模式命令.
                errorstatus=CmdError();
                if(errorstatus==SD_OK)break;
        }
        if(errorstatus)return errorstatus;//返回错误状态
        SDMMC_Send_Cmd(SD_SDMMC_SEND_IF_COND,1,SD_CHECK_PATTERN);//发送CMD8,短响应,检查SD卡接口特性.
                                                                                                    //arg[11:8]:01,支持电压范围,2.7~3.6V
                                                                                                    //arg[7:0]:默认0XAA
                                                                                                    //返回响应7
          errorstatus=CmdResp7Error();                                                //等待R7响应
        if(errorstatus==SD_OK)                                                                 //R7响应正常
        {
                CardType=STD_CAPACITY_SD_CARD_V2_0;                                //SD 2.0卡
                SDType=SD_HIGH_CAPACITY;                                                   //高容量卡
        }
        SDMMC_Send_Cmd(SD_CMD_APP_CMD,1,0);                                        //发送CMD55,短响应
        errorstatus=CmdResp1Error(SD_CMD_APP_CMD);                          //等待R1响应
        if(errorstatus==SD_OK)//SD2.0/SD 1.1,否则为MMC卡
        {
                //SD卡,发送ACMD41 SD_APP_OP_COND,参数为:0x80100000
                while((!validvoltage)&&(count<SD_MAX_VOLT_TRIAL))
                {
                        SDMMC_Send_Cmd(SD_CMD_APP_CMD,1,0);                                //发送CMD55,短响应
                        errorstatus=CmdResp1Error(SD_CMD_APP_CMD);                  //等待R1响应
                        if(errorstatus!=SD_OK)return errorstatus;           //响应错误
                        SDMMC_Send_Cmd(SD_CMD_SD_APP_OP_COND,1,SD_VOLTAGE_WINDOW_SD|SDType);//发送ACMD41,短响应
                        errorstatus=CmdResp3Error();                                         //等待R3响应
                        if(errorstatus!=SD_OK)return errorstatus;           //响应错误
                        response=SDMMC1->RESP1;;                                                           //得到响应
                        validvoltage=(((response>>31)==1)?1:0);                        //判断SD卡上电是否完成
                        count++;
                }
                if(count>=SD_MAX_VOLT_TRIAL)
                {
                        errorstatus=SD_INVALID_VOLTRANGE;
                        return errorstatus;
                }
                if(response&=SD_HIGH_CAPACITY)
                {
                        CardType=HIGH_CAPACITY_SD_CARD;
                }
        }else//MMC卡
        {
                //MMC卡,发送CMD1 SDMMC_SEND_OP_COND,参数为:0x80FF8000
                while((!validvoltage)&&(count<SD_MAX_VOLT_TRIAL))
                {
                        SDMMC_Send_Cmd(SD_CMD_SEND_OP_COND,1,SD_VOLTAGE_WINDOW_MMC);//发送CMD1,短响应
                        errorstatus=CmdResp3Error();                                         //等待R3响应
                        if(errorstatus!=SD_OK)return errorstatus;           //响应错误
                        response=SDMMC1->RESP1;;                                                           //得到响应
                        validvoltage=(((response>>31)==1)?1:0);
                        count++;
                }
                if(count>=SD_MAX_VOLT_TRIAL)
                {
                        errorstatus=SD_INVALID_VOLTRANGE;
                        return errorstatus;
                }
                CardType=MULTIMEDIA_CARD;
          }
          return(errorstatus);
}
//SD卡 Power OFF
//返回值:错误代码;(0,无错误)
SD_Error SD_PowerOFF(void)
{
          SDMMC1->POWER&=~(3<<0);//SDMMC电源关闭,时钟停止
        return SD_OK;
}
//初始化所有的卡,并让卡进入就绪状态
//返回值:错误代码
SD_Error SD_InitializeCards(void)
{
        SD_Error errorstatus=SD_OK;
        u16 rca = 0x01;
        if((SDMMC1->POWER&0X03)==0)return SD_REQUEST_NOT_APPLICABLE;//检查电源状态,确保为上电状态
        if(SECURE_DIGITAL_IO_CARD!=CardType)                                //非SECURE_DIGITAL_IO_CARD
        {
                SDMMC_Send_Cmd(SD_CMD_ALL_SEND_CID,3,0);                //发送CMD2,取得CID,长响应
                errorstatus=CmdResp2Error();                                         //等待R2响应
                if(errorstatus!=SD_OK)return errorstatus;           //响应错误
                CID_Tab[0]=SDMMC1->RESP1;
                CID_Tab[1]=SDMMC1->RESP2;
                CID_Tab[2]=SDMMC1->RESP3;
                CID_Tab[3]=SDMMC1->RESP4;
        }
        if((STD_CAPACITY_SD_CARD_V1_1==CardType)||(STD_CAPACITY_SD_CARD_V2_0==CardType)||(SECURE_DIGITAL_IO_COMBO_CARD==CardType)||(HIGH_CAPACITY_SD_CARD==CardType))//判断卡类型
        {
                SDMMC_Send_Cmd(SD_CMD_SET_REL_ADDR,1,0);                        //发送CMD3,短响应
                errorstatus=CmdResp6Error(SD_CMD_SET_REL_ADDR,&rca);//等待R6响应
                if(errorstatus!=SD_OK)return errorstatus;           //响应错误
        }
    if (MULTIMEDIA_CARD==CardType)
    {
                SDMMC_Send_Cmd(SD_CMD_SET_REL_ADDR,1,(u32)(rca<<16));//发送CMD3,短响应
                errorstatus=CmdResp2Error();                                         //等待R2响应
                if(errorstatus!=SD_OK)return errorstatus;           //响应错误
    }
        if (SECURE_DIGITAL_IO_CARD!=CardType)                        //非SECURE_DIGITAL_IO_CARD
        {
                RCA = rca;
                SDMMC_Send_Cmd(SD_CMD_SEND_CSD,3,(u32)(rca<<16));//发送CMD9+卡RCA,取得CSD,长响应
                errorstatus=CmdResp2Error();                                         //等待R2响应
                if(errorstatus!=SD_OK)return errorstatus;           //响应错误
                  CSD_Tab[0]=SDMMC1->RESP1;
                CSD_Tab[1]=SDMMC1->RESP2;
                CSD_Tab[2]=SDMMC1->RESP3;
                CSD_Tab[3]=SDMMC1->RESP4;
        }
        return SD_OK;//卡初始化成功
}
//得到卡信息
//cardinfo:卡信息存储区
//返回值:错误状态
SD_Error SD_GetCardInfo(SD_CardInfo *cardinfo)
{
        SD_Error errorstatus=SD_OK;
        u8 tmp=0;
        cardinfo->CardType=(u8)CardType;                                 //卡类型
        cardinfo->RCA=(u16)RCA;                                                        //卡RCA值
        tmp=(u8)((CSD_Tab[0]&0xFF000000)>>24);
        cardinfo->SD_csd.CSDStruct=(tmp&0xC0)>>6;                //CSD结构
        cardinfo->SD_csd.SysSpecVersion=(tmp&0x3C)>>2;        //2.0协议还没定义这部分(为保留),应该是后续协议定义的
        cardinfo->SD_csd.Reserved1=tmp&0x03;                        //2个保留位
        tmp=(u8)((CSD_Tab[0]&0x00FF0000)>>16);                        //第1个字节
        cardinfo->SD_csd.TAAC=tmp;                                                   //数据读时间1
        tmp=(u8)((CSD_Tab[0]&0x0000FF00)>>8);                          //第2个字节
        cardinfo->SD_csd.NSAC=tmp;                                                  //数据读时间2
        tmp=(u8)(CSD_Tab[0]&0x000000FF);                                //第3个字节
        cardinfo->SD_csd.MaxBusClkFrec=tmp;                                  //传输速度
        tmp=(u8)((CSD_Tab[1]&0xFF000000)>>24);                        //第4个字节
        cardinfo->SD_csd.CardComdClasses=tmp<<4;            //卡指令类高四位
        tmp=(u8)((CSD_Tab[1]&0x00FF0000)>>16);                         //第5个字节
        cardinfo->SD_csd.CardComdClasses|=(tmp&0xF0)>>4;//卡指令类低四位
        cardinfo->SD_csd.RdBlockLen=tmp&0x0F;                    //最大读取数据长度
        tmp=(u8)((CSD_Tab[1]&0x0000FF00)>>8);                        //第6个字节
        cardinfo->SD_csd.PartBlockRead=(tmp&0x80)>>7;        //允许分块读
        cardinfo->SD_csd.WrBlockMisalign=(tmp&0x40)>>6;        //写块错位
        cardinfo->SD_csd.RdBlockMisalign=(tmp&0x20)>>5;        //读块错位
        cardinfo->SD_csd.DSRImpl=(tmp&0x10)>>4;
        cardinfo->SD_csd.Reserved2=0;                                         //保留
        if((CardType==STD_CAPACITY_SD_CARD_V1_1)||(CardType==STD_CAPACITY_SD_CARD_V2_0)||(MULTIMEDIA_CARD==CardType))//标准1.1/2.0卡/MMC卡
        {
                cardinfo->SD_csd.DeviceSize=(tmp&0x03)<<10;        //C_SIZE(12位)
                 tmp=(u8)(CSD_Tab[1]&0x000000FF);                         //第7个字节
                cardinfo->SD_csd.DeviceSize|=(tmp)<<2;
                tmp=(u8)((CSD_Tab[2]&0xFF000000)>>24);                //第8个字节
                cardinfo->SD_csd.DeviceSize|=(tmp&0xC0)>>6;
                cardinfo->SD_csd.MaxRdCurrentVDDMin=(tmp&0x38)>>3;
                cardinfo->SD_csd.MaxRdCurrentVDDMax=(tmp&0x07);
                tmp=(u8)((CSD_Tab[2]&0x00FF0000)>>16);                //第9个字节
                cardinfo->SD_csd.MaxWrCurrentVDDMin=(tmp&0xE0)>>5;
                cardinfo->SD_csd.MaxWrCurrentVDDMax=(tmp&0x1C)>>2;
                cardinfo->SD_csd.DeviceSizeMul=(tmp&0x03)<<1;//C_SIZE_MULT
                tmp=(u8)((CSD_Tab[2]&0x0000FF00)>>8);                  //第10个字节
                cardinfo->SD_csd.DeviceSizeMul|=(tmp&0x80)>>7;
                cardinfo->CardCapacity=(cardinfo->SD_csd.DeviceSize+1);//计算卡容量
                cardinfo->CardCapacity*=(1<<(cardinfo->SD_csd.DeviceSizeMul+2));
                cardinfo->CardBlockSize=1<<(cardinfo->SD_csd.RdBlockLen);//块大小
                cardinfo->CardCapacity*=cardinfo->CardBlockSize;
        }else if(CardType==HIGH_CAPACITY_SD_CARD)        //高容量卡
        {
                tmp=(u8)(CSD_Tab[1]&0x000000FF);                 //第7个字节
                cardinfo->SD_csd.DeviceSize=(tmp&0x3F)<<16;//C_SIZE
                tmp=(u8)((CSD_Tab[2]&0xFF000000)>>24);         //第8个字节
                cardinfo->SD_csd.DeviceSize|=(tmp<<8);
                tmp=(u8)((CSD_Tab[2]&0x00FF0000)>>16);        //第9个字节
                cardinfo->SD_csd.DeviceSize|=(tmp);
                tmp=(u8)((CSD_Tab[2]&0x0000FF00)>>8);         //第10个字节
                cardinfo->CardCapacity=(long long)(cardinfo->SD_csd.DeviceSize+1)*512*1024;//计算卡容量
                cardinfo->CardBlockSize=512;                         //块大小固定为512字节
        }
        cardinfo->SD_csd.EraseGrSize=(tmp&0x40)>>6;
        cardinfo->SD_csd.EraseGrMul=(tmp&0x3F)<<1;
        tmp=(u8)(CSD_Tab[2]&0x000000FF);                        //第11个字节
        cardinfo->SD_csd.EraseGrMul|=(tmp&0x80)>>7;
        cardinfo->SD_csd.WrProtectGrSize=(tmp&0x7F);
        tmp=(u8)((CSD_Tab[3]&0xFF000000)>>24);                //第12个字节
        cardinfo->SD_csd.WrProtectGrEnable=(tmp&0x80)>>7;
        cardinfo->SD_csd.ManDeflECC=(tmp&0x60)>>5;
        cardinfo->SD_csd.WrSpeedFact=(tmp&0x1C)>>2;
        cardinfo->SD_csd.MaxWrBlockLen=(tmp&0x03)<<2;
        tmp=(u8)((CSD_Tab[3]&0x00FF0000)>>16);                //第13个字节
        cardinfo->SD_csd.MaxWrBlockLen|=(tmp&0xC0)>>6;
        cardinfo->SD_csd.WriteBlockPaPartial=(tmp&0x20)>>5;
        cardinfo->SD_csd.Reserved3=0;
        cardinfo->SD_csd.ContentProtectAppli=(tmp&0x01);
        tmp=(u8)((CSD_Tab[3]&0x0000FF00)>>8);                //第14个字节
        cardinfo->SD_csd.FileFormatGrouop=(tmp&0x80)>>7;
        cardinfo->SD_csd.CopyFlag=(tmp&0x40)>>6;
        cardinfo->SD_csd.PermWrProtect=(tmp&0x20)>>5;
        cardinfo->SD_csd.TempWrProtect=(tmp&0x10)>>4;
        cardinfo->SD_csd.FileFormat=(tmp&0x0C)>>2;
        cardinfo->SD_csd.ECC=(tmp&0x03);
        tmp=(u8)(CSD_Tab[3]&0x000000FF);                        //第15个字节
        cardinfo->SD_csd.CSD_CRC=(tmp&0xFE)>>1;
        cardinfo->SD_csd.Reserved4=1;
        tmp=(u8)((CID_Tab[0]&0xFF000000)>>24);                //第0个字节
        cardinfo->SD_cid.ManufacturerID=tmp;
        tmp=(u8)((CID_Tab[0]&0x00FF0000)>>16);                //第1个字节
        cardinfo->SD_cid.OEM_AppliID=tmp<<8;
        tmp=(u8)((CID_Tab[0]&0x000000FF00)>>8);                //第2个字节
        cardinfo->SD_cid.OEM_AppliID|=tmp;
        tmp=(u8)(CID_Tab[0]&0x000000FF);                        //第3个字节
        cardinfo->SD_cid.ProdName1=tmp<<24;
        tmp=(u8)((CID_Tab[1]&0xFF000000)>>24);                 //第4个字节
        cardinfo->SD_cid.ProdName1|=tmp<<16;
        tmp=(u8)((CID_Tab[1]&0x00FF0000)>>16);                   //第5个字节
        cardinfo->SD_cid.ProdName1|=tmp<<8;
        tmp=(u8)((CID_Tab[1]&0x0000FF00)>>8);                //第6个字节
        cardinfo->SD_cid.ProdName1|=tmp;
        tmp=(u8)(CID_Tab[1]&0x000000FF);                          //第7个字节
        cardinfo->SD_cid.ProdName2=tmp;
        tmp=(u8)((CID_Tab[2]&0xFF000000)>>24);                 //第8个字节
        cardinfo->SD_cid.ProdRev=tmp;
        tmp=(u8)((CID_Tab[2]&0x00FF0000)>>16);                //第9个字节
        cardinfo->SD_cid.ProdSN=tmp<<24;
        tmp=(u8)((CID_Tab[2]&0x0000FF00)>>8);                 //第10个字节
        cardinfo->SD_cid.ProdSN|=tmp<<16;
        tmp=(u8)(CID_Tab[2]&0x000000FF);                           //第11个字节
        cardinfo->SD_cid.ProdSN|=tmp<<8;
        tmp=(u8)((CID_Tab[3]&0xFF000000)>>24);                 //第12个字节
        cardinfo->SD_cid.ProdSN|=tmp;
        tmp=(u8)((CID_Tab[3]&0x00FF0000)>>16);                 //第13个字节
        cardinfo->SD_cid.Reserved1|=(tmp&0xF0)>>4;
        cardinfo->SD_cid.ManufactDate=(tmp&0x0F)<<8;
        tmp=(u8)((CID_Tab[3]&0x0000FF00)>>8);                //第14个字节
        cardinfo->SD_cid.ManufactDate|=tmp;
        tmp=(u8)(CID_Tab[3]&0x000000FF);                        //第15个字节
        cardinfo->SD_cid.CID_CRC=(tmp&0xFE)>>1;
        cardinfo->SD_cid.Reserved2=1;
        return errorstatus;
}
//设置SDMMC总线宽度(MMC卡不支持4bit模式)
//wmode:位宽模式.0,1位数据宽度;1,4位数据宽度;2,8位数据宽度
//返回值:SD卡错误状态
SD_Error SD_EnableWideBusOperation(u32 wmode)
{
          SD_Error errorstatus=SD_OK;
        u16 clkcr=0;
          if(MULTIMEDIA_CARD==CardType)return SD_UNSUPPORTED_FEATURE;//MMC卡不支持
        else if((STD_CAPACITY_SD_CARD_V1_1==CardType)||(STD_CAPACITY_SD_CARD_V2_0==CardType)||(HIGH_CAPACITY_SD_CARD==CardType))
        {
                if(wmode>=2)return SD_UNSUPPORTED_FEATURE;//不支持8位模式
                else
                {
                        errorstatus=SDEnWideBus(wmode);
                        if(SD_OK==errorstatus)
                        {
                                clkcr=SDMMC1->CLKCR;        //读取CLKCR的值
                                clkcr&=~(3<<14);                //清除之前的位宽设置
                                clkcr|=(u32)wmode<<14;        //1位/4位总线宽度
                                clkcr|=0<<17;                        //不开启硬件流控制
                                SDMMC1->CLKCR=clkcr;        //重新设置CLKCR值
                        }
                }
        }
        return errorstatus;
}
//选卡
//发送CMD7,选择相对地址(rca)为addr的卡,取消其他卡.如果为0,则都不选择.
//addr:卡的RCA地址
SD_Error SD_SelectDeselect(u32 addr)
{
        SDMMC_Send_Cmd(SD_CMD_SEL_DESEL_CARD,1,addr);        //发送CMD7,选择卡,短响应
           return CmdResp1Error(SD_CMD_SEL_DESEL_CARD);
}
//SD卡读取单个/多个块
//buf:读数据缓存区
//addr:读取地址
//blksize:块大小
//nblks:要读取的块数,1,表示读取单个块
//返回值:错误状态
SD_Error SD_ReadBlocks(u8 *buf,long long addr,u16 blksize,u32 nblks)
{
          SD_Error errorstatus=SD_OK;
           u32 count=0;
        u32 timeout=SDMMC_DATATIMEOUT;
        u32 *tempbuff=(u32*)buf;        //转换为u32指针
    SDMMC1->DCTRL=0x0;                        //数据控制寄存器清零(关DMA)
        if(CardType==HIGH_CAPACITY_SD_CARD)//大容量卡
        {
                blksize=512;
                addr>>=9;
        }
        SDMMC_Send_Cmd(SD_CMD_SET_BLOCKLEN,1,blksize);                        //发送CMD16+设置数据长度为blksize,短响应
        errorstatus=CmdResp1Error(SD_CMD_SET_BLOCKLEN);                        //等待R1响应
        if(errorstatus!=SD_OK)
    {
        //printf("SDMMC_Send_Cmd=%d\r\n",errorstatus);
        return errorstatus;                           //响应错误
    }
        SDMMC_Send_Data_Cfg(SD_DATATIMEOUT,nblks*blksize,9,1);        //nblks*blksize,块大小恒为512,卡到控制器
        SDMMC1->CMD|=1<<6;                                                                                //CMDTRANS=1,产生一个数据传输命令
        if(nblks>1)                                                                                                //多块读
        {
                SDMMC_Send_Cmd(SD_CMD_READ_MULT_BLOCK,1,addr);                //发送CMD18+从addr地址出读取数据,短响应
                errorstatus=CmdResp1Error(SD_CMD_READ_MULT_BLOCK);        //等待R1响应
                if(errorstatus!=SD_OK)
                {
                        //printf("SD_CMD_READ_MULT_BLOCK Error\r\n");
                        return errorstatus;                   //响应错误
                }
        }else                                                                                                    //单块读
        {
                SDMMC_Send_Cmd(SD_CMD_READ_SINGLE_BLOCK,1,addr);                //发送CMD17+从addr地址出读取数据,短响应
                errorstatus=CmdResp1Error(SD_CMD_READ_SINGLE_BLOCK);//等待R1响应
                if(errorstatus!=SD_OK)return errorstatus;                   //响应错误
        }
        INTX_DISABLE();//关闭总中断(POLLING模式,严禁中断打断SDMMC读写操作!!!)
        while(!(SDMMC1->STA&((1<<5)|(1<<1)|(1<<3)|(1<<8))))//无上溢/CRC/超时/完成(标志)
        {
                if(SDMMC1->STA&(1<<15))                                                //接收区半满,表示至少存了8个字
                {
                        for(count=0;count<8;count++)                        //循环读取数据
                        {
                                *(tempbuff+count)=SDMMC1->FIFO;
                        }
                        tempbuff+=8;
                        timeout=0X7FFFFF;         //读数据溢出时间
                }else         //处理超时
                {
                        if(timeout==0)return SD_DATA_TIMEOUT;
                        timeout--;
                }
        }
        SDMMC1->CMD&=~(1<<6);                //CMDTRANS=0,结束数据传输
        INTX_ENABLE();                                //开启总中断
        if(SDMMC1->STA&(1<<3))                //数据超时错误
        {
                SDMMC1->ICR|=1<<3;                 //清错误标志
                return SD_DATA_TIMEOUT;
        }else if(SDMMC1->STA&(1<<1))//数据块CRC错误
        {
                SDMMC1->ICR|=1<<1;                 //清错误标志
                if(nblks>1)                                //针对可能出现的CRC错误,如果是多块读取,必须发送结束传输命令!
                {
                        SDMMC_Send_Cmd(SD_CMD_STOP_TRANSMISSION,1,0);                //发送CMD12+结束传输
                        errorstatus=CmdResp1Error(SD_CMD_STOP_TRANSMISSION);//等待R1响应
                }
                return SD_DATA_CRC_FAIL;
        }else if(SDMMC1->STA&(1<<5))//接收fifo上溢错误
        {
                SDMMC1->ICR|=1<<5;                 //清错误标志
                return SD_RX_OVERRUN;
        }
        if((SDMMC1->STA&(1<<8))&&(nblks>1))//多块接收结束,发送结束指令
        {
                if((STD_CAPACITY_SD_CARD_V1_1==CardType)||(STD_CAPACITY_SD_CARD_V2_0==CardType)||(HIGH_CAPACITY_SD_CARD==CardType))
                {
                        SDMMC_Send_Cmd(SD_CMD_STOP_TRANSMISSION,1,0);                //发送CMD12+结束传输
                        errorstatus=CmdResp1Error(SD_CMD_STOP_TRANSMISSION);//等待R1响应
                        if(errorstatus!=SD_OK)return errorstatus;
                }
        }
        SDMMC1->ICR=0X1FE00FFF;                         //清除所有标记
        return errorstatus;
}

//SD卡写单个/多个块
//buf:数据缓存区
//addr:写地址
//blksize:块大小
//nblks:要读取的块数,1,表示读取单个块
//返回值:错误状态
SD_Error SD_WriteBlocks(u8 *buf,long long addr,u16 blksize,u32 nblks)
{
        SD_Error errorstatus = SD_OK;
        u8  cardstate=0;
        u32 timeout=0,bytestransferred=0;
        u32 cardstatus=0,count=0,restwords=0;
        u32 tlen=nblks*blksize;                                                //总长度(字节)
        u32*tempbuff=(u32*)buf;
        if(buf==NULL)return SD_INVALID_PARAMETER;        //参数错误
          SDMMC1->DCTRL=0x0;                                                        //数据控制寄存器清零(关DMA)
        if(CardType==HIGH_CAPACITY_SD_CARD)                        //大容量卡
        {
                blksize=512;
                addr>>=9;
        }
        SDMMC_Send_Cmd(SD_CMD_SET_BLOCKLEN,1,blksize);                        //发送CMD16+设置数据长度为blksize,短响应
        errorstatus=CmdResp1Error(SD_CMD_SET_BLOCKLEN);                        //等待R1响应
        if(errorstatus!=SD_OK)return errorstatus;                           //响应错误
        if(nblks>1)                                                                                                //多块写
        {
                if(nblks*blksize>SD_MAX_DATA_LENGTH)return SD_INVALID_PARAMETER;
             if((STD_CAPACITY_SD_CARD_V1_1==CardType)||(STD_CAPACITY_SD_CARD_V2_0==CardType)||(HIGH_CAPACITY_SD_CARD==CardType))
            {
                        //提高性能
                            SDMMC_Send_Cmd(SD_CMD_APP_CMD,1,(u32)RCA<<16);        //发送ACMD55,短响应
                        errorstatus=CmdResp1Error(SD_CMD_APP_CMD);                //等待R1响应
                        if(errorstatus!=SD_OK)return errorstatus;
                            SDMMC_Send_Cmd(SD_CMD_SET_BLOCK_COUNT,1,nblks);        //发送CMD23,设置块数量,短响应
                        errorstatus=CmdResp1Error(SD_CMD_SET_BLOCK_COUNT);//等待R1响应
                        if(errorstatus!=SD_OK)return errorstatus;
                }
                SDMMC_Send_Cmd(SD_CMD_WRITE_MULT_BLOCK,1,addr);                //发送CMD25,多块写指令,短响应
                errorstatus=CmdResp1Error(SD_CMD_WRITE_MULT_BLOCK);        //等待R1响应
        }else                                                                                                    //单块写
        {
                SDMMC_Send_Cmd(SD_CMD_SEND_STATUS,1,(u32)RCA<<16);        //发送CMD13,查询卡的状态,短响应
                errorstatus=CmdResp1Error(SD_CMD_SEND_STATUS);                //等待R1响应
                if(errorstatus!=SD_OK)return errorstatus;
                cardstatus=SDMMC1->RESP1;
                timeout=SD_DATATIMEOUT;
                while(((cardstatus&0x00000100)==0)&&(timeout>0))         //检查READY_FOR_DATA位是否置位
                {
                        timeout--;
                        SDMMC_Send_Cmd(SD_CMD_SEND_STATUS,1,(u32)RCA<<16);//发送CMD13,查询卡的状态,短响应
                        errorstatus=CmdResp1Error(SD_CMD_SEND_STATUS);        //等待R1响应
                        if(errorstatus!=SD_OK)return errorstatus;
                        cardstatus=SDMMC1->RESP1;
                }
                if(timeout==0)return SD_ERROR;
                SDMMC_Send_Cmd(SD_CMD_WRITE_SINGLE_BLOCK,1,addr);        //发送CMD24,写单块指令,短响应
                errorstatus=CmdResp1Error(SD_CMD_WRITE_SINGLE_BLOCK);//等待R1响应
        }
        if(errorstatus!=SD_OK)return errorstatus;
        SDMMC_Send_Data_Cfg(SD_DATATIMEOUT,nblks*blksize,9,0);        //blksize,块大小恒为512字节,控制器到卡
        SDMMC1->CMD|=1<<6;                                                                                //CMDTRANS=1,产生一个数据传输命令
        timeout=SDMMC_DATATIMEOUT;
        INTX_DISABLE();//关闭总中断(POLLING模式,严禁中断打断SDMMC读写操作!!!)
        while(!(SDMMC1->STA&((1<<4)|(1<<1)|(1<<8)|(1<<3))))//下溢/CRC/数据结束/超时
        {
                if(SDMMC1->STA&(1<<14))                                                        //发送区半空,表示至少存了8字(32字节)
                {
                        if((tlen-bytestransferred)<SD_HALFFIFOBYTES)//不够32字节了
                        {
                                restwords=((tlen-bytestransferred)%4==0)?((tlen-bytestransferred)/4):((tlen-bytestransferred)/4+1);
                                for(count=0;count<restwords;count++,tempbuff++,bytestransferred+=4)
                                {
                                        SDMMC1->FIFO=*tempbuff;
                                }
                        }else                                                                                 //发送区半空,可以发送至少8字(32字节)数据
                        {
                                for(count=0;count<SD_HALFFIFO;count++)
                                {
                                        SDMMC1->FIFO=*(tempbuff+count);
                                }
                                tempbuff+=SD_HALFFIFO;
                                bytestransferred+=SD_HALFFIFOBYTES;
                        }
                        timeout=0X3FFFFFFF;                //写数据溢出时间
                }else
                {
                        if(timeout==0)return SD_DATA_TIMEOUT;
                        timeout--;
                }
        }
        SDMMC1->CMD&=~(1<<6);                        //CMDTRANS=0,结束数据传输
        INTX_ENABLE();                                        //开启总中断
        if(SDMMC1->STA&(1<<3))                        //数据超时错误
        {
                SDMMC1->ICR|=1<<3;                         //清错误标志
                return SD_DATA_TIMEOUT;
        }else if(SDMMC1->STA&(1<<1))        //数据块CRC错误
        {
                SDMMC1->ICR|=1<<1;                         //清错误标志
                if(nblks>1)                                        //针对可能出现的CRC错误,如果是多块读取,必须发送结束传输命令!
                {
                        SDMMC_Send_Cmd(SD_CMD_STOP_TRANSMISSION,1,0);                //发送CMD12+结束传输
                        errorstatus=CmdResp1Error(SD_CMD_STOP_TRANSMISSION);//等待R1响应
                }
                return SD_DATA_CRC_FAIL;
        }else if(SDMMC1->STA&(1<<4))         //接收fifo下溢错误
        {
                SDMMC1->ICR|=1<<4;                         //清错误标志
                return SD_TX_UNDERRUN;
        }
        if((SDMMC1->STA&(1<<8))&&(nblks>1))//多块发送结束,发送结束指令
        {
                if((STD_CAPACITY_SD_CARD_V1_1==CardType)||(STD_CAPACITY_SD_CARD_V2_0==CardType)||(HIGH_CAPACITY_SD_CARD==CardType))
                {
                        SDMMC_Send_Cmd(SD_CMD_STOP_TRANSMISSION,1,0);                //发送CMD12+结束传输
                        errorstatus=CmdResp1Error(SD_CMD_STOP_TRANSMISSION);//等待R1响应
                        if(errorstatus!=SD_OK)return errorstatus;
                }
        }
        SDMMC1->ICR=0X1FE00FFF;                //清除所有标记
        errorstatus=IsCardProgramming(&cardstate);
        while((errorstatus==SD_OK)&&((cardstate==SD_CARD_PROGRAMMING)||(cardstate==SD_CARD_RECEIVING)))
        {
                errorstatus=IsCardProgramming(&cardstate);
        }
        return errorstatus;
}

楼主:
//检查CMD0的执行状态
//返回值:sd卡错误码
SD_Error CmdError(void)
{
        SD_Error errorstatus = SD_OK;
        u32 timeout=SDMMC_CMD0TIMEOUT;
        while(timeout--)
        {
                if(SDMMC1->STA&(1<<7))break;//命令已发送(无需响应)
        }
        if(timeout==0)return SD_CMD_RSP_TIMEOUT;
        SDMMC1->ICR=0X1FE00FFF;                        //清除标记
        return errorstatus;
}
//检查R7响应的错误状态
//返回值:sd卡错误码
SD_Error CmdResp7Error(void)
{
        SD_Error errorstatus=SD_OK;
        u32 status;
        u32 timeout=SDMMC_CMD0TIMEOUT;
        while(timeout--)
        {
                status=SDMMC1->STA;
                if(status&((1<<0)|(1<<2)|(1<<6)))break;//CRC错误/命令响应超时/已经收到响应(CRC校验成功)
        }
        if((timeout==0)||(status&(1<<2)))        //响应超时
        {
                errorstatus=SD_CMD_RSP_TIMEOUT;        //当前卡不是2.0兼容卡,或者不支持设定的电压范围
                SDMMC1->ICR|=1<<2;                                //清除命令响应超时标志
                return errorstatus;
        }
        if(status&1<<6)                                                //成功接收到响应
        {
                errorstatus=SD_OK;
                SDMMC1->ICR|=1<<6;                                //清除响应标志
        }
        return errorstatus;
}
//检查R1响应的错误状态
//cmd:当前命令
//返回值:sd卡错误码
SD_Error CmdResp1Error(u8 cmd)
{
           u32 status;
        while(1)
        {
                status=SDMMC1->STA;
                if(status&((1<<0)|(1<<2)|(1<<6)))break;//CRC错误/命令响应超时/已经收到响应(CRC校验成功)
        }
        if(status&(1<<2))                                        //响应超时
        {
                SDMMC1->ICR=1<<2;                                //清除命令响应超时标志
                SDMMC1->ICR=0X1FE00FFF;                                //清除标记
                return SD_CMD_RSP_TIMEOUT;
        }
        if(status&(1<<0))                                        //CRC错误
        {
                SDMMC1->ICR=1<<0;                                //清除标志
                return SD_CMD_CRC_FAIL;
        }
        if(SDMMC1->RESPCMD!=cmd)return SD_ILLEGAL_CMD;//命令不匹配
          SDMMC1->ICR=0X1FE00FFF;                                //清除标记
        return (SD_Error)(SDMMC1->RESP1&SD_OCR_ERRORBITS);//返回卡响应
}
//检查R3响应的错误状态
//返回值:错误状态
SD_Error CmdResp3Error(void)
{
        u32 status;
        while(1)
        {
                status=SDMMC1->STA;
                if(status&((1<<0)|(1<<2)|(1<<6)))break;//CRC错误/命令响应超时/已经收到响应(CRC校验成功)
        }
        if(status&(1<<2))                                        //响应超时
        {
                SDMMC1->ICR|=1<<2;                                //清除命令响应超时标志
                return SD_CMD_RSP_TIMEOUT;
        }
           SDMMC1->ICR=0X1FE00FFF;                                //清除标记
        return SD_OK;
}
//检查R2响应的错误状态
//返回值:错误状态
SD_Error CmdResp2Error(void)
{
        SD_Error errorstatus=SD_OK;
        u32 status;
        u32 timeout=SDMMC_CMD0TIMEOUT;
        while(timeout--)
        {
                status=SDMMC1->STA;
                if(status&((1<<0)|(1<<2)|(1<<6)))break;//CRC错误/命令响应超时/已经收到响应(CRC校验成功)
        }
          if((timeout==0)||(status&(1<<2)))        //响应超时
        {
                errorstatus=SD_CMD_RSP_TIMEOUT;
                SDMMC1->ICR|=1<<2;                                //清除命令响应超时标志
                return errorstatus;
        }
        if(status&1<<0)                                                //CRC错误
        {
                errorstatus=SD_CMD_CRC_FAIL;
                SDMMC1->ICR|=1<<0;                                //清除响应标志
        }
        SDMMC1->ICR=0X1FE00FFF;                                //清除标记
        return errorstatus;
}
//检查R6响应的错误状态
//cmd:之前发送的命令
//prca:卡返回的RCA地址
//返回值:错误状态
SD_Error CmdResp6Error(u8 cmd,u16*prca)
{
        SD_Error errorstatus=SD_OK;
        u32 status;
        u32 rspr1;
        while(1)
        {
                status=SDMMC1->STA;
                if(status&((1<<0)|(1<<2)|(1<<6)))break;//CRC错误/命令响应超时/已经收到响应(CRC校验成功)
        }
        if(status&(1<<2))                                        //响应超时
        {
                SDMMC1->ICR|=1<<2;                                //清除命令响应超时标志
                return SD_CMD_RSP_TIMEOUT;
        }
        if(status&1<<0)                                                //CRC错误
        {
                SDMMC1->ICR|=1<<0;                                //清除响应标志
                return SD_CMD_CRC_FAIL;
        }
        if(SDMMC1->RESPCMD!=cmd)                        //判断是否响应cmd命令
        {
                return SD_ILLEGAL_CMD;
        }
        SDMMC1->ICR=0X1FE00FFF;                                //清除所有标记
        rspr1=SDMMC1->RESP1;                                //得到响应
        if(SD_ALLZERO==(rspr1&(SD_R6_GENERAL_UNKNOWN_ERROR|SD_R6_ILLEGAL_CMD|SD_R6_COM_CRC_FAILED)))
        {
                *prca=(u16)(rspr1>>16);                        //右移16位得到,rca
                return errorstatus;
        }
           if(rspr1&SD_R6_GENERAL_UNKNOWN_ERROR)return SD_GENERAL_UNKNOWN_ERROR;
           if(rspr1&SD_R6_ILLEGAL_CMD)return SD_ILLEGAL_CMD;
           if(rspr1&SD_R6_COM_CRC_FAILED)return SD_COM_CRC_FAILED;
        return errorstatus;
}

//SDMMC使能宽总线模式
//enx:0,不使能;1,使能;
//返回值:错误状态
SD_Error SDEnWideBus(u8 enx)
{
        SD_Error errorstatus = SD_OK;
        u32 scr[2]={0,0};
        u8 arg=0X00;
        if(enx)arg=0X02;
        else arg=0X00;
        if(SDMMC1->RESP1&SD_CARD_LOCKED)return SD_LOCK_UNLOCK_FAILED;//SD卡处于LOCKED状态
        errorstatus=FindSCR(RCA,scr);                                                //得到SCR寄存器数据
        if(errorstatus!=SD_OK)return errorstatus;
        if((scr[1]&SD_WIDE_BUS_SUPPORT)!=SD_ALLZERO)                //支持宽总线
        {
                 SDMMC_Send_Cmd(SD_CMD_APP_CMD,1,(u32)RCA<<16);        //发送CMD55+RCA,短响应
                 errorstatus=CmdResp1Error(SD_CMD_APP_CMD);
                 if(errorstatus!=SD_OK)return errorstatus;
                 SDMMC_Send_Cmd(SD_CMD_APP_SD_SET_BUSWIDTH,1,arg);//发送ACMD6,短响应,参数:10,4位;00,1位.
                errorstatus=CmdResp1Error(SD_CMD_APP_SD_SET_BUSWIDTH);
                return errorstatus;
        }else return SD_REQUEST_NOT_APPLICABLE;                                //不支持宽总线设置
}
//检查卡是否正在执行写操作
//pstatus:当前状态.
//返回值:错误代码
SD_Error IsCardProgramming(u8 *pstatus)
{
        vu32 respR1 = 0, status = 0;
          SDMMC_Send_Cmd(SD_CMD_SEND_STATUS,1,(u32)RCA<<16);                //发送CMD13
          status=SDMMC1->STA;
        while(!(status&((1<<0)|(1<<6)|(1<<2))))status=SDMMC1->STA;//等待操作完成
           if(status&(1<<0))                        //CRC检测失败
        {
                SDMMC1->ICR|=1<<0;                //清除错误标记
                return SD_CMD_CRC_FAIL;
        }
           if(status&(1<<2))                        //命令超时
        {
                SDMMC1->ICR|=1<<2;                //清除错误标记
                return SD_CMD_RSP_TIMEOUT;
        }
        if(SDMMC1->RESPCMD!=SD_CMD_SEND_STATUS)return SD_ILLEGAL_CMD;
        SDMMC1->ICR=0X1FE00FFF;                //清除所有标记
        respR1=SDMMC1->RESP1;
        *pstatus=(u8)((respR1>>9)&0x0000000F);
        return SD_OK;
}
//读取当前卡状态
//pcardstatus:卡状态
//返回值:错误代码
SD_Error SD_SendStatus(uint32_t *pcardstatus)
{
        SD_Error errorstatus = SD_OK;
        if(pcardstatus==NULL)
        {
                errorstatus=SD_INVALID_PARAMETER;
                return errorstatus;
        }
        SDMMC_Send_Cmd(SD_CMD_SEND_STATUS,1,RCA<<16);        //发送CMD13,短响应
        errorstatus=CmdResp1Error(SD_CMD_SEND_STATUS);        //查询响应状态
        if(errorstatus!=SD_OK)return errorstatus;
        *pcardstatus=SDMMC1->RESP1;//读取响应值
        return errorstatus;
}
//返回SD卡的状态
//返回值:SD卡状态
SDCardState SD_GetState(void)
{
        u32 resp1=0;
        if(SD_SendStatus(&resp1)!=SD_OK)return SD_CARD_ERROR;
        else return (SDCardState)((resp1>>9) & 0x0F);
}
//查找SD卡的SCR寄存器值
//rca:卡相对地址
//pscr:数据缓存区(存储SCR内容)
//返回值:错误状态
SD_Error FindSCR(u16 rca,u32 *pscr)
{
        SD_Error errorstatus = SD_OK;
        u32 tempscr[2]={0,0};
        SDMMC_Send_Cmd(SD_CMD_SET_BLOCKLEN,1,8);                        //发送CMD16,短响应,设置Block Size为8字节
        errorstatus=CmdResp1Error(SD_CMD_SET_BLOCKLEN);
        if(errorstatus!=SD_OK)return errorstatus;
          SDMMC_Send_Cmd(SD_CMD_APP_CMD,1,(u32)rca<<16);        //发送CMD55,短响应
        errorstatus=CmdResp1Error(SD_CMD_APP_CMD);
        if(errorstatus!=SD_OK)return errorstatus;
        SDMMC_Send_Data_Cfg(SD_DATATIMEOUT,8,3,1);                //8个字节长度,block为8字节,SD卡到SDMMC.
           SDMMC_Send_Cmd(SD_CMD_SD_APP_SEND_SCR,1,0);                //发送ACMD51,短响应,参数为0
        errorstatus=CmdResp1Error(SD_CMD_SD_APP_SEND_SCR);
        if(errorstatus!=SD_OK)return errorstatus;
        while(!(SDMMC1->STA&(SDMMC_STA_RXOVERR|SDMMC_STA_DCRCFAIL|SDMMC_STA_DTIMEOUT|SDMMC_STA_DBCKEND|SDMMC_STA_DATAEND)))
        {
                if(!(SDMMC1->STA&(1<<19)))                //接收FIFO数据可用
                {
                        tempscr[0]=SDMMC1->FIFO;        //读取FIFO内容
                        tempscr[1]=SDMMC1->FIFO;        //读取FIFO内容
                        break;
                }
        }
        if(SDMMC1->STA&(1<<3))                //接收数据超时
        {
                SDMMC1->ICR|=1<<3;                //清除标记
                return SD_DATA_TIMEOUT;
        }else if(SDMMC1->STA&(1<<1))//已发送/接收的数据块CRC校验错误
        {
                SDMMC1->ICR|=1<<1;                //清除标记
                return SD_DATA_CRC_FAIL;
        }else if(SDMMC1->STA&(1<<5))//接收FIFO溢出
        {
                SDMMC1->ICR|=1<<5;                //清除标记
                return SD_RX_OVERRUN;
        }
           SDMMC1->ICR=0X1FE00FFF;                //清除标记
        //把数据顺序按8位为单位倒过来.
        *(pscr+1)=((tempscr[0]&SD_0TO7BITS)<<24)|((tempscr[0]&SD_8TO15BITS)<<8)|((tempscr[0]&SD_16TO23BITS)>>8)|((tempscr[0]&SD_24TO31BITS)>>24);
        *(pscr)=((tempscr[1]&SD_0TO7BITS)<<24)|((tempscr[1]&SD_8TO15BITS)<<8)|((tempscr[1]&SD_16TO23BITS)>>8)|((tempscr[1]&SD_24TO31BITS)>>24);
        return errorstatus;
}
//读SD卡
//buf:读数据缓存区
//sector:扇区地址
//cnt:扇区个数
//返回值:错误状态;0,正常;其他,错误代码;
u8 SD_ReadDisk(u8*buf,u32 sector,u32 cnt)
{
        u8 sta=SD_OK;
        long long lsector=sector;
        u32 n;
        if(CardType!=STD_CAPACITY_SD_CARD_V1_1)lsector<<=9;
        if((u32)buf%4!=0)
        {
                 for(n=0;n<cnt;n++)
                {
                         sta=SD_ReadBlocks(SDMMC_DATA_BUFFER,lsector+512*n,512,1);//单个sector的读操作
                        memcpy(buf,SDMMC_DATA_BUFFER,512);
                        buf+=512;
                }
        }else sta=SD_ReadBlocks(buf,lsector,512,cnt);        //单个/多个sector
        return sta;
}
//写SD卡
//buf:写数据缓存区
//sector:扇区地址
//cnt:扇区个数
//返回值:错误状态;0,正常;其他,错误代码;
u8 SD_WriteDisk(u8*buf,u32 sector,u32 cnt)
{
        u8 sta=SD_OK;
        u32 n;
        long long lsector=sector;
        if(CardType!=STD_CAPACITY_SD_CARD_V1_1)lsector<<=9;
        if((u32)buf%4!=0)
        {
                 for(n=0;n<cnt;n++)
                {
                        memcpy(SDMMC_DATA_BUFFER,buf,512);
                         sta=SD_WriteBlocks(SDMMC_DATA_BUFFER,lsector+512*n,512,1);//单个sector的写操作
                        buf+=512;
                }
        }else sta=SD_WriteBlocks(buf,lsector,512,cnt);        //单个/多个sector
        return s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