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F3P6锁死问题及解锁

楼主(2021-06-04):
平台
芯片:STM8S103F3P6
编译环境:IAR
烧录环境:STVP
下载工具:ST-Link
下载方式:SWIM

问题
芯片锁死,无法通过IAR调试和下载程序

摁~~~~~忘记截图出错的提示信息了

解决
连接ST-LINK,确认在电脑上,ST-LINK驱动安装成功(红色指示灯常亮)。

STVP
如图: 点击Configure-------选择ST-LINK(默认是R-LINK)----选择SWIM方式------选择芯片型号------OK

选项字节设置
点击 OPTION BYTE ------- 第一项ROF,读保护是否打开,选择OFF

Program更改
点击 Program ------ 选择下拉的 Current tab
点击该按钮写入解锁

楼主:
其他
1. ROF
指读保护是否打开。 有两个选项 ON/OFF。
可用于芯片的加密,是否读出的内容是选项字节,如图

选项字节
根据我使用的STM8S103F3P6,也根据你自己使用的芯片和芯片数据手册对应选项字节的功能,在这里就能修改,不用在程序写解锁flash等操作。
在STVP修改后点下载按钮即可,可看出可以在STVP修改。
对应本人使用的STM8S103F3P6,其选项字节含义在其数据手册上找到。
如选项名称AFR的AFR4就是指某IO口如果采用复用功能,映射的是I2C模式。

选项字节读取—点击该按钮

4.加密
加密:将ROF更改为 ON,点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