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EP128MC506

楼主(2021-06-04):
按键点灯实验
编译产生的  warning: '_FGS' definition has been deprecated: consider migrating to #pragma config怎么办?

软件版本
MPLABX V4.05
XC16 V1.70

楼主:
按键   指示灯没反应  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
都没人回我啊

网友A:
PIC/dsPIC的MCU, 上电后,
1.  如果IO口复用有模拟功能的, 要初始化成数字端口, 一般是ANSELx寄存器
2. 作为按键,一般是用作输入功能, 设置TRISx寄存器对应的位为 1.
3. 作为LED灯, 一般是用作输出功能, 设置TRISx寄存器对应的位为0.
这些都比较简单, 看一下datasheet的IO口控制章节,很容易就能明白...

另外, 如果你不想看datasheet的话,可以尝试使用MCC插件, 配置一下直接生成代码...
https://bbs.21ic.com/icview-2676864-1-1.html 有详细的描述...对着慢慢做就是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dsPIC的MCU, 上电后,
1.  如果IO口复用有模拟功能的, 要初始化成数字端口, 一般是ANSELx寄存器
2. 作为 ...

我的2个汇编函数功能没实现(系统时钟配置,delay延迟函数),这2个功能我用C语言写了替换上就能实现按键点灯。这两个汇编文件是什么问题呀?后面我要用汇编计算数据啊。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2个汇编函数功能没实现(系统时钟配置,delay延迟函数),这2个功能我用C语言写了替换上就能实现按键 ...

建议你先从简单C模式入手....

等熟悉到了足够的程度, 再转入困难 汇编模式..

并且 你是什么应用需要 用到dsPIC的汇编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