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一键连接JQ8400-FLJQ8900语音模块程序分析

楼主(2021-06-04):
首先是JQ8900.C

#include "JQ8900.h"
#include "delay.h"
//初始化PB5使能端口的时钟
//SDA IO初始化
void JQ8900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PB,PE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LED0-->PB.5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5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7);                         //PB.5 输出高
}

楼主:
//#define JQ8900_SDA  PCout(7)// PC7
/**************************************************
函 数 名  : SendData
功能描述  : 一线串口发送函数
输入参数  : u16 N
输出参数  : 无
返 回 值  :
调用函数  :
被调函数  :

修改历史      :
  1.日    期   : 2014年8月17日
    作    者   : wskblueice
    修改内容   : 新生成函数

*****************************************************************************/
void SendData ( uint8_t addr )
{
    uint8_t i;
    JQ8900_SDA = 1;/*开始拉高*/
    delay_us ( 1000 );
    JQ8900_SDA = 0;/*开始引导码*/
    delay_us ( 3200 );/*此处延时最少要大于2ms,此参数延时为310ms  */

    for ( i = 0; i < 8; i++ ) /*总共8位数据  */
    {
        JQ8900_SDA = 1;
        if ( addr & 0x01 ) /*3:1表示数据位1,每个位用两个脉冲表示  */
        {
            delay_us ( 600 );
            JQ8900_SDA = 0;
            delay_us ( 200 );
        }
        else              /*1:3表示数据位0 ,每个位用两个脉冲表示  */
        {
            delay_us ( 200 );
            JQ8900_SDA = 0;
            delay_us ( 600 );
        }
        addr >>= 1;
    }
    JQ8900_SDA = 1;
}

void test()

{
            delay_ms ( 210 );
            JQ8900_SDA = 0;
            delay_ms( 500 );
              JQ8900_SDA = 1;

}

楼主:
//关于时钟晶振  速率  倍频

/*********
//在STM32中,有五个时钟源,为HSI、HSE、LSI、LSE、PLL。

//①HSI是高速内部时钟,RC振荡器,频率为8MHz。

//②HSE是高速外部时钟,可接石英/陶瓷谐振器,或者接外部时钟源,频率范围为4MHz~16MHz。

//③LSI是低速内部时钟,RC振荡器,频率为40kHz。

//④LSE是低速外部时钟,接频率为32.768kHz的石英晶体。

//⑤PLL为锁相环倍频输出,其时钟输入源可选择为HSI/2、HSE或者HSE/2。倍频可选择为2~16倍,但是其输出频率最大不得超过72MHz。

//二、在STM32上如果不使用外部晶振,OSC_IN和OSC_OUT的接法:如果使用内部RC振荡器而不使用外部晶振,请按照下面方法处理:

//①对于100脚或144脚的产品,OSC_IN应接地,OSC_OUT应悬空。
//②对于少于100脚的产品,有2种接法:第1种:OSC_IN和OSC_OUT分别通过10K电阻接地。此方法可提高EMC性能;第2种:分别重映射OSC_IN和OSC_OUT至PD0和PD1,再配置PD0和PD1为推挽输出并输出'0'。此方法可以减小功耗并(相对上面)节省2个外部电阻。

//三、用HSE时钟,程序设置时钟参数流程:
//01、将RCC寄存器重新设置为默认值   RCC_DeInit;
//02、打开外部高速时钟晶振HSE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03、等待外部高速时钟晶振工作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04、设置AHB时钟         RCC_HCLKConfig;
//05、设置高速AHB时钟     RCC_PCLK2Config;
//06、设置低速速AHB时钟   RCC_PCLK1Config;
//07、设置PLL              RCC_PLLConfig;
//08、打开PLL              RCC_PLLCmd(ENABLE);
//09、等待PLL工作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10、设置系统时钟        RCC_SYSCLKConfig;
//11、判断是否PLL是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12、打开要使用的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ClockCmd()

楼主:
//四、下面是STM32软件固件库的程序中对RCC的配置函数(使用外部8MHz晶振)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将外设RCC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  RCC_DeInit();
//
//  /*设置外部高速晶振(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RCC_HSE_ON——HSE晶振打开(ON)
//
//  /*等待HSE起振*/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
//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SUCCESS:HSE晶振稳定且就绪
//  {
//    /*设置AHB时钟(H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SYSCLK_Div1——AHB时钟= 系统时钟
//
//    /* 设置高速AHB时钟(PCLK2)*/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HCLK_Div1——APB2时钟= HCLK
//
//    /*设置低速AHB时钟(PCLK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HCLK_Div2——APB1时钟= HCLK / 2
//    /*设置FLASH存储器延时时钟周期数*/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_Latency_2  2延时周期
// /*选择FLASH预取指缓存的模式*/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预取指缓存使能
//    /*设置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PLL的输入时钟= HSE时钟频率;RCC_PLLMul_9——PLL输入时钟x 9
//  /*使能PLL */
//    RCC_PLLCmd(ENABLE);
//    /*检查指定的RCC标志位(PLL准备好标志)设置与否*/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
//    /*设置系统时钟(SYSCLK)*/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SYSCLKSource_PLLCLK——选择PLL作为系统时钟
//    /* PLL返回用作系统时钟的时钟源*/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0x08:PLL作为系统时钟
//       {
//       }
//     }
//
// /*使能或者失能APB2外设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RCC_APB2Periph_GPIOA    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_GPIOB    GPIOB时钟
RCC_APB2Periph_GPIOC    GPIOC时钟
RCC_APB2Periph_GPIOD    GPIOD时钟
//}

楼主:
//五、时钟频率
//STM32F103内部8M的内部震荡,经过倍频后最高可以达到72M。目前TI的M3系列芯片最高频率可以达到80M。
//在stm32固件库3.0中对时钟频率的选择进行了大大的简化,原先的一大堆操作都在后台进行。系统给出的函数为SystemInit()。但在调用前还需要进行一些宏定义的设置,具体的设置在system_stm32f10x.c文件中。

//文件开头就有一个这样的定义: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define SYSCLK_FREQ_20MHz 20000000
#define SYSCLK_FREQ_36MHz 36000000
#define SYSCLK_FREQ_48MHz 48000000
#define SYSCLK_FREQ_56MHz 56000000
//#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ST 官方推荐的外接晶振是 8M,所以库函数的设置都是假定你的硬件已经接了 8M 晶振来运算的.以上东西就是默认晶振 8M 的时候,推荐的 CPU 频率选择.在这里选择了:
//#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也就是103系列能跑到的最大值72M

//然后这个 C文件继续往下看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72MHz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         = SYSCLK_FREQ_72MHz;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SysClk = SYSCLK_FREQ_72MHz;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AHBClk = SYSCLK_FREQ_72MHz;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APB1Clk = (SYSCLK_FREQ_72MHz/2);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APB2Clk = SYSCLK_FREQ_72MHz;
//这就是在定义了CPU跑72M的时候,各个系统的速度了.他们分别是:硬件频率,系统时钟,AHB总线频率,APB1总线频率,APB2总线频率.再往下看,看到这个了: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72MHz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72(void);
//这就是定义 72M 的时候,设置时钟的函数.这个函数被 SetSysClock ()函数调用,而
//SetSysClock ()函数则是被 SystemInit()函数调用.最后 SystemInit()函数,就是被你调用的了
//所以设置系统时钟的流程就是:
//首先用户程序调用 SystemInit()函数,这是一个库函数,然后 SystemInit()函数里面,进行了一些寄存器必要的初始化后,就调用 SetSysClock()函数. SetSysClock()函数根据那个#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的宏定义,知道了要调用SetSysClockTo72()这个函数,于是,就一堆麻烦而复杂的设置~!@#$%^然后,CPU跑起来了,而且速度是 72M. 虽然说的有点累赘,但大家只需要知道,用户要设置频率,程序中就做的就两个事情:

//第一个: system_stm32f10x.c 中 #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第二个:调用SystemInit()

//delay_1us延时函数  语音模块专用的延时函数
///
//说    明:__NOP()CPU跑72M的时【用__NOP()函数延时 72次】
//
void delay_1us(u32 nTimer)
{
    u32 i=0;
    for(i=0;i<nTimer;i++){
        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
        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
        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
        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
        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

    }
    }

#ifndef __JQ8900_H
#define __JQ8900_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h"
#define JQ8900_SDA  PCout(7)// PC7

void JQ8900_Init(void);//初始化

void SendData( uint8_t addr );//一线串口发送函数
void delay_1us(u32 nTimer);
//void test();
#endif

楼主:
main.c

#include "user_usart.h"
#include "user_gpio.h"
#include "user_74_165.h"
#include "user_74_595.h"
#include "user_timer.h"
#include "user_adc.h"
#include "user_iwdg.h"
#include "user_crc.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JQ8900.h"
uint8_t   FLAG_INA7 = 0;             //撑开按钮按下标志
uint8_t   FLAG_INA6 = 0;             //缩回按钮按下标志

uint8_t   FLAG_INA7_EN = 1;          //撑开按钮按过标志
uint8_t   FLAG_INA6_EN = 0;          //缩回按钮按过标志

uint8_t crc16_data1[] = { 0x01, 0x10, 0x00, 0x90, 0x00, 0x02,0x04,0x00,0x00,0x00,0x00 };
uint8_t crc16_data2[] = { 0x02, 0x10, 0x00, 0x90, 0x00, 0x02,0x04,0x00,0x00,0x00,0x00 };
uint8_t crc16_data3[] = { 0x01, 0x10, 0x00, 0x90, 0x00, 0x02,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int8_t crc16_data4[] = { 0x02, 0x10, 0x00, 0x90, 0x00, 0x02,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int16_t rec = 0;
uint16_t rec1 = 0;

void Crc_Data_Change(void);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JQ8900_Init();

     while(1)
     {

//  uint8_t addr=0x15;

//    uint8_t i;
//    JQ8900_SDA = 1;/*开始拉高*/
//    delay_us ( 1000 );
//    JQ8900_SDA = 0;/*开始引导码*/
//    delay_us ( 2200 );/*此处延时最少要大于2ms,此参数延时为310ms  */

//    for ( i = 0; i < 8; i++ ) /*总共8位数据  */
//    {
//        JQ8900_SDA = 1;
//        if ( addr & 0x01 ) /*3:1表示数据位1,每个位用两个脉冲表示  */
//        {
//            delay_us ( 500 );
//            JQ8900_SDA = 0;
//            delay_us ( 210 );
//        }
//        else              /*1:3表示数据位0 ,每个位用两个脉冲表示  */
//        {
//            delay_us ( 210 );
//            JQ8900_SDA = 0;
//            delay_us ( 500 );
//        }
//        addr >>= 1;
//    }
//    JQ8900_SDA = 1;
// SendData(0x15);     SendData(0x15);

      SendData(0x0a);
      SendData(0x01);
        SendData(0x0b);
        delay_ms(3000);

        SendData(0x0a);
      SendData(0x02);
        SendData(0x0b);
        delay_ms(3000);

        SendData(0x0a);
      SendData(0x03);
        SendData(0x0b);
        delay_ms(3000);

        SendData(0x0a);
      SendData(0x04);
        SendData(0x0b);
        delay_ms(3000);

        SendData(0x0a);
      SendData(0x05);
        SendData(0x0b);
        delay_ms(3000);

        SendData(0x0a);
      SendData(0x06);
        SendData(0x0b);
        delay_ms(3000);

//tes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