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0和STM32F1启动模式以及下载程序后无法自动运行相关问...

楼主(2021-06-04):
一、这个问题有点坑,F0和F1启动方式竟然不一样,对于stm32F103C8T6,一般接线方式如下:

BT1 -》 GND

BT0 -》VCC(下载模式)

BT0 -》悬空 (复位键启动模式)

当BT0接VCC的时候,是下载模式,此时按下复位键,然后在ISP下载器点击下载,程序下载完毕,自动从main函数启动,如果再次按下复位键或者重新加电,则自动进入下载模式,等待下载,此时不会从main函数执行。

当BT0悬空的时候,按下复位键或者重新加电,自动从main函数执行。

二、对于STM32F030F4P6

只有一个启动引脚BT0,当BT0接VCC的时候,是下载模式,此时按下复位键,ISP中点击下载即可。当BT0接GND的时候复位或者重新上电之后会从main函数处执行。

以上两种单片机正常情况下都需要按下复位键才能正常下载程序,如果不按下复位键就能直接下载程序说明出现异常!!!

三、有时候程序能够正常下载,但是下载结束之后却不自动运行!而是要将BT0接GND然后复位或者重新加电,才正常运行!原因是使用flymcu烧写程序方式不当所致,去掉“编程到FLASH时写选项字节”去掉,并勾选“编程后执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