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AT32F421移植程序

楼主(2021-06-04):
KEIL中AT32F421C8T7如何移植到AT32F421F4P7上?

网友A:
使用的什么库,如果源代码没用用到F系列没有的管脚及功能的话,应该改一下型号就好了吧

网友B:
楼上正解,选择实际的device,C/C++里修改型号的宏定义,启动文件.s再修改就ok了。

网友C:
你这个都是同一个系列,新建一个工程,选择芯片型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