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AT32F413RCT7替代STM32F105R8T6

楼主(2021-06-05):
AT32F413RCT7替代STM32F105R8T6   主要使用双CAN功能  目前直接将代码烧录进去的情况下  CAN1是正常工作的  CAN2是无法工作的  能否指点一下如何解决呀  是不是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目前烧录的是原始105的程序吗?
105与413的CAN是有差异的,主要表现在105的两个CAN有主从关系共享28个过滤器,413是相互独立的各CAN配备14个过滤器。因此对应的驱动会有小部分差异。你可以去对比下,如果无法解决,可以提供精简的源码,我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烧录的是原始105的程序吗?
105与413的CAN是有差异的,主要表现在105的两个CAN有主从关系共享28个过滤 ...

好的  谢谢  我先试试看

网友B:
代码不是完全兼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不是完全兼容的吧

应该是不完全兼容 在找解决办法

网友C:
代码不能完全兼容的。

网友D:
先检查时钟和初始化配置

楼主(2021-07-14):
引用 网友A:
目前烧录的是原始105的程序吗?
105与413的CAN是有差异的,主要表现在105的两个CAN有主从关系共享28个过滤 ...

void CAN1_Config(uint8_t sjw,uint8_t bs1,uint8_t bs2,uint16_t pres)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打开GPIO时钟、AFIO时钟,CAN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 CAN1 RX PB8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AN1 TX PB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AN1 Enabling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CAN  BaudRate = RCC_APB1PeriphClock/(CAN_SJW+CAN_BS1+CAN_BS2)/CAN_Prescaler */
          CAN_DeInit(CAN1);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Normal;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sjw;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bs1;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bs2;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pres;

    CAN_Init(CAN1,&CAN_InitStructure);        // CAN1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 标识符屏蔽位模式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 32位过滤器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                        // 过滤器标识符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                // 过滤器屏蔽标识符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FO0;         // FIFO0指向过滤器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0,ENABLE);  // CAN1

}

/*****************************************
  CAN2 Config
  FIFO_1
  返回:
*****************************************/
void CAN2_Config(uint8_t sjw,uint8_t bs1,uint8_t bs2,uint16_t pres)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打开GPIO时钟、AFIO时钟,CAN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2, ENABLE);

        /* CAN2 RX PB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AN2 TX PB6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CAN2,ENABLE);

        /* CAN2 Enabling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AN2_RX1_IRQn;        // FIFO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CAN  BaudRate = RCC_APB1PeriphClock/(CAN_SJW+CAN_BS1+CAN_BS2)/CAN_Prescaler */
          CAN_DeInit(CAN2);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Normal;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sjw;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bs1;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bs2;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pres;

    CAN_Init(CAN2,&CAN_InitStructure);   // CAN2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14;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 标识符屏蔽位模式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 32位过滤器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                        // 过滤器标识符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                // 过滤器屏蔽标识符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FO1;         // FIFO1指向过滤器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_ITConfig(CAN2,CAN_IT_FMP1,ENABLE);  // CAN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烧录的是原始105的程序吗?
105与413的CAN是有差异的,主要表现在105的两个CAN有主从关系共享28个过滤 ...

大神帮忙看看应该如何修改  不知道如何操作

网友A:
你现在是有什么具体问题呢?
代码里面暂时就只看到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14; 这一句的14需要改成0或任意一个小于14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有什么具体问题呢?
代码里面暂时就只看到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14; 这一句的 ...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配置的情况下CAN2不工作 只有CAN1能正常发送接收   将滤波器的14改为1也是一样的

网友E:
之前有用户也遇到这个问题,有以下几种原因。你可以看看你这边有没有这些原因:
1、库函数关于CAN2时钟使能的宏定义有误(改为 #define RCC_APB1Periph_CAN2              ((uint32_t)0x80000000)),
同时断言判断需要更改(改为 #define IS_RCC_APB1_PERIPH(PERIPH) ((((PERIPH) & 0x41003600) == 0x00) && ((PERIPH) != 0x00)));
2、103的库配置filter是默认选择了CAN1,库函数需要更改;
3、413仅支持filter number 0~13,客户选择了14.

网友E:
可以参考下附件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有用户也遇到这个问题,有以下几种原因。你可以看看你这边有没有这些原因:
1、库函数关于CAN2时钟使能 ...

我先尝试修改一下试下  到时候有问题发代码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参考下附件的配置

我将初始化配置改的和您那边一模一样 结果还是CAN2不能正常使用 CAN1是正常的    我是在105的双CAN代码上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参考下附件的配置

方便的话加个微信  方便请教学习 15001879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