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线性电阻…

楼主(2021-06-05):
关于电阻(率)的物理意义,建议去看《电磁学》。没受过相关教育的另当别论。

这里,给些许非线性电阻的相关知识。注意,大概率是不可能从现有书中抄到的,所以对于善于抄书的可能要失望了。

楼主:
1)流控电阻

    U = R(I) I

其中R(I)是静态电阻。

楼主:
2)压控电阻

    I = G(U)U

其中G(U)是静态电导。

网友A:
抄书瘾真大,邱关源书上现成的东西,截个图就行了,简单又省事,煞有介绍地抄一遍,有什么意思?

楼主:
下面,再给出之前的几点说明:

1)有一种看法,静态元件就是电阻,意味着电源也是电阻。那么,静态元件除线性电阻外都是非线性电阻。有这些看法的人,可称之为“类数学家似的电路专家”。

2)说是“类数学家”,那当然不是真的数学家,也不具备数学家的逻辑思维能力。先从电路理论出发,看看那些东西。既然认为独立源是“非线性电阻”,那么看看通常的线性电路,其中是否存在有独立源。

3)说所谓“类数学家”不具备数学家的逻辑思维能力,不妨看看《线性代数》。如果按那些人的看法,《线性代数》中就只能存在齐次线性方程了。

4)电阻,是在现实无源电阻基础上抽象出来的概念,其中的一些基本特性必须保留,譬如VAR过原点。

网友A:
大家看看我楼上截图,邱关源的书在国内普及度较高,再看看大师高论:

【这里,给些许非线性电阻的相关知识。注意,大概率是不可能从现有书中抄到的,所以对于善于抄书的可能要失望了】

大伙门牙笑掉几个???

网友A:
随便哪本电路基础书,大概率都会说这些东西,大师居然说【大概率现有书中没有】,真是比看赵本山小品还开心啊

楼主:
关于非线性电阻,建议看看清华大学的《电路原理》课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非线性电阻,建议看看清华大学的《电路原理》课程。

顶楼说:现有书上没有。

到了此楼,说清华的电路原理书上也有。

自相矛盾的讲话技术,一般人学不来!

网友A:
楼主在论坛上抄大一大二教材,抄了十几年了,从未【超纲】过

现在突然说:从现有书上找不到这些知识!!!

转变这么突然,打死我,我也不相信啊。

网友B:
线性电阻是过原点的一根直线,这点你是否这样看?如果是这样看的,那是否意味着不过原点的所有线和过原点的非直线都不是线性电阻。如果不是这样看的,那你要找到你的根据。

动态电阻这名称,是建基于固定值(线性区)的,此直线通常不过原点。
光有纯电阻,管你线性非线性,如何不过原点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非线性电阻,建议看看清华大学的《电路原理》课程。

你把支持你的有关内容贴过来

网友B:
现在讨论的是电阻的VI特性,你要人去看电磁学!荒唐不?

网友A:
给H法师及其粉丝叶春勇先生,普及常识。

如下图所示,下图左边电路,由若干电阻、二极管和电源组成,这个电路整体上,可以用右图所示的非线性电阻来定义,其伏安特性如图所示:

这个叶春勇,非要把左图中的源删除,说删除过才能叫非线性电阻,这是是不懂概念的表现,在自以为是!

既然非线性电阻中可以含源,那么其伏安特性当然可以不经过原点。

@不奇怪 : 非线性模块。
我倒,徐大都明说是 电路 了,把电路当成了 二端「黑匣子」,非线性电阻 可不是电路!
在电路里面,有两种基本器件---【电源和用电器】,电阻器是用【用电器】定义的,或者说电阻器属于用电器。 电阻的全名就叫【电阻器】。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叫电阻器。
但如果以此为由,就可以用万用表量差分电路的输入阻抗,那就奇葩了。
加真实的电源是可以不过原点,你也可以把这个组件当成非线性组件。

网友A:
我昨天下午说了,论坛在H的带领下,形成了一种非常奇葩的风气。

正常情况下,学生不懂某个知识点,是要追着老师问的。

而在我们这个论坛,学生不懂某个知识点,老师要追着、甚至要求着学生学,拼命上证据讲道理,把老师给累的!!
此时老师要卑躬屈膝,而作为学生却高高在上,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当然了,这种奇葩风气,只是在本坛盛行,其它论坛、其它地方比较罕见!!这是H法师带给本坛的荣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H法师及其粉丝叶春勇先生,普及常识。

如下图所示,下图左边电路,由若干电阻、二极管和电源组成,这 ...

哎,又要扯到二极管是不是有源器件。按x的说法二极管是无源器件。这样搞下去,没完没了。

非线性电阻几乎都能 有源,但不是 有源器件。
三极管即使降格当电阻用,依然是有源器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哎,又要扯到二极管是不是有源器件。按x的说法二极管是无源器件。这样搞下去,没完没了。 ...

你们的基本功,基本上就是没有,和你们聊久了,估计会死人的!!

建议你们这五个人----H、叶先生、老5、不起眼、R2D2,先老老实实把教课书看懂了,再来论坛吹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基本功,基本上就是没有,和你们聊久了,估计会死人的!!

建议你们这五个人----H、叶先生、老 ...

扯了半天,你们两个讨论的不是一个东西,累不累?

网友A:
楼上太聪明了。他在引导我讨论二极管是不是有源器件的,我一讨论二极管,他立马说我和楼主说的不是同一个东西。脑子啊脑子,到哪找到你??

就普遍意义上,二极管属于无源器件,他只是有一个定义域很小有源模型,他不能替代二极管的全部伏安特性。
二极管【有源】,是在二极管线性化时用【微分+源】来替代工作点附近的一小段曲线,这个模型的定义域是很小的,不能用他的延长线做任何结论。他与加真是电源是不同的,因为真是电源的影响是全域的。

网友A:
下面这段话,是今天看到最有喜感的一句话,笑了半天,肚子笑疼了!!!!

这里,给些许非线性电阻的相关知识。注意,大概率是不可能从现有书中抄到的,所以对于善于抄书的可能要失望了。

网友D:
白炽灯泡是不是一个非线性电阻

不是,因阻值跟瞬时电压的关系不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白炽灯泡是不是一个非线性电阻

可以看作线性电阻,也可以看作非线性电阻,看你怎么用。
这个是白炽灯的归一化VI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炽灯泡是不是一个非线性电阻

当然是非线性电阻(忽略其感性),但不是简单非线性电阻。因其电阻与温度有关,而考虑热容量,会有热迟滞。

@shalixi :与臭棋弈,久了您也成臭棋。
@king5555 :这里的V/I是直线时,说明这个电阻不变。不是直线时,这个电阻是变的。这里V/I小于15时是直线,可以看作是线性电阻。三极管里也有两个H和h,磁化曲线也有线性部分这些都有不同的应用。白炽灯一样。
阻值跟温度的关系,是固件参数,发热体 能不能模拟成 非线性电阻,就取决于 电阻自身温度跟电源瞬时电压的关系 能否稳守。
@king5555 :我没有作过实验,你看看22楼的VI特性,在10%U/V以下时,VI特性完全可以看作线性的,而且线性度很好,你把它当作电阻时,他就是线性电阻。
@hk6108 :看22楼的白炽灯的归一化VI特性,15%U/V时完全可看作线性电阻。如果我只用这一段,那确实是线性电阻
@shalixi : 那可就算不上 非线性电阻 了,参数除纯电阻外没有别的,但是,事物或参数的的命名,须建基于 恒常,不能因甚么甚么而异,所以,在 非线性电阻 家族中没有 白炽灯 的位置?。
@hk6108 :热敏电阻是肯定的,但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那完全取决于你是怎么用的。
HWM
@hk6108 :“热敏电阻”用于测量外界温度,相对而言自身损耗温升占比很小,所以可近似为线性电阻。但白炽灯发热则是自身损耗所致。
正因 热迟滞,频率高了,跟阻值挂钩的就不再是瞬时值而是有效值,就「电阻」就不是「非线性」,而是变成 热敏线性电阻 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是非线性电阻(忽略其感性),但不是简单非线性电阻。因其电阻与温度有关,而考虑热容量,会有热迟滞 ...

看书的最高境界是无书。书上说的都是对的,但却都是死的。

@captzs :这里面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00的提问我看他知道这个,只要知道就行。白炽灯升温过程是非线性电阻,内外平衡过程是线性电阻,可以把他当线性电阻用。
@shalixi :照此理论下去,没完没了,谁能够画出理想的直线去判别线性?
@captzs :可以不同温度系数来相互补偿,也可以限制温度的变化,一般只要降低额度就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有没有与温度无关的电阻?

网友E:
非线性元件 可以含源,但 非线性电阻 就不应含源,除了纯电阻与势垒,其他成份都不该存在,势垒,可视之为 串联电阻的节点 的变体,本质仍是纯电阻。

网友F:
我建议赌一把,各位都可以下注,最低一百米。干不干?不出点血容易胡说八道。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扯了半天,你们两个讨论的不是一个东西,累不累?

嗯,台阶找好了。都没搞明白人家吵什么,你看看就好了,出头干嘛?我就看看不说话,当然,不说话是因为不懂。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白炽灯泡是不是一个非线性电阻

实际上不是,课本里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书的最高境界是无书。书上说的都是对的,但却都是死的。

首先,严格意义上说几乎任何实际电阻都是非线性的。而视具体应用范畴,一些可近似认为是线性的,另一些则不可近似。白炽灯,就其通常应用而言,显然是非线性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严格意义上说几乎任何实际电阻都是非线性的。而视具体应用范畴,一些可近似认为是线性的,另一些则 ...

你看看在市电220V下,用示波器测 u i 关系,看看里面的电压电流关系,请有条件的网友测一下。我没有做过实验,但可以猜出,线性度一定很好。
在20V以下,从22楼给出的伏安特性上可以看出线性度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在市电220V下,用示波器测 u i 关系,看看里面的电压电流关系,请有条件的网友测一下。我没有做过 ...

工频220V下和工频200V甚至更低电压下其电阻是不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频220V下和工频200V甚至更低电压下其电阻是不同的。

我说的是市电220V下,白炽灯的示波器里测到的ui特性,一个周期里温度不变,电阻怎么会不同?电阻一样,他的伏安特性可以由示波器给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频220V下和工频200V甚至更低电压下其电阻是不同的。

你不要说你连市电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频220V下和工频200V甚至更低电压下其电阻是不同的。

市电的220V是有效值,,不是瞬时值,伏安特性用的是瞬时值。在1/200秒的时间里电阻是不变的,而电流电压却从0到了1.414(归一化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市电220V下,白炽灯的示波器里测到的ui特性,一个周期里温度不变,电阻怎么会不同?电阻一样,他 ...

这里,你已经有个电压有效值220V了,并且这个电压的变化会导致电阻发生明显变化。器件参数随电压或电流(可以是有效值)变化而发生不可忽略的变化的,就是非线性。

网友A:
我帮二位限定个时间------三天三夜。

你俩要是能在三天三夜之内,能讨论出个结果,我立马就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帮二位限定个时间------三天三夜。

你俩要是能在三天三夜之内,能讨论出个结果,我立马就服了。 ...

我已经在24楼的评论中撤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在24楼的评论中撤了。

省点力气吧,大热天的,你跟大师永远不可能讨论清楚任何一个问题。

这是10年逛论坛经验之谈!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自个两年前贴图介绍过的灯泡非线性稳幅文氏振荡器原理。现在你自己忘记了。 ...

X这里没有说过白炽灯是线性电阻,是我说白炽灯可以当作线性电阻用。22楼多看看会明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自个两年前贴图介绍过的灯泡非线性稳幅文氏振荡器原理。现在你自己忘记了。 ...

22楼15%U/V以下,是否是直线,是直线,说明他的电阻不变。如果把工作范围控制在15%U/V以下,那他是什么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始终都不是直线性,只是在例如前后段85%以上和15%以下,的电阻值变动率较低而已,转画成V/I曲线图,看起 ...

220V时不变的那个电阻是微变电阻。15%以内的电阻是直流电阻,也是0V时的微变电阻,这时两个电阻是同一个。

网友E:
除非这电阻是 零温度系数,否则,阻值会随温度而变化,电阻器造好了,它的温阻关系就是固定的,
所以,灯丝也是普通电阻,温度不随电压而变(包括冷态),就是线性,温度紧随电压而变,就模仿了 非线性,
二极管,是电致变阻(本体),有源器件,是 电控变阻(跨导),非线性电阻是 电致变阻,非线性电阻 即使运行于 有源模式,依然不是 有源器件。

网友I:
      一天到晚就知道装B,数学牛B,电磁牛B,听说你们复旦数学系老师近几日杀人了?
     既然什么数学牛B为何要去杀人?光知道鼓吹, 一点基本社会逻辑都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除非这电阻是 零温度系数,否则,阻值会随温度而变化,电阻器造好了,它的温阻关系就是固定的,
所以,灯 ...

你有没有条件,把这个UI特性实际测一下,就都知道了。只要一个调压器,一个万用表就可以。

抱歉,家中就是没动手条件,只能在论坛纸上谈兵,上网嘛,也只能在公交车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作线性电阻,也可以看作非线性电阻,看你怎么用。
这个是白炽灯的归一化VI特性。

这图中,那伏安特性上的各点,温度不一样吧 ?!
电压U在 0至20V 之间变化,温度波动还不大(阻值变化也就不显著),所以 I/V 关系可视作 线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图中,那伏安特性上的各点,温度不一样吧 ?!
电压U在 0至20V 之间变化,温度波动还不大(阻值变化也 ...

你的话本身没有错,是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白炽灯在降额使用15%以下时,这个电阻可以看作线性的。0V时的微变电阻与他的直流电阻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前面我已经讲了,我找了几颗灯泡的曲线图,计算记录电压每隔5%递增的等效电阻U/I,由于目视曲线图会有误 ...

你这个曲线不对,VI曲线必过原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图中,那伏安特性上的各点,温度不一样吧 ?!
电压U在 0至20V 之间变化,温度波动还不大(阻值变化也 ...

‘’电压U在 0至20V 之间变化,温度波动还不大(阻值变化也就不显著),所以 I/V 关系可视作 线性‘’,你说的不就是我一样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图中,那伏安特性上的各点,温度不一样吧 ?!
电压U在 0至20V 之间变化,温度波动还不大(阻值变化也 ...

你很厉害,去读研究生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前面我已经讲了,我找了几颗灯泡的曲线图,计算记录电压每隔5%递增的等效电阻U/I,由于目视曲线图会有误 ...

这个不是UI曲线,说明不了问题,这里的UI曲线必过原点。你有条件,把几个灯泡串起来测,更容易说明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一天到晚就知道装B,数学牛B,电磁牛B,听说你们复旦数学系老师近几日杀人了?
     既然什么数学牛B ...

我上网查了,还真有,顶起。

网友C:
非升即走

我看了这个HWM心脏挺大的。这是个辅证。

网友I:
引用 网友C:
非升即走

我看了这个HWM心脏挺大的。这是个辅证。

     哈哈哈,以HWM的论坛性格看,确实有风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哈哈哈,以HWM的论坛性格看,确实有风险

原来ad797说的有问题,复旦已经非升即走了,有压力了。丛林法则,才有战斗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把22楼曲线图中挑出灯泡內阻R,但R必然大于零,有个冷电阻。

知道了。灯丝电阻温度系数一定,放热导热环境假定一样。那么,22楼的UI特性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把22楼曲线图中挑出灯泡內阻R,但R必然大于零,有个冷电阻。

我其他地方也是这个图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其他地方也是这个图

线性电阻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才叫线性吧,如果将温度考虑上去,就是纯电阻也不是线性,有温度的存在始终都有误差,只是这个误差可能很小,几微R,几nR.

网友E:
引用 网友J:
线性电阻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才叫线性吧,如果将温度考虑上去,就是纯电阻也不是线性,有温度的存在始终都有 ...

白炽灯吃交流电,几Hz 的,需降额至 15% 以下使用  才可线性,
数以 kHz 计的,就成了「压敏线性电阻」,这效果在  20% 以上出现。

网友E:
非线性电阻的伏安特性,是本质参数,不是以诱因扮演的,
这伏安特性针对的永远是 瞬时值,而且不以使用的场景或方式方法为转移。

网友E:
引用 网友J:
线性电阻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才叫线性吧,如果将温度考虑上去,就是纯电阻也不是线性,有温度的存在始终都有 ...

线性不线性,是以 电参数 为依归的,
温,光,力,磁 之类,是环境因素,电阻 则是物料的 自身因素,
伏安特性,是电流跟电压的比例关系,是电压作用于电阻的直接结果,
二极管,是个 非线性电阻,伏安特性也会受温度影响而漂移,但是,每一条 伏安特性曲线 所代表的是 不同的温度,而曲线内各点的温度相同。

网友E:
无源器件的功能,通电就能运作,
有源器件的功能,电源或讯号两者缺一,都发挥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