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没有一种传感器可以做到隔层感应

楼主(2021-06-05):
有没有一种传感器可以做到隔层感应

楼主:
感应位置在A壳一面,需要透过,感应B壳,A和B同一种材质

tyw
穿透料与被测料相同,似乎不可能.

网友A:
壳是啥材质?理应明确交代啊!

ABS+PC

网友B:
楼主马大哈,主题太-模糊!欲感应的是何种信号都没说清楚!l

说的是,接收批评!! 何种信号?这个要看传感器了

楼主:
补充信息

网友C:
还是没看明白,磁场、电容应该都能透过。

电容,不会感应塑料

网友D:
我不懂,但是建议回帖的审题细致点。AB壳是同一种材质。

楼主:
透过两层同一种材质的第一层,感应到第二层

网友E:
电容当然可以,塑料的存在与否会改变介电系数的。

但不知楼主所谓之“隔层感应”是何意?
A、B的厚度分别是多少?
AB之间有啥?
A前面有啥?
B后面有啥?距离多少?
A、B面的尺寸是多少?
要求的感应结果是有无?还是B的厚度?AB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当然可以,塑料的存在与否会改变介电系数的。

但不知楼主所谓之“隔层感应”是何意?

A,B的厚度1.5~2.5mm,
A,B之间常规时间是空气,有时候也会有水,不过非常少,
A前面是设备外罩,B后面是【有时候有水,有时候无水】
A,B的尺寸大于30cm*30cm,
要求感应的结果是B的存在

网友F:
可以用雷达方式, 需要频率可以穿透A, 定向然后正常可以根据距离同时检测到A 和B

网友E:
引用 楼主:
A,B的厚度1.5~2.5mm,
A,B之间常规时间是空气,有时候也会有水,不过非常少,
A前面是设备外罩,B后面是 ...

这情况我觉得可用电容传感器原理来实现。
A、B之间间距如果在与其厚度可比的话,采用面积稍大一点的极板。
只是A、B之间可能存在的水是一个麻烦事情,需要多做试验。
而B后面的水,如果确定有,倒是一个有利因素。

tyw
被测物恐怕不允许你做动作,哈哈,没戏

楼主(2021-07-09):
引用 网友E:
这情况我觉得可用电容传感器原理来实现。
A、B之间间距如果在与其厚度可比的话,采用面积稍大一点的极板 ...

这个水,并不是一直存在,在特定时刻,这个水会消耗掉

网友G:
超声波,测厚度,双倍厚就是B。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超声波,测厚度,双倍厚就是B。

我了接下看看

网友H:
当然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