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个静磁场屏蔽的问题。

楼主(2021-06-05):
在网上看到静磁场不是很好屏蔽。用磁导率很高的材料来进行屏蔽。例如:

在同一个H的磁场中,高磁导率的材料中的B值确实要大很多。
1.上面的几个图中,画的线是B线还是H线?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5421796/answer/769972939

这个回复中

提到加了铁环(高磁导率)或者铝环,并没有改变H,只是改变其内部的B而已。
这个我能理解。

2.如果按照知乎中的这个说法,H没有改变,上面三个图中,画的线应该是B线。
B线改变,实际上没有改变被屏蔽区域的H线。这怎么能说产生了屏蔽效果呢?

网友A:
屏蔽静磁场(或低频磁场)采用“磁壁”——高导磁材料构成的屏蔽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静磁场(或低频磁场)采用“磁壁”——高导磁材料构成的屏蔽层。

这个方法知道,网上都有提到。

假设有个磁场H,在这个磁场中有一个需要被保护的设备,需要屏蔽这磁场H。

用一个高导磁的材料 把设备包起来。

但是这个应该没有改变设备周围的H啊。只是高磁导率的材料中的B比较大而已。

磁导率和电导率不是一回事。

网友A:
导磁材料不仅改变了B,当然也改变了H。

建议关注B,法拉第电磁感应定量中考虑的是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磁材料不仅改变了B,当然也改变了H。

建议关注B,法拉第电磁感应定量中考虑的是B。

就这个例子,红色导线中的电流是恒定的10A,周围是空气。

本来没有圆环,假设圆环所在的位置的磁场强度为H0,磁感应强度为B0

现在加入圆环,为铁环,这个位置,磁场强度应该依然为H0,磁感应强度变大很多,为B1。

现在提个问题,假设这个圆环是中空的,可以放其它可以被保护的设备。请问中空中的磁场强度和磁感应强度是多少?
如果磁场强度应该依然为H0,怎么能说这个中空的铁环起到了磁屏蔽作用?

网友A:
你这个没有屏蔽效果,注意“无限长”导线。

屏蔽,通常是用屏蔽材料包裹或分割相关局域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这个例子,红色导线中的电流是恒定的10A,周围是空气。

本来没有圆环,假设圆环所在的位置的磁场强度 ...

谁说这样中空的环可以对这样的磁场进行屏蔽?  你想在高速公路上堵截车流,你会在路两侧设置路障?还是在你车的前后设置路障?

你把这个中空管截取一小段形成C形开口,并用磁性材料把两端孔堵住,你这时候在看看管内部的H是多少。 在算算C形开口处空气中的H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这样中空的环可以对这样的磁场进行屏蔽?  你想在高速公路上堵截车流,你会在路两侧设置路障?还是在 ...

假设磁场还是那样一个圆圈的形状。
从开口的外面来看,就是从空气向堵头看
分界面上,法向的B保持连续。只有法向分量,就是B保持连续。
意味着空气中的H0比磁性材料中的H1大很多。

继续向里面看,从堵头向中空看,又是一个分界面,同样是中空中的H2比磁性材料中的H1大很多。

不考虑中空与空气的磁导率的差别,是不是意味着H0=H2  ?
但是从整个环路来看,H沿着环路积分等于I。 如果没有磁性材料,此圆环位置的磁场为H
在磁性堵头的部分,H1小了很多,导致H0相对H是变大的。

这样没有起到了屏蔽,取到反作用。

里面有错误
不一定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设磁场还是那样一个圆圈的形状。
从开口的外面来看,就是从空气向堵头看
分界面上,法向的B保持连续。只 ...

电磁场没学清楚就先别用电磁场理论来解释。

这问题用大学物理那点电磁知识以及磁路问题就能搞得很清楚了。

答案就是管中空气里的H远小于C形开口空气的H,具体你自己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场没学清楚就先别用电磁场理论来解释。

这问题用大学物理那点电磁知识以及磁路问题就能搞得很清楚 ...

此言差矣!你这结论和我的问题高度一致,有啥意义。

网友C:
收拾E 要容易的多,收拾B要难的多,嘿嘿

楼主:
引用 楼主:
假设磁场还是那样一个圆圈的形状。
从开口的外面来看,就是从空气向堵头看
分界面上,法向的B保持连续。只 ...

B从空气进入磁性材料的时候,是连续的。但是在磁性材料中,B发生了变化,由于中空的存在。如果中空的截面是整个磁性材料截面的一半,中空四周的磁性材料中的磁感应强度会变成2B。对应的磁场强度变为2H1,这也是中空中的磁场强度。

相对H0,2H1还是很小。

如果没有磁性材料的加入,磁场强度是H。加入磁性材料之后,磁场强度变得不连续,磁性材料及中空中磁场强度 相对没有磁性材料的时候 变弱很多。

网友D:
你把具体问题拿出来看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言差矣!你这结论和我的问题高度一致,有啥意义。

我的结论哪里跟你一样?  这都看不出来?

一个用简单磁路方法能解释的问题,你非得要用什么电磁场理论解释? 结果根本就是错的。就是因为刚看了两天电磁场理论,虽然还迷迷糊糊,但不用点电磁场的理论高级货就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结论哪里跟你一样?  这都看不出来?

一个用简单磁路方法能解释的问题,你非得要用什么电磁场理论 ...

哈哈,还咄咄逼人。用电磁场理论碍你什么事了。嘚瑟啥。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你看得上,你回答。你看不上,你不回答。不要好为人师,指点江山。

论坛是你家开的吗,你犯得着吗?

此贴不欢迎你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还咄咄逼人。用电磁场理论碍你什么事了。嘚瑟啥。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你看得上,你回答。你看 ...

论坛是你们家开的么?  我想回答就回答  想得瑟就得瑟   你管的着么?

简单磁路都搞不懂  还要卖弄现学现卖的什么拗口的电磁场名词   刚学了几句外文  中午遇到人喊good mor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是你们家开的么?  我想回答就回答  想得瑟就得瑟   你管的着么?

简单磁路都搞不懂  还要卖弄现学 ...

怎么有你这样的人呢。
你哪只眼看到别人是卖弄呢。
是刚学,也可能是学了好久,没有搞懂。难道就不能来问了,就不能来说了。
问了,说得不对,就是卖弄。

小孩牙牙学语就是卖弄,蹒跚学步就是卖弄。英语没有学好,中午说句Good mornig就是卖弄。

什么混蛋逻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有你这样的人呢。
你哪只眼看到别人是卖弄呢。
是刚学,也可能是学了好久,没有搞懂。难道就不能来问 ...

燕人说 :“小孩学走路跌倒没人笑  为什么我学邯郸人走路导致爬着回去 就被人耻笑?!什么混蛋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燕人说 :“小孩学走路跌倒没人笑  为什么我学邯郸人走路导致爬着回去 就被人耻笑?!什么混蛋逻辑!”

...

卖弄了,对不起您了! 希望回归正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卖弄了,对不起您了! 希望回归正题。

对于你开始提到的套在导线上的磁性材料的圆管环模型,这管子对这种静磁场没有屏蔽作用,用安培环路定理就可以解释。

如果截去一小段,并用磁性材料堵住圆孔,形成C形,这时候管中的磁场就大大降低了,磁力线从堵面进入,大部分在管壁中,最后从另一个堵面穿出,而管中磁力线极少。从磁路上说,管子这一段的磁路中,磁阻很小,“磁压降”很小,中心导线电流产生H的作用主要浪费在对C口堵面间的空气间隙,也就是管中H很小 ,空气间隙H大。

楼主:
图的右侧有一个气隙,假设气隙的长度比较窄,是铁环周长的1/5000。
可以说气隙是长度1mm,断开的铁环长度是4999mm
如果铁的相对磁导率是空气的5000倍。 这时候,气隙的磁阻 与 铁环的磁阻基本相等。假设气隙的磁阻为1,则铁环的磁阻为1

由于铁环的存在,这个环路的磁阻下降了很多。如果没有铁环,这条磁路的磁阻为应该为5000。现在为2.

铁环的存在,使得流过这个截面的磁通大幅度增加。 如果没有铁环的时候,假设这个截面的磁通是1。现在是2500.

没有铁环的时候,假设这个截面的H是1。现在这个截面的空气部分H是2500,铁环部分H是0.5.

可以看到铁环部分的H下降不是很明显。
********************************************************************************************

如果把铁环的长度 与 气隙长度 调换一下。
很明显,整个磁路的磁阻应该还是5000,意味着整个截面的磁通还是1。这时候铁环部分的H为1/5000
这时候,H下降比较明显。

网友D:
我感到楼主毕奥-萨伐尔定律和安培环路定律没有搞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到楼主毕奥-萨伐尔定律和安培环路定律没有搞清

欢迎指出具体错误。例如哪里错了,正确的应该是怎样。

楼主:
这样一个空气中的磁场,H0,B0.

如果放入一个导磁的屏蔽体,首先屏蔽体对原来的磁场肯定有影响。它的放入导致整个磁路的磁阻变小。所以磁通变大。

就是说B0应该变大。自然H0也会变大。

在屏蔽体内部,空心部分是与上下导磁体并联的。空心部分H和上下导磁体部分H是相等的。

*************************************************************************************
21楼和24楼 发出来,只是个人的一些看法。如果是对的,就算是 提问题 之后的 一点点 反馈。
如果不对,也欢迎指出具体错在哪里,不仅对楼主有益,对其他有兴趣的坛友也是一种帮助。

咱是一个低调的人(主要是想高调没有那个实力),没有显摆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