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松翰SN8P2711B定时器问题

楼主(2021-06-05):
#include <SN8P2711B.h>

void Timer_Setting(void);

void main(void)
{
  Timer_Setting();

  while(1)
  {
  //user code
  }

}

void Timer_Setting(void)
{
  TC0M = 0x04;        //TC0M register value, Fcpu: 1.000000MHZ
  FTC0X8 = 0;        //CLK source: Fcpu
  TC0C = 0xD9;        //TC0C register value, time: 10.000000ms(100.000000HZ)
  TC0R = 0xD9;        //TC0R register value
  FTC0IRQ = 0;
  FTC0IEN = 1;        //TC0 Interrupt enable
  FTC0CKS = 0;
  FTC0ENB = 1;        //TC0 enable
}

__interrupt ISR(void)
{
  if(FTC0IRQ)
  {
          FTC0IRQ=0;
  }
}

用SN8 C Studio编译器写定时器的时候出现error L2014 : missing interrupt entrance function(like void __interrupt [0x08] FunName(void))!的错误提示。有没有大佬接触过这款芯片,可否给个定时器例程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根据芯片手册寄存器描述还需要对全局中断控制位GIE进行使能就可以了

楼主:
SN8P2711B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如过用SN8 C Studio新建工程的时候如果没有更改默认项的话,是自动配置开启看门狗定时器的。所以这时需要清零看门狗计数。不然芯片会自动复位,达不到预期的结果了。如果不需要开启看门狗的话,在工程向导配置的时候将看门狗禁止就好了

网友A:
这颗芯片目前还有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颗芯片目前还有货吗?

库存剩余的,勉强还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B:
这种资源的一般用汇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资源的一般用汇编写

嗯,看功能需求吧。以C和汇编混合使用,也可以的

网友C:
主控单片机MCU原厂彭工  18676703390,性价比高。同时提供方案开发技术支持。包烧录,编带,

网友D(2021-07-05):
我手上有货,价格美丽,可免费开发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资源的一般用汇编写

这种寄存器简单初始化函数的C和汇编没什么差别.

网友E:
如果这个定时器中断只有这一个中断源,可以把里面判断中断标志那句if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