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CUBEMX 生成STM32H7项目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1-06-05):
1. 打开时,出现loading pdsc对话框

解决办法:不用管,对项目没有影响

楼主:
2.编译出现报错No section matches selector - no section to be FIRST/LAST。
解决方法:
右键Drivers/CMSIS文件夹,选择添加已有文件,定位到对应器件的启动文件。
文件夹比较深:C:\Users\Administrator\STM32Cube\Repository\STM32Cube_FW_F0_V1.11.0\Drivers\CMSIS\Device\ST\STM32F0xx\Source\Templates\arm\startup_stm32f030x6.s
如果是其他单片机,可以选择相应的文件。

楼主:
3. Keil MDK 编译速度太慢,加快编译速度解决办法1:

如图所示,取消勾选项。

注:取消之后,就无法使用keil进行函数定义的查看了。可借助source insight工具查看代码。

楼主:
解决办法2(不成熟)
MDK编译的速度实在太慢,一次完全编译往往要耗费几分钟的时间,作为开发人员,这个时间简直不能忍受。

其实,这个时间是可以加快的,在Options for Target设置中,Target子页,有个选项改一下就好了

选择第2项,使用V6编译器,也可以用下面的V6.xx版本,实测没有区别。

再编译,可以发现编译速度大幅加快,以我的项目为例,从默认V5编译器所需3分钟左右,可以加快到15秒以内,速度提升10倍。

这简直就是936烙铁和T12烙铁的区别,快到飞起。

敲黑板:V5编译OK的工程,V6有可能编译不过去,就算能过,也不知道会不会出莫名其妙的问题,建议从头开始一个项目的时候使用这个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