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STM32CubeIDE生成工程并移植UCOSIII

楼主(2021-06-05):
生成工程

生成工程的过程跟用STM32CubeMX是一样的,配置好后点击code generation,即可生成新的工程,生成的工程如下图所示。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poYW9qaW5nODgwMzEx,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移植UCOSIII1、到Micrium官网下载ucos源码程序(MDK版)

网址:https://www.micrium.com/

1.1、进入主界面点击 Downloads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poYW9qaW5nODgwMzEx,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1.2 选择芯片

我用的STM32F407,所以选择F4系列的芯片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poYW9qaW5nODgwMzEx,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1.3下载源码

因为我的工程是用STM32CubeIDE生成的,在新弹出网页的最下方,下载的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poYW9qaW5nODgwMzEx,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在该源码文件中,有一个Micrium的文件夹,里面是移植需要用到的程序源码,还有一个PDF文件,这个文件里面详细说明了移植步骤。

楼主:
2、在工程中移植源码2.12.1.1首先我们把Micrium文件夹放到之前生生成的工程目录下,然后回到工程中刷新目录,就可以看到该文件了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poYW9qaW5nODgwMzEx,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2.1.2 选中Micrium文件夹后,右击,选择 Resource Configurations > Exclude from build…,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取消选中Debug 和Release选项。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poYW9qaW5nODgwMzEx,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2.1.3 设置相关文件的包含路径

因为我用的是UC/OS III,所以选择的是UC/OS III的相关文件,如果是UC/OSII的话,操作时类似的,其实具体的文件路径,在上面提到的官方的PDF文件中都有详细的介绍。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poYW9qaW5nODgwMzEx,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poYW9qaW5nODgwMzEx,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poYW9qaW5nODgwMzEx,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2.2 修改代码
2.2.1 main.c
增加包含文件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app_cfg.h>
#include <cpu_core.h>
#include <os.h>
#include <os_app_hooks.h>
#include <cpu.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楼主:
相关定义

/* USER CODE BEGIN PD */
//#warning "Modify this value to match the number of external interrupts in your MCU"
#define EXT_INT_MAX_NBR 22u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static OS_TCB StartupTaskTCB;
static CPU_STK StartupTaskStk[APP_CFG_STARTUP_TASK_STK_SIZE];
static void StartupTask (void *p_arg);
/* USER CODE END PV */

楼主:
初始化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OS_ERR os_err;
        CPU_INT16U int_id;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CPU_IntDis();
  for (int_id = CPU_INT_EXT0; int_id <= (EXT_INT_MAX_NBR - 1u); int_id++)
  {
          /* Set all external intr. to KA interrupt priority boundary */
          CPU_IntSrcPrioSet(int_id, CPU_CFG_KA_IPL_BOUNDARY/*, CPU_INT_KA*/);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OSInit(&os_err);
  if (os_err != OS_ERR_NONE)
  {
          while (1);
  }
  App_OS_SetAllHooks();
  OSTaskCreate(&StartupTaskTCB,
  "Startup Task",
  StartupTask,
  0u,
  APP_CFG_STARTUP_TASK_PRIO,
  &StartupTaskStk[0u],
  StartupTaskStk[APP_CFG_STARTUP_TASK_STK_SIZE / 10u],
  APP_CFG_STARTUP_TASK_STK_SIZE,
  0u,
  0u,
  0u,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if (os_err != OS_ERR_NONE)
  {
          while (1);
  }
  OSStart(&os_err);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HAL_GPIO_TogglePin(BUZZER_GPIO_Port,BUZZER_Pin);
//          HAL_Delay(1000);
  }
  /* USER CODE END 3 */
}

楼主:
重新定义HAL_InitTick() 和 HAL_GetTick()函数

HAL_StatusTypeDef HAL_InitTick(uint32_t TickPriority)
{
        /* define as empty to prevent the system tick being initialized before
        the OS starts */
        return (HAL_OK);
}
uint32_t HAL_GetTick(void)
{
        CPU_INT32U os_tick_ctr;
        #if (OS_VERSION >= 30000u)
        OS_ERR os_err;
        os_tick_ctr = OSTimeGet(&os_err);
        #else
        os_tick_ctr = OSTimeGet();
        #endif
        return os_tick_ctr;
}

楼主:
创建开始任务

static void StartupTask (void *p_arg)
{
        CPU_INT32U cpu_clk;
        OS_ERR os_err;
        (void)p_arg;
        cpu_clk = HAL_RCC_GetHCLKFreq();
        /* Initialize and enable System Tick timer */
        OS_CPU_SysTickInit(cpu_clk);
        while (DEF_TRUE)
        {
                 HAL_GPIO_TogglePin(BUZZER_GPIO_Port,BUZZER_Pin);
                 OSTimeDlyHMSM(0u, 0u, 0u, 200u,OS_OPT_TIME_HMSM_STRICT,&os_err);
        }
}

楼主:
2.2.2 修改启动文件

这就改完了,我写的是一个蜂鸣器的任务,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2021-09-14):
你们这个东西是多少年前的?现在M公司主页都已经看不到了

网友B:
STcubeide里面要得集成ucos就好了

网友C:
有freertos,为啥还要UCOS,
没必要嘛。

何况keil自身还带rtx。

无缝集成,都只要勾选选项,就可以了

网友D:
UCOSIII占用多大的内存呢

网友E:
不是keil开发的吗

网友F:
ide不太习惯用这个的。

网友G:
stm32cubemx有uscos系统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移植UCOSIII1、到Micrium官网下载ucos源码程序(MDK版)网址:https://www.micrium.com/1.1、进入主界面点击  ...

为什么不使用freertos呢

网友I:
UCOSIII好久没有用过了

网友J:
STM32CubeIDE编译效率怎么样

网友K:
STM32CubeIDE集成了STM32CubeMX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