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读笔/故事机应用] SH79F6488点亮LED并闪烁程序

楼主(2021-06-05):
之前没有使用过SH79F6488单片机,端口寄存器和其他的单片机有不同,P5.P6.P7.P8是在Bank1,在进行IO口配置时需要切换到Bank1;

楼主:
以下程序是P8_3端口控制LED灯点亮并闪烁
include <SH79F6488.H>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延时

void main()
{
INSCON=0X40; //选择特殊功能寄存器页1 (Bank1)
P8CR = 0X08;
P8_3 =0;
while(1)
{
P8_3=1;
delay_ms(500);
P8_3=0 ;
delay_ms(100);
}
}

/延时处理******/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for(i=0;i<ms;i++)
{
for(j=0;j<200;j++);
for(j=0;j<102;j++);
}
}

网友A:
点灯和hello world是一个绕不开的砍啊,哈哈。

网友B(2025-09-06):
初始化 SH79F6488 的 GPIO 口为输出模式,配置对应 LED 引脚。主循环中置位引脚使 LED 亮,调用延时函数;再复位引脚使 LED 灭,再次延时。通过循环往复高低电平切换实现闪烁,延时函数控制延时时长调整闪烁频率,注意中断库函数简化 IO 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