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T技术交流] NuMaker-IoT-M263A入门笔记

楼主(2021-06-05):
至于那个开发板,板载元素的名字与端口定义文件,在这
https://github.com/ARMmbed/mbed-os/blob/master/targets/TARGET_NUVOTON/TARGET_M261/TARGET_NUMAKER_IOT_M263A/PinNames.h
真是难找的很,呵呵。在线编译工具没法定位,工程里也看不到。MBED终究还是个Ji肋

楼主:
/*
* Copyright (c) 2019-2020 Nuvoton Technology Corporation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Licensed under the Apache License, Version 2.0 (the "License");
*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     http://www.apache.org/licenses/LICENSE-2.0
*
*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 MBED TARGET LIST: NUMAKER_IOT_M263A */
#ifndef MBED_PINNAMES_H
#define MBED_PINNAMES_H

#include "cmsis.h"
#include "PinNamesCommon.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typedef enum {
    // Not connected
    NC = (int)0xFFFFFFFF,

    // Generic naming
    PA_0    = NU_PORT_N_PIN_TO_PINNAME(0, 0), PA_1, PA_2, PA_3, PA_4, PA_5, PA_6, PA_7, PA_8, PA_9, PA_10, PA_11, PA_12, PA_13, PA_14, PA_15,
    PB_0    = NU_PORT_N_PIN_TO_PINNAME(1, 0), PB_1, PB_2, PB_3, PB_4, PB_5, PB_6, PB_7, PB_8, PB_9, PB_10, PB_11, PB_12, PB_13, PB_14, PB_15,
    PC_0    = NU_PORT_N_PIN_TO_PINNAME(2, 0), PC_1, PC_2, PC_3, PC_4, PC_5, PC_6, PC_7, PC_8, PC_9, PC_10, PC_11, PC_12, PC_13,
    PD_0    = NU_PORT_N_PIN_TO_PINNAME(3, 0), PD_1, PD_2, PD_3, PD_4, PD_5, PD_6, PD_7, PD_8, PD_9, PD_10, PD_11, PD_12, PD_13, PD_14,
    PE_0    = NU_PORT_N_PIN_TO_PINNAME(4, 0), PE_1, PE_2, PE_3, PE_4, PE_5, PE_6, PE_7, PE_8, PE_9, PE_10, PE_11, PE_12, PE_13, PE_14, PE_15,
    PF_0    = NU_PORT_N_PIN_TO_PINNAME(5, 0), PF_1, PF_2, PF_3, PF_4, PF_5, PF_6, PF_7, PF_8, PF_9, PF_10, PF_11,
    PG_0    = NU_PORT_N_PIN_TO_PINNAME(6, 0), PG_1, PG_2, PG_3, PG_4, PG_5, PG_6, PG_7, PG_8, PG_9, PG_10, PG_11, PG_12, PG_13, PG_14, PG_15,
    PH_0    = NU_PORT_N_PIN_TO_PINNAME(7, 0), PH_1, PH_2, PH_3, PH_4, PH_5, PH_6, PH_7, PH_8, PH_9, PH_10, PH_11,

    // Arduino UNO naming
    A0 = PB_7,
    A1 = PB_6,
    A2 = PB_5,
    A3 = PB_4,
    A4 = PB_0,
    A5 = PB_1,

    D0 = PB_2,
    D1 = PB_3,
    D2 = PC_4,
    D3 = PC_5,
    D4 = PC_3,
    D5 = PC_2,
    D6 = PA_7,
    D7 = PA_6,
    D8 = PA_5,
    D9 = PA_4,
    D10 = PA_3,
    D11 = PA_0,
    D12 = PA_1,
    D13 = PA_2,
    D14 = PC_0,
    D15 = PC_1,

    // Other board-specific naming

    // UART naming
#if defined(MBED_CONF_TARGET_USB_UART_TX)
    CONSOLE_TX           = MBED_CONF_TARGET_USB_UART_TX,
#else
    CONSOLE_TX           = NC,
#endif
#if defined(MBED_CONF_TARGET_USB_UART_RX)
    CONSOLE_RX           = MBED_CONF_TARGET_USB_UART_RX,
#else
    CONSOLE_RX           = NC,
#endif
#if defined(MBED_CONF_TARGET_STDIO_UART_TX)
    STDIO_UART_TX   = MBED_CONF_TARGET_STDIO_UART_TX,
#else
    STDIO_UART_TX   = CONSOLE_TX,
#endif
#if defined(MBED_CONF_TARGET_STDIO_UART_RX)
    STDIO_UART_RX   = MBED_CONF_TARGET_STDIO_UART_RX,
#else
    STDIO_UART_RX   = CONSOLE_RX,
#endif
    SERIAL_TX = D1,
    SERIAL_RX = D0,

    // I2C naming
    I2C_SCL = D15,
    I2C_SDA = D14,

    // LED naming
    LED1 = PB_10,
    LED2 = PB_10,
    LED3 = PB_10,  // No real LED. Just for passing ATS.
    LED4 = PB_10,  // No real LED. Just for passing ATS.
    LED_RED = LED1,

    // Button naming
    SW2 = PG_4,
    SW3 = PG_4,
    BUTTON1 = SW2,
    BUTTON2 = SW3,

    // Force PinName to 32-bit required by NU_PINNAME_BIND(...)
    FORCE_ENUM_PINNAME_32BIT = 0x7FFFFFFF,

} PinName;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MBED_PINNAMES_H

网友A:
论坛现在越来越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现在越来越丑了。

哈哈,习惯就好

网友C:
这个开发板不能用Keil吗

网友D(2021-07-10):
用起来稳定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起来稳定性如何

我倒霉的很,我这个开发板可能哪儿有问题,无法连接电脑。。。连接电脑没反应,换了几根数据线都是如此。。。。

性能非常好,之前连接不上是我用的几根拼夕夕买的数据线,因为这个开发板没有送数据线,我就去拼夕夕买了几根,结果都连不上电脑以为板子有问题呢。拼夕夕害死人啊。找到了原来其他厂家开发板送的数据线,一下就连接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论坛现在越来越丑了。

又好看了

网友E:
拿来学习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