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Q80

楼主(2021-06-06):
有人用过W25Q80串行存储芯片吗?每次写的数量不超过256B,不能超过页边界;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写的起始地址为254,那我是不是只能写一个字节? 多写一个就超出本次的页边界了。还有CS引脚是每写一个字节都要重新拉低吗?

相关下载

网友A:
是的,写一个字节就翻页、做好翻页算法。上层应用只填地址即可,

网友B:
执行写操作时,先计算开头、结尾不足1页(或者是块、扇区)的数据,然后就是满页的。

楼主:
调试失败,数据写不进去,是不是写或者读每一个字节前都要写入地址? 还是说我只用写一个地址,比如我发送读命令后,先发送地址0,然后直接读后面的任意个连续字节,不需要再写地址?

网友C:
这就能解释,为何昨天就差放问题,百思不得其姐了。
很多电工要【软硬通吃】,精力和时间 一定的前提下,模电的理解就不如做纯模拟的深。
当然了,做模拟的对软件的理解,弱于软硬通吃的,而软硬通吃的软件水平低于做纯软的,这个指的平均水平,不排除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