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552E模拟CH340,为什么WIN7下会与鼠标右键冲突?

楼主(2021-06-06):
我是参考官网例程移植的,在CH552E模拟CH340,实际上电脑显示的是CH341A。WIN10下没有问题。WIN7下,CH552E每发送一次数据,就像点击了一次鼠标右键一样弹出右键菜单。换了USB口重新驱动也不行。换到别的WIN7电脑也是一样的情况。鼠标是无线鼠标,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请教如何改善这一情况?

网友A:
从你描述的现象来看,貌似是驱动的匹配问题,因为你在win10下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描述的现象来看,貌似是驱动的匹配问题,因为你在win10下都没问题。

CH340和CH341不是共用WINDOS的驱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CH340和CH341不是共用WINDOS的驱动吗?

正常情况,串口数据是不会影响鼠标工作。
你可以按下面两种情况自查一下:
1.你看一下 设备管理器内 ->"鼠标和其他指针设备" 里,是不是多出一个鼠标设备?如有,你将此设备删掉。造成此原因是,系统在加载驱动时,系统会在1200波特率下,通过serenum串口枚举驱动往串口发送数据去询问是否有 串口鼠标或MODEM存在,如果有应答,此时可能会被识认为是 一个串口外设。
2.是否安装HID模拟类软件,端口指向了你模拟的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