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3仿真出现异常

楼主(2021-06-06):
昨天仿真ch573都可以正常,今天仿真出现了以下的错误。

Open On-Chip Debugger 0.10.0+dev-gb0ae840-dirty (2020-10-26-10:50)
Licensed under GNU GPL v2
For bug reports, read
    http://openocd.org/doc/doxygen/bugs.html
Info : only one transport option; autoselect 'jtag'
Ready for Remote Connections
Started by GNU MCU Eclipse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6666 for tcl connections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4444 for telnet connections
Info : WCH-Link version 01.05
Info : wlink_init ok
Info : This adapter doesn't support configurable speed
Info : JTAG tap: riscv.cpu tap/device found: 0x20000001 (mfg: 0x000 (<invalid>), part: 0x0000, ver: 0x2)
Warn : Bypassing JTAG setup events due to errors
Info : datacount=2 progbufsize=8
Info : Examined RISC-V core; found 1 harts
Info :  hart 0: XLEN=32, misa=0x40101105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3333 for gdb connections
Info : accepting 'gdb' connection on tcp/3333
Info : JTAG tap: riscv.cpu tap/device found: 0x20000001 (mfg: 0x000 (<invalid>), part: 0x0000, ver: 0x2)
Warn : Bypassing JTAG setup events due to errors
Info : JTAG tap: riscv.cpu tap/device found: 0x20000001 (mfg: 0x000 (<invalid>), part: 0x0000, ver: 0x2)
Warn : Bypassing JTAG setup events due to errors
===== RISC-V Registers
(0) zero (/32)
(1) ra (/32)
(2) sp (/32)
(3) gp (/32)
(4) tp (/32)
(5) t0 (/32)
(6) t1 (/32)
(7) t2 (/32)
(8) fp (/32)
(9) s1 (/32)
(10) a0 (/32)
(11) a1 (/32)
(12) a2 (/32)
(13) a3 (/32)
(14) a4 (/32)
(15) a5 (/32)
(16) a6 (/32)
(17) a7 (/32)
(18) s2 (/32)
(19) s3 (/32)
(20) s4 (/32)
(21) s5 (/32)
(22) s6 (/32)
(23) s7 (/32)
(24) s8 (/32)
(25) s9 (/32)
(26) s10 (/32)
(27) s11 (/32)
(28) t3 (/32)
(29) t4 (/32)
(30) t5 (/32)
(31) t6 (/32)
(32) pc (/32)
(833) mstatus (/32)
(834) misa (/32)
(837) mie (/32)
(838) mtvec (/32)
(839) mcounteren (/32)
(868) mhpmevent3 (/32)
(869) mhpmevent4 (/32)
(870) mhpmevent5 (/32)
(871) mhpmevent6 (/32)
(872) mhpmevent7 (/32)
(873) mhpmevent8 (/32)
(874) mhpmevent9 (/32)
(875) mhpmevent10 (/32)
(876) mhpmevent11 (/32)
(877) mhpmevent12 (/32)
(878) mhpmevent13 (/32)
(879) mhpmevent14 (/32)
(880) mhpmevent15 (/32)
(881) mhpmevent16 (/32)
(882) mhpmevent17 (/32)
(883) mhpmevent18 (/32)
(884) mhpmevent19 (/32)
(885) mhpmevent20 (/32)
(886) mhpmevent21 (/32)
(887) mhpmevent22 (/32)
(888) mhpmevent23 (/32)
(889) mhpmevent24 (/32)
(890) mhpmevent25 (/32)
(891) mhpmevent26 (/32)
(892) mhpmevent27 (/32)
(893) mhpmevent28 (/32)
(894) mhpmevent29 (/32)
(895) mhpmevent30 (/32)
(896) mhpmevent31 (/32)
(897) mscratch (/32)
(898) mepc (/32)
(899) mcause (/32)
(900) mtval (/32)
(901) mip (/32)
(993) pmpcfg0 (/32)
(994) pmpcfg1 (/32)
(995) pmpcfg2 (/32)
(996) pmpcfg3 (/32)
(1009) pmpaddr0 (/32)
(1010) pmpaddr1 (/32)
(1011) pmpaddr2 (/32)
(1012) pmpaddr3 (/32)
(1013) pmpaddr4 (/32)
(1014) pmpaddr5 (/32)
(1015) pmpaddr6 (/32)
(1016) pmpaddr7 (/32)
(1017) pmpaddr8 (/32)
(1018) pmpaddr9 (/32)
(1019) pmpaddr10 (/32)
(1020) pmpaddr11 (/32)
(1021) pmpaddr12 (/32)
(1022) pmpaddr13 (/32)
(1023) pmpaddr14 (/32)
(1024) pmpaddr15 (/32)
(2017) tselect (/32)
(2018) tdata1 (/32)
(2019) tdata2 (/32)
(2020) tdata3 (/32)
(2033) dcsr (/32)
(2034) dpc (/32)
(2035) dscratch (/32)
(2881) mcycle (/32)
(2883) minstret (/32)
(2884) mhpmcounter3 (/32)
(2885) mhpmcounter4 (/32)
(2886) mhpmcounter5 (/32)
(2887) mhpmcounter6 (/32)
(2888) mhpmcounter7 (/32)
(2889) mhpmcounter8 (/32)
(2890) mhpmcounter9 (/32)
(2891) mhpmcounter10 (/32)
(2892) mhpmcounter11 (/32)
(2893) mhpmcounter12 (/32)
(2894) mhpmcounter13 (/32)
(2895) mhpmcounter14 (/32)
(2896) mhpmcounter15 (/32)
(2897) mhpmcounter16 (/32)
(2898) mhpmcounter17 (/32)
(2899) mhpmcounter18 (/32)
(2900) mhpmcounter19 (/32)
(2901) mhpmcounter20 (/32)
(2902) mhpmcounter21 (/32)
(2903) mhpmcounter22 (/32)
(2904) mhpmcounter23 (/32)
(2905) mhpmcounter24 (/32)
(2906) mhpmcounter25 (/32)
(2907) mhpmcounter26 (/32)
(2908) mhpmcounter27 (/32)
(2909) mhpmcounter28 (/32)
(2910) mhpmcounter29 (/32)
(2911) mhpmcounter30 (/32)
(2912) mhpmcounter31 (/32)
(3009) mcycleh (/32)
(3011) minstreth (/32)
(3012) mhpmcounter3h (/32)
(3013) mhpmcounter4h (/32)
(3014) mhpmcounter5h (/32)
(3015) mhpmcounter6h (/32)
(3016) mhpmcounter7h (/32)
(3017) mhpmcounter8h (/32)
(3018) mhpmcounter9h (/32)
(3019) mhpmcounter10h (/32)
(3020) mhpmcounter11h (/32)
(3021) mhpmcounter12h (/32)
(3022) mhpmcounter13h (/32)
(3023) mhpmcounter14h (/32)
(3024) mhpmcounter15h (/32)
(3025) mhpmcounter16h (/32)
(3026) mhpmcounter17h (/32)
(3027) mhpmcounter18h (/32)
(3028) mhpmcounter19h (/32)
(3029) mhpmcounter20h (/32)
(3030) mhpmcounter21h (/32)
(3031) mhpmcounter22h (/32)
(3032) mhpmcounter23h (/32)
(3033) mhpmcounter24h (/32)
(3034) mhpmcounter25h (/32)
(3035) mhpmcounter26h (/32)
(3036) mhpmcounter27h (/32)
(3037) mhpmcounter28h (/32)
(3038) mhpmcounter29h (/32)
(3039) mhpmcounter30h (/32)
(3040) mhpmcounter31h (/32)
(3137) cycle (/32)
(3138) time (/32)
(3139) instret (/32)
(3140) hpmcounter3 (/32)
(3141) hpmcounter4 (/32)
(3142) hpmcounter5 (/32)
(3143) hpmcounter6 (/32)
(3144) hpmcounter7 (/32)
(3145) hpmcounter8 (/32)
(3146) hpmcounter9 (/32)
(3147) hpmcounter10 (/32)
(3148) hpmcounter11 (/32)
(3149) hpmcounter12 (/32)
(3150) hpmcounter13 (/32)
(3151) hpmcounter14 (/32)
(3152) hpmcounter15 (/32)
(3153) hpmcounter16 (/32)
(3154) hpmcounter17 (/32)
(3155) hpmcounter18 (/32)
(3156) hpmcounter19 (/32)
(3157) hpmcounter20 (/32)
(3158) hpmcounter21 (/32)
(3159) hpmcounter22 (/32)
(3160) hpmcounter23 (/32)
(3161) hpmcounter24 (/32)
(3162) hpmcounter25 (/32)
(3163) hpmcounter26 (/32)
(3164) hpmcounter27 (/32)
(3165) hpmcounter28 (/32)
(3166) hpmcounter29 (/32)
(3167) hpmcounter30 (/32)
(3168) hpmcounter31 (/32)
(3265) cycleh (/32)
(3266) timeh (/32)
(3267) instreth (/32)
(3268) hpmcounter3h (/32)
(3269) hpmcounter4h (/32)
(3270) hpmcounter5h (/32)
(3271) hpmcounter6h (/32)
(3272) hpmcounter7h (/32)
(3273) hpmcounter8h (/32)
(3274) hpmcounter9h (/32)
(3275) hpmcounter10h (/32)
(3276) hpmcounter11h (/32)
(3277) hpmcounter12h (/32)
(3278) hpmcounter13h (/32)
(3279) hpmcounter14h (/32)
(3280) hpmcounter15h (/32)
(3281) hpmcounter16h (/32)
(3282) hpmcounter17h (/32)
(3283) hpmcounter18h (/32)
(3284) hpmcounter19h (/32)
(3285) hpmcounter20h (/32)
(3286) hpmcounter21h (/32)
(3287) hpmcounter22h (/32)
(3288) hpmcounter23h (/32)
(3289) hpmcounter24h (/32)
(3290) hpmcounter25h (/32)
(3291) hpmcounter26h (/32)
(3292) hpmcounter27h (/32)
(3293) hpmcounter28h (/32)
(3294) hpmcounter29h (/32)
(3295) hpmcounter30h (/32)
(3296) hpmcounter31h (/32)
(3922) mvendorid (/32)
(3923) marchid (/32)
(3924) mimpid (/32)
(3925) mhartid (/32)
(4161) priv (/8)

Error: Debugger is not authenticated to target Debug Module. (dmstatus=0x80000443). Use `riscv authdata_read` and `riscv authdata_write` commands to authenticate.
Error: Debugger is not authenticated to target Debug Module. (dmstatus=0xe01). Use `riscv authdata_read` and `riscv authdata_write` commands to authenticate.
Error: Debugger is not authenticated to target Debug Module. (dmstatus=0x80000441). Use `riscv authdata_read` and `riscv authdata_write` commands to authenticate.
Error: Debugger is not authenticated to target Debug Module. (dmstatus=0x80000441). Use `riscv authdata_read` and `riscv authdata_write` commands to authenticate.
Error: Debugger is not authenticated to target Debug Module. (dmstatus=0x601). Use `riscv authdata_read` and `riscv authdata_write` commands to authenticate.
Error: Debugger is not authenticated to target Debug Module. (dmstatus=0x80000e01). Use `riscv authdata_read` and `riscv authdata_write` commands to authenticate.
Error: Hart is not halted!
undefined debug reason 8 - target needs reset
Error: Debugger is not authenticated to target Debug Module. (dmstatus=0x80000e01). Use `riscv authdata_read` and `riscv authdata_write` commands to authenticate.
Error: Debugger is not authenticated to target Debug Module. (dmstatus=0x80000642). Use `riscv authdata_read` and `riscv authdata_write` commands to authenticate.
Error: Debugger is not authenticated to target Debug Module. (dmstatus=0xe01). Use `riscv authdata_read` and `riscv authdata_write` commands to authenticate.
Error: Debugger is not authenticated to target Debug Module. (dmstatus=0x80000441). Use `riscv authdata_read` and `riscv authdata_write` commands to authenticate.
Info : dropped 'gdb' connection

请问一下原厂FAE,这个是我的板子有问题还是其他原因?
请帮忙看一下,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解决
谢谢

网友A:
从错误提示来看,貌似是仿真器没有成功识别和验证目标芯片。重新插拔仿真器或者重启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错误提示来看,貌似是仿真器没有成功识别和验证目标芯片。重新插拔仿真器或者重启电脑试试? ...

试过插拔仿真器,问题仍然存在

只差测试重启电脑,看看问题是否仍然存在

网友B:
您好,可以尝试新建CH573的模板工程,试下是否可以仿真。
工程中如果操作Flash上锁,睡眠等功能时是不可进行仿真。
蓝牙的工程一般不建议使用单步调试仿真的方式,可以采用printf打印运行状态信息,因为蓝牙对实时性要求较高。
如有问题也可电话咨询:025-5263837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可以尝试新建CH573的模板工程,试下是否可以仿真。
工程中如果操作Flash上锁,睡眠等功能时是不可进 ...

哦,原来还有这个要求
了解了
我试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可以尝试新建CH573的模板工程,试下是否可以仿真。
工程中如果操作Flash上锁,睡眠等功能时是不可进 ...

另外包含了ble的库之后,每次下载都好长时间
是否有办法,减少这块的时间
我见里面有一个rom文件
请问要如何操作,可以减少下载导致的时间。
是否有相关教程?

@WCHTech2 :OK
BLE协议栈大约128KB,本身有点大,还有目前的的下载速度也在提升中,后面会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