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中开关电源的软启动电路故障

楼主(2021-06-06):
据我长时间观察,大多数专业的空调维修工,电路功底都是非常薄弱的,他们就喜欢**出现什么故障现象,去换那个零件,美其名曰:靠维修经验!

但是同一个故障现象,可能的原因非常多,不能断定一定是哪个元件坏了。

所以这个经验,像程咬金的三板斧,打不到人就完蛋了。

电源故障现象:下图中的主输出12V电压偏低,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上电之初,uF级电容Cx要充电,其两端电压从0V开始慢慢升高:

当电容电压从低升高,那么光耦中发光二极管的两端电压,从高变低(上端电压可认为是定值,所以上端电压减去下端电压,是由高到低的)
所以发光二极管的发光强度是由强变弱的:

既然发光二极管的发光强度是由强变弱的,那么光敏三极管的导通程度是由强变弱,于是控制电路的输入电压是由高变低的:

控制电路的输入电压很高,意味着电源主输出电压偏高,所以相对而言,开关管的输入PWM脉冲的脉宽,应该相对而言是窄的。

所以,控制电压由高变低,PWM脉宽是由窄变宽:

所以整个电路在上电之初,Cx的作用是让开关的导通时间最初导通时间很短(PWM脉宽较窄),然后恢复正常。
这样可防止开机瞬间开关管过激励而损坏。

楼主:
根据以上分析,如果电容Cx容量减小或开路,那么上电瞬间开关管可能会损坏。

但是如果这个电容漏电或短路,导致一直处于软启动状态,开关管的PWM脉冲一直窄,于是主电源输出电压一直很低,甚至没有输出电压。

楼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碰到输出电压低的,就要查Cx是否正常,正常情况下,第一步测主电源310V是否正常?

那么此时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没有310V直流电压,那么看保险丝是否损坏,如果看到保险丝里面严重发黑,那么说明电路有严重短路,此时万不可直接用保险丝重新代换,而要检查整流管、开关管是否击穿短路;如果保险丝里面只是轻微发黑甚至没有,可以直接代换,观察一段时间。很多电视机也是如此,保险丝只是烧断,但是不发黑,换个新的保险丝就能解决问题。

如果主电源输入电压正常,此时看输出端的滤波电容C1容量是否减小-------减小的话纹波较大、分压电阻R1\R2是否开路或者阻值变化??TL431是否正常,有2.5v基准电压??

楼主:
空调中另一个棘手的现象是复位电路故障。

复位故障,有可能导致整机不工作,或者是精神病式的,有时工作,有时不工作,以及工作程序紊乱。

维修现场,一般是没多少时间查电路是否复位正常,以及是高电平复位还是低电平复位,此时直接用个120欧电阻,瞬间对+5V短接,看看还有反应,不行的话,在对地瞬间短接,看是否正常。

楼主:
本贴演示了维修电工的思维模式。

给他们讲电路,只能如此定性分析,这就是维修工专用语言
万万不能讲数学公式,不能讲微积分,不能讲某某定理,他们一般听不懂的,节点法、网孔法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网友A:
认识不少修空调的朋友,他们说白了就是组装工很少有会维修的,大多数是一换了事---省事还可以多收钱!非常感谢楼主的电路分析。

网友B:
维修工都是一换了事,反正是买家掏钱。只有我们这些穷逼才想办法自己修

网友C:
CX是自举电容吗?讲的好,抛砖引玉,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软启动电路,是机器上面的,还是你提供的。若是机器上面的,就是设计欠佳。 ...

如果是设计的话给Cx电容加个放电二极管就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