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sw调试即全速运行

楼主(2021-06-06):
用ST-LINK,J-LINK调试GD32F130,只要一进入调试,程序即全速运行,暂停程序后,可单步执行。如此一来,无法单步执行主循环前的语句。请问怎么从第一个语句开始单步执行呢?

IDE:keil_v5 mdk

网友A:
一进入debug模式都是没有运行的啊,需要用户点了全速运行才会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进入debug模式都是没有运行的啊,需要用户点了全速运行才会有效。

我知道正常是这样的,但我的问题是:一进入debug,程序即自动全速运行,我得按stop它才能停在某语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正常是这样的,但我的问题是:一进入debug,程序即自动全速运行,我得按stop它才能停在某语句。 ...

还第一次听说有这么奇葩的事情?你用的是什么开发环境I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第一次听说有这么奇葩的事情?你用的是什么开发环境IDE?

keil_v5 MD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第一次听说有这么奇葩的事情?你用的是什么开发环境IDE?

同样的环境,调试STM32就没有这个问题。GD32,真是想说用它不容易啊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在用STM32加密时遇到过,看下Flash Download里面的地址是不是不对,还有Target里面,看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在用STM32加密时遇到过,看下Flash Download里面的地址是不是不对,还有Target里面,看是否一致 ...

对照存储器映射检查了一下,没有发现问题。。
能不能麻烦你具体说说?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