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电力问题,帮忙看一下。

楼主:
单位的市电输入:
L1,L2,L3 ,N,PE
其中
L1,L2,L3      L1->L2 : 396.3v 。 L1->L3:394.5V。L2->L3:395.4V
这样看是正常的。
问题是 L3->PE 13.6V  理论上记得是380V。

L1,L2,L3 对 N 分别是227.9V,227.5V,226.7V 。
可是N->PE 219.3V.

这样是认为L3对PE短路了么?    难道电力传输终端会将一相 这里 L3 接地?? 那
N 在终端变压器端不是接地的么?

网友A(2021-06-06):
这种状态应该是L3对PE有短路(或者叫做严重漏电)现象了.

网友B:
PE断线,按你的测量结果,非常危险。所有外壳接到PE上的设备,外壳对地均有接近220V的电压,赶紧排查。

楼主:
经过排查发现有个房间的负载的UPS输出相线在穿铁管对铁管短路了。  铁管和大楼有接地连通,但没有直接与接地线连通。

UPS我的理解是对市电有隔离输出。
另外UPS 输出没有使用漏电保护开关,而使用空气开关,所以没有导致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断线,按你的测量结果,非常危险。所有外壳接到PE上的设备,外壳对地均有接近220V的电压,赶紧排查。 ...

感谢,经过排查,结果是UPS输出一相线对穿线铁管短路,而铁管和大楼主体是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状态应该是L3对PE有短路(或者叫做严重漏电)现象了.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