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OS管实现的防电源反接电路

楼主(2021-06-06):
一、电路介绍
使用MOS管实现的防电源反接电路,在电源正确接入时,电源正常对负载供电。
在电源正负极反接时,断开负载电路,从而保护负载。
下面讲解使用“P型”MOS管的防电源反接电路。

二、电路分析(以Vin = 5V为例)

1、电源正确接入时

电源正常接入,也就是电源没有正负反接,此时电源正常对负载供电。
假设拿掉MOS管g极的电阻R1,此时MOS管将不导通,但Vin可以通过MOS管的体二极管对负载进行供电。
体二极管的压降约为 5V - 4.3V = 0.7V。

实际上MOS管的g极是有电阻R1的,MOS管的g极通过电阻R1接到电源负极的GND。
在MOS管导通前,Vin的电压依然通过MOS管体二极管串到Vout(也就是MOS管s极的电压)。
而当Vout从0上升到足够高时(往往不需要到4.3V),已经有足够大的Vgs电压将MOS管打开,最终各点的电压如下图。
此时Vgs= Vg - Vs = 0 - 5V = -5V。

2、电源正负极反接时

由于MOS管g极电压为5V --> 所以Vgs电压大于0 --> MOS管不导通,且体二极管也反向截止 --> 电流不能形成回路 --> 负载被保护。

三、电路扩展

上述电路使用的是“P型”MOS管,也可以使用“N型”MOS管,电路如下。

具体原理请读者自己分析一下,和前面的分析类似。
四、最后
注意输入电源的Vin和GND之间不能用有极性的电容,不然电源正负反接时电容会损坏。
下图中,通过有极性的电容C1,形成了从GND到Vin的回路,所以C1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