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万用表对三极管极性的判断

楼主(2021-06-06):
本文只针对NPN型三极管判别加以说明,对于PNP三极管判别在表笔搭接上与NPN型相反。

三极管的三支引脚,基极(B)、集电极(C)、和发射极(E),可以利用万用表简单地判定出。三极管的hFE值也可测得。

将万用表的红棒(-)和黑棒(+)测三极管的任意两支管脚(1K档),若呈低阻值,则其中有一脚为基极(B)。之后,将红棒(-)移至第三支脚,若仍呈低电阻,则未移动的黑棒所接的脚为基极,并得知此三极管为NPN型,如下图(a)所示。(此时万用表表置于Rx1K档)。剩下的二支脚(E和C)如何判别呢?详见-怎么判断三极管的发射极与集电极。如何检测好坏:1,判断集电极-发射极之间漏电,您找到集电极和发射极后,您若直接用万用表测这二支引脚,无论极性如何对换,均呈高阻值。如下图(b)所示。

一只良好的普通硅三级管发射级与集电级万用表指针位置几乎是不动的,若发现阻值变小,说明这只管子性能已不好了。判断发射级与集电极漏电用万用表10K档位。2,判断集电极与基极和发射极与基极之间漏电,用10K挡红棒(-)搭在基极引脚上,黑棒依次搭在集电极和发射极引脚上,阻值应为无穷大,万用表指针位置几乎是不动的,若发现表针走动哪怕有一点走动,说明这只三极管性能已不好三极管基极的判别:根据三极管的结构示意图,我们知道三极管的基极是三极管中两个PN结的公共极,因此,在判别三极管的基极时,只要找出两个PN结的公共极,即为三极管的基极。具体方法是将多用电表调至电阻挡的R×1k挡,先用红表笔放在三极管的一只脚上,用黑表笔去碰三极管的另两只脚,如果两次全通,则红表笔所放的脚就是三极管的基极。如果一次没找到,则红表笔换到三极管的另一个脚,再测两次;如还没找到,则红表笔再换一下,再测两次。如果还没找到,则改用黑表笔放在三极管的一个脚上,用红表笔去测两次看是否全通,若一次没成功再换。这样最多没量12次,总可以找到基极。

三极管类型的判别:三极管只有两种类型,即PNP型和NPN型。判别时只要知道基极是P型材料还N型材料即可。当用多用电表R×1k挡时,黑表笔代表电源正极,如果黑表笔接基极时导通,则说明三极管的基极为P型材料,三极管即为NPN型。如果红表笔接基极导通,则说明三极管基极为N型材料,三极管即为PNP型。

硅管、锗管的判别

硅管和锗管在特性上有很大不同,使用时应加以区别。我们知道,硅管和锗管的PN结正向电阻是不一样的,即硅管的正向电阻大,锗管的小。利用这一特性就可以用万用表来判别一只晶体管是硅管还是锗管。

判别方法如下:

将万用表拨到R*100挡或R*1K挡。测量二极管时,万用表的正端接二极管的负极,负端接二极管的正极;测量NPN型的三极管时,万用表的负端接基极,正端接集电极或发射极;测量PNP型的三极管时,万用表的正端接基极,负端接集电极或发射极。

按上述方法接好后,如果万用表的表针指示在表盘的右端或靠近满刻度的位置上(即阻值较小),那么所测的管子是锗管;如果万用表的表针在表盘的中间或偏右一点的位置上(即阻值较大),那么所测的管子是硅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