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交错双向 DC-DC ,电感纹波电流减少

楼主(2021-06-06):
DC-DC非耦合电感交错并联

1.概述:
大功率应用时考虑原器件成本,可以使用多个变换器并联的方案解决。如果变换器的开关频率一致,并且在各变换器之间加一定的相移,可以减少输入输出电流纹波。一般n个变换器并联,如果相移位2π/n 。总的输入输出纹波会最小。这种情况下称这些变换器交错并联interleaved 。
2.两相交错双向DCDC拓扑:

2.两相交错双向DCDC仿真模型:

D>0.5关键波形:

D<0.5关键波形:

D=0.5关键波形:

3.结论:
从图中关键波形可以得到用交错并联后电感纹波电流减少,两相交错纹波最大值为不用交错并联的1/4,在D=0.25,D=0.75输出纹波电流最大,D=0.5时,输出纹波电流为0。3相交错并联就是不用交错并联的1/9,那么n相交错并联纹波就是1/n^2 。
不同占空比D输出电流纹波标幺值曲线:

从图中关键波形可以得到用交错并联后,无论D>0.5,还是D<0.5.或D=0.5。具有纹波电流相互抵消,在并联输出时电流纹波倍频。用并联输出总的纹波电流和并联单相纹波电流做比值。可得到纹波电流相互抵消与D的关系如下:

两相交错在D=0.5,纹波电流为0,D<0.5时,D增加纹波电流减少。D>0.5时,D增加纹波电流增加。

网友A:
参考参考,谢谢谢谢分享

网友B: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