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电容相关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1-06-06):
一般情况下,电解电容的作用是过滤掉电流中的低频信号,但即使是低频信号,其频率也分为了好几个数量级。因此为了适合在不同频率下使用,电解电容也分为高频电容和低频电容(这里的高频是相对而言)。

低频滤波电容主要用于市电滤波或变压器整流后的滤波,其工作频率与市电一致为50Hz;而高频滤波电容主要工作在开关电源整流后的滤波,其工作频率为几千Hz到几万Hz。当我们将低频滤波电容用于高频电路时,由于低频滤波电容高频特性不好,它在高频充放电时内阻较大,等效电感较高。因此在使用中会因电解液的频繁极化而产生较大的热量。而较高的温度将使电容内部的电解液气化,电容内压力升高,最终导致电容的鼓包和爆裂。而主板上的滤波电容正是工作在高频环境下,选用低频的滤波电容当然容易损坏了。因此,我们在选购和更换主板滤波电容时,不仅要注意电容的耐压值、容量和耐温值,还要注意它是否是高频滤波。电容不是越高越好的,我们还要考虑容抗还有放电等因素,电容太高了会导致放电不足和电流过低。

电解电容(就是CPU旁边那电容),是要分极性的,其二,电脑主板是多层金属孔化孔印制板,如果要换,你得考虑你的焊接技术,不换吗,当然对电脑有影响的,影响的程度和供电的电路有关,烧主板是不会的。电容都是Low Z(impedance)的,是5V转Vcore的滤波电容,器外观颜色比较特别。

一般来说, 选择输出滤波电容主要是为了获得好的滤波效果,输出电压的纹波与芯片的工作方式(升压或降压)以及工作原理有关,单相和多相的计算方法是不同的。举例来说,假如使用LTC3406B芯片,△Vout≈△IL(ESR+1/8fCout), 其中,△Vout是输出电压的纹波,△IL是电感的纹波电流,ESR是输出滤波电容的内阻,f 是DC/DC的开关频率, Cout是输出滤波电容的容值。通过该公式,可以方便地计算出需要的电容参数。

第一点:电容电容是保证主板质量的关键,也是衡量主板做工的重点。电容在主板中的作用主要是用于保证电压和电流的稳定(起到滤波的作用)。例如,处理器(CPU)的耗电量是瞬息万变、极不稳定的,一会儿突然增大,一会儿又突然减小,如果把处理器的耗电量比作河水的话,那么这河水一会儿是涓涓细流、一会儿又变成滔滔洪水,而电容所起的作用就是像水库一样,通过不断的蓄水放水来达到保证平衡的目的。

主板上的电容通常有两种,一种是铝电容(电解电容),另一种是钽电容。

铝电容在一般品牌的主板上最为常见,容量较大(当然也可以有小容量的)、价格较低是这种电容的优点,但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这种电容会逐渐失去电容能力;此外,这种电容容易受到高温的影响,准确度不高。一般说来,CPU插槽附近的电解电容的数量较多,单个电容的容量应该大一些;按照Intel发给各大主板厂商的主板技术白皮书中的要求,为了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奔腾II、奔腾IIICPU插槽附近的滤波电容的单个容量最低也不应低于1000微法。

一般主板多采用1000微法容量的电解电容(真会精打细算),只有极少数的主板会不惜成本采用更大容量的电容,例如素以用料疯狂而著称的Intel原装主板,CPU插槽附近的滤波电容单个容量高达3300微法,足以令任何挑剔的玩家闭上嘴,这种主板的稳定性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对于超频玩家来说,大容量的滤波电容可以更有效地过滤因CPU超频而产生的信号杂波,而且一块超频性能出众的主板也必须有高品质、大容量的滤波电容才行。另外,滤波电容的表面一般都标有其临界温度指标,一般不应低于105摄氏度,如果发现某块主板滤波电容的临界温度低于这一标准的话,那就赶快逃跑吧。

钽电容的优点是寿命长(类似乌龟),准确度高,耐高温,缺点是容量较小,价格昂贵。严格说来,除了CPU插槽附近,主板上其它的地方最好都用这种电容,因为钽电容不容易引起波形失真的现象,不过除了Intel原装主板外,我还没有看到其他密密麻麻布满钽电容的主板,倒是见到布满密密麻麻小烟囱的主板(那些小烟囱就是电解电容),主要原因还是成本太高。

网友A:
参考参考,谢谢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