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噪声和栅极电阻

楼主(2021-06-06):
沟道热噪声和闪烁(1/f)噪声,是MOS管的两个主要噪声来源,作为模拟IC设计工程师的你,自是再也熟悉不过。但是,除了上面两个噪声来源,如果我让你再说出一个,你能说出来吗?
闲话少叙,今天本篇**的主角是MOS管栅极电阻。
首先先简单介绍一下栅极电阻到底是什么。

栅极电阻
栅极电阻也就是充当MOS管的栅极gate的多晶硅带来的电阻。
Figure 1展示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源漏端的寄生电阻也展示在图中。这个电阻的阻值大小随着管子的W增大而变大,而源漏端的电阻阻值则是随着管子的W增大而变小的。
所以当管子尺寸较大时,gate的poly电阻带来的寄生效应会更明显。

Figure 1. MOS管的layout

将Figure 1用一个电路模型替换的话,我们希望是Figure 2的样子。
关键在于,Figure 2中的R1到底是谁?假设Figure 1中G端看到总的电阻大小是RG。

Figure 2. Figure 1的简化电路模型

有人说,这还用思考吗,不就是gate端看到的总电阻大小RG吗?
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为便于分析,将RG等分N个同样大小的电阻,每个电阻大小为RG/N,且每个电阻都与一个尺寸为W/N的管子的gate相连。Figure 3说明了这一点。可以看到的是,最左边的RG1能够看到所有的W/N的管子,而右边的电阻能够看到的管子个数只会越来越少。
看到这里,那些回答R1就是RG的小伙伴们,内心还坚定吗?

Figure 3. Figure 1的等效电路模型

为了找出R1究竟是谁,参考Figure 2和Figure 3,我们可以写出下面的等式:

所以,R1其实是RG的三分之一。这个结论很惊讶吧,确实是。
因为RG其实就是寄生引起的,所以layout对其的影响很大。下面介绍如何优化layout以降低RG带来的噪声干扰。

降低RG

可以使用多个finger的方式来降低RG的影响,效果显著。
以Figure 4的 2 个finger为例,一个宽度为W的管子拆成2个W/2的小管子,这样RG也以并联的方式连接,最终等效的R1=RG/12。

Figure 4. 将一个管子拆分成 2 finger的形式

如果拆分成3个finger,最终等效的R1=RG/27。如果拆分成4个finger,最终等效的R1=RG/48。
其实,依次类推,你会发现,R1与RG和finger个数的关系是:

与finger个数的平方成反比。

INSIGHT
一般来说,gate端的寄生电阻带来的热噪声不会给电路噪声增加很大的负担,因为相比沟道热噪声,这个寄生电阻一般不会大到能与其比肩的程度。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以下关系总会存在:

但是,在二般情况下,你就要小心了。如果你的电路不满足上式,那就要明白哪里出了问题,以及怎么去改正。
以我查到的一个工艺数据来看,gate端的poly电阻,即便有silicide降低阻值,方块电阻也可能会有20欧姆的大小。相比金属的0.1、0.2欧姆的方块电阻,确实大了很多很多。所以,关键电路在layout上应避免poly代替金属走线。
另外,降低热噪声也不是一味增大gm就完事大吉,gm增大到一定程度,R1将会带来限制。这一点你也要清楚。